专业知识与课题偏差,总线传感器组网与驱动编写,求助各位大神建议

楼主(2021-03-18):
  本人是一名机械电子工程专业的学习者,因课题选择偏差,与专业知识重合较少。导致目前十分迷茫,现面临这个项目,大概为在加入I2C与CAN总线的前提下进行传感器的组网以及传感器驱动程序设计
  还有两个月时间,求各位大神建议,指导,现在不知对这个课题该如何下手。

网友A:
平时学习不认真,毕业设计就不知咋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时学习不认真,毕业设计就不知咋做了!

难过的 专业不符合 机械专业选择了偏电子类

网友B:
为了快速进入研究主题,可以搜索类似的研究并了解这些研究者如何开始他们的研究。

网友C:
感觉可以这样理解:
I2C 是板级总线,传输速率高,但距离短,可能是mcu和传感器间通信;
CAN是现场总线,传输距离相对较远,可以作为组网使用。上位机通过can控制和采集下面节点传感器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可以这样理解:
I2C 是板级总线,传输速率高,但距离短,可能是mcu和传感器间通信;
CAN是现场总线, ...

感谢,想请教的主要是传感器的驱动编程方面。想采用c51系列单片机,sht30温湿度传感器。但是看到网上大部分都是stm32单片机,搞不懂在驱动编程方面,单片机不同会影响到那些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快速进入研究主题,可以搜索类似的研究并了解这些研究者如何开始他们的研究。

感谢您建议,这段时间一直在搜索。但是专业基础知识匮乏,关于c51单片机连接sht30,mpu6050传感器的驱动程序迟迟看不懂,同一种芯片同一种传感器,阅读到的例程种,代码总有一些地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