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下面的单片机代码运行出来,P0口输出的数据并不是0,1,2,3…这样循序增加的?

楼主(2021-03-18):
问:为什么下面的代码运行出来 p0口输出的数据并不是0,1,2,3……这样循序增加的,而且我分明限制了c不会大于9,但是最后数码管显示出来的还有超过9的数,就像是A、E什么的。

#include <reg51.h>
void csh()
        {
        SM0=0;
        SM1=1;
        REN=1;
        TI=0;
        RI=0;
        PCON=0;
        TH1=0xF3;
        TL1=0XF3;
        TMOD=0X20;
        EA=1;
        ET1=0;
        ES=1;
        TR1=1;
        }

void main()
        {
        int i,j;
        char c=0;
        csh();
        while(1)
                {
                ES=0;
                TI=0;
                P0=c;
                SBUF=c;
                while(!TI)
                ;
                TI=0;
                ES=1;
                for(j=0;j<50;j++)
                for(i=0;i<5000;i++)
                ;
                c++;
                if (c>9)
                c=0;

                }
}

网友A:
显示程序在哪里?难道数码管是静态显示!

楼主:
动态,数码管连在p0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程序在哪里?难道数码管是静态显示!

动态;
p0口连接数码管。

网友B:
看楼主程序应该是P0直接驱动共阴数码管。而数码管是要用显示代码来转换显示,如
/********************共阴数码管代码*******************/
u8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F

要显示就写为:
P0=tab[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动态;
p0口连接数码管。

段数据,位数据都不见

网友C:
P0=c;只能输出二进制数,并不能通过数码管显示数字而是乱码,需要把数转换为笔段码。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共阴数码管段码"0~f-."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40,0x80};
void csh()
{
        SM0=0;
        SM1=1;
//        REN=1;
//        TI=0;
//        RI=0;
//        PCON=0;
        TH1=0xF3;
        TL1=0XF3;
        TMOD=0X20;
//        EA=1;
//        ET1=0;
//        ES=1;
        TR1=1;
}

void main()
{
        int i,j;
        char c=0;
        csh();
        while(1)
        {
//                ES=0;
//                TI=0;
//                P0=c;
                P0=table[c];//在此插入数码管段码
                SBUF=c;
                while(!TI);
                TI=0;
//                ES=1;
                for(j=0;j<50;j++)
                for(i=0;i<5000;i++);
                c++;
                if (c>9)
                c=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