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容降压式LED台灯电路有问题吗?

楼主(2021-03-18):
最高充电电压怎么控制?如图输出短路的最大电流如何估算?

网友A:
这个电容降压式LED台灯电路有严重问题。虽然是小电流充电,没有限制充电电压,时间长了会充坏锂电池。不可取。输出短路电流是3.7/2=1.85安

网友B:
0.47uf的容量相当于6.8K的电阻,220v/6800欧=32ma的电流,不知道我这样算对不对啊?

网友C:
一种简便的计算方法,电压为Ac220v正弦波,其频率50Hz,电流单位为安,电容单位为微法。
规则为:负载电流的15=降压电容的容量(微法),公式为I×15=(  )微法

伊上公式计算:I=0.47/15=0.031333...  即30mA左右。

另外,楼主的描述是否有误?~~什么叫输出短路电流?

网友D:
电容限流电路能提供的最大电流 计算值  I=220/Xc=220/(1/2*3.14*50*0.000047)=0.032A   再有问题自己分析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容限流电路能提供的最大电流 计算值  I=220/Xc=220/(1/2*3.14*50*0.000047)=0.032A   再有问题自己分析下

你的算的太复杂了,还是我的实在,咱俩结果一致哦!

网友E:
可近似认为是恒流源,电压随负载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降压式LED台灯电路有严重问题。虽然是小电流充电,没有限制充电电压,时间长了会充坏锂电池。不可 ...

输出短路电流实测35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0.47uf的容量相当于6.8K的电阻,220v/6800欧=32ma的电流,不知道我这样算对不对啊?

对!容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种简便的计算方法,电压为Ac220v正弦波,其频率50Hz,电流单位为安,电容单位为微法。
规则为:负载电 ...

桥式整流后的电压就是输出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限流电路能提供的最大电流 计算值  I=220/Xc=220/(1/2*3.14*50*0.000047)=0.032A   再有问题自己分析下

220/2πF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降压式LED台灯电路有严重问题。虽然是小电流充电,没有限制充电电压,时间长了会充坏锂电池。不可 ...

如果整流输出端正向串联6个4007二级管(6×0.7V=4.2V)就能把电压限制在4.2V以下吧?锂电池最高限制电压4.2V,不会过充电。当电池电压较低的时候串联二级管流过的电流减小,大部分成了电池的充电电流。也就是说电池电压低充电电流大,电池电压高充电电流小,最大电流不会超过474电容的限制电流(恒流电流)32毫安。是这样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整流输出端正向串联6个4007二级管(6×0.7V=4.2V)就能把电压限制在4.2V以下吧?锂电池最高限制电压 ...

这个全靠负载限制最大电压,用二极管限压不可取,特别是用于锂电限压。
要么老老实实用铅酸电池,要么去掉阻容,改用充电头,在搭配充电板用锂电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整流输出端正向串联6个4007二级管(6×0.7V=4.2V)就能把电压限制在4.2V以下吧?锂电池最高限制电压 ...

凡事皆有可能,换个思路也许不会掉入13楼 那种坑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全靠负载限制最大电压,用二极管限压不可取,特别是用于锂电限压。
要么老老实实用铅酸电池,要么去 ...

二极管串起稳压作用。锂电池电压范围3.4-4.1V之间3.4V的时候电池并入二极管串充电电流最大,拉低电压后二极管串电流减小(总电流基本不变),电池电压充到4.1V时充电电流减到最小,二极管中电流最大。基本限制了电池电压超过4.1V(小于几个毫安的充电电流长时间充电对锂电池是安全的)。缺点是充电时间太长。

网友H:
三个问题:
1、这种不稳压的的电路不能给锂电池充电,充电时超过4.2V锂电池就有损坏的风险
2、这个电路最大输出电流只有35mA,点12颗LED是不会太亮的
3、由于这种电路不隔离火线,安全很成问题

网友I:
1、阻容电流小,充电时间长,影响使用。
2、锂电池要三阶段式充电才能长寿命使用,所以要用小型铅蓄电池。
3、这种非隔离的降压,插头插反,火线不经过电容电路直接进入控制和灯板,比较危险。
4、阻容每次通电,电容极板都会被电流冲击而损耗一点,久而久之容值下降,电容的失效会使输出电流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个问题:
1、这种不稳压的的电路不能给锂电池充电,充电时超过4.2V锂电池就有损坏的风险
2、这个电路最 ...

6个二级管串联正向电压降4.2-4.3V,具有稳压作用。35毫安给锂电池充电,锂电池可以点亮12个LED。充,放电电流比太低(充电10小时只能放电1小时左右),和市电没有隔离,产品原设计如此(三无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I:
1、阻容电流小,充电时间长,影响使用。
2、锂电池要三阶段式充电才能长寿命使用,所以要用小型铅蓄电池。 ...

您说的很有参考价值!阻容降压优点是简单。铅酸电池的长时间使用,储存寿命不如锂电池。开机电容充电冲击电流很大,220V回路应加合适阻值的限流电阻。电容量下降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6个二级管串联正向电压降4.2-4.3V,具有稳压作用。35毫安给锂电池充电,锂电池可以点亮12个LED。充,放电 ...

你这是想当然。
6个二极管串联,做稳压管和电池并联,先不说电压能不能限制在4.2V,就是能,一旦达到这电压,电池会通过二极管直接短路,电流会非常大。
看到哪个电池或电源会用这种方法做限压保护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电容限流电路能提供的最大电流 计算值  I=220/Xc=220/(1/2*3.14*50*0.000047)=0.032A   再有问题自己分析下

非常正确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一种简便的计算方法,电压为Ac220v正弦波,其频率50Hz,电流单位为安,电容单位为微法。
规则为:负载电 ...

在没变的电压和频率不变情况下,最快的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想当然。
6个二极管串联,做稳压管和电池并联,先不说电压能不能限制在4.2V,就是能,一旦达到这 ...

不是想当然。有实验数据。你说的充电后断开220V电池会对6个二极管放电是对的。可以加入一个低压降的肖特基二极管做隔离防止电池反向放电。我想是可以的。不过6个二极管串的电压还要升高0.3V(肖特基管的正向压降)左右。我拟采用一个白LED和两个4007串联达到4.4V左右的稳压值。多谢关注!欢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降压式LED台灯电路有严重问题。虽然是小电流充电,没有限制充电电压,时间长了会充坏锂电池。不可 ...

我说的输出短路电流是桥式整流后的输出电流,这个电流具有恒流性质,实测大约35毫安(符合474电容的容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全靠负载限制最大电压,用二极管限压不可取,特别是用于锂电限压。
要么老老实实用铅酸电池,要么去 ...

用二极管正向电流限制恒流源输出电压是可以的。如果再有负载(例如待充电电池)接入恒流源,二极管中的电流会自动减小(电流分给了新的负载)总恒流值基本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种简便的计算方法,电压为Ac220v正弦波,其频率50Hz,电流单位为安,电容单位为微法。
规则为:负载电 ...

我说的;”短路电流“就是电容降压后桥式整流的输出电压短路后的电流,由电容的容量决定,具有恒流性质。

网友K:
锂电池都像这样充电,太不科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锂电池都像这样充电,太不科学了。

这不是废物利用嘛!力求简单安全。

网友L:
低成本实现 , 小电流恒流充电对电池损耗也不是很大吧, 不要纠结于标准的三段式

楼主(2021-06-25):
引用 网友C:
一种简便的计算方法,电压为Ac220v正弦波,其频率50Hz,电流单位为安,电容单位为微法。
规则为:负载电 ...

桥式整流后正负极短路,基本等于200V直接电容。有恒流性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低成本实现 , 小电流恒流充电对电池损耗也不是很大吧, 不要纠结于标准的三段式

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M:
大家在讨论二极管正向压降时是不是考虑一下多只二极管串联导通电阻的串联效应?也就是等效稳压管的内阻问题?

网友M:
还有多只二极管串联后并联在电池两端的未充电状态的静态分流作用?所以,比较合适的限压电路可以考虑在整流输出后设置一个6只二极管串联后接入一只三极管的基极回路中,三极管的C极接整流输出+然后接一只二极管隔离输出接电池+,三极管E接整流输出-和电池-。这样既可以隔离电池,防止限压电路未充电时静态分流电池电流,又可以利用三极管的放大能力降低稳压管的导通内阻。

网友H:
如果接镍氢或镍铬电池,不接锂电池的话,电路勉强能工作,输出短路电流30mA,点亮12个LED是可以的,不过由于不隔离火线会很危险。

网友N:
小开关电源板才几块钱  为了安全还是别用阻容降压  上电瞬间电压会高  而且不隔离  用电器带电  很不安全

楼主(2023-02-26):
引用 网友C:
一种简便的计算方法,电压为Ac220v正弦波,其频率50Hz,电流单位为安,电容单位为微法。
规则为:负载电 ...

哦,我的意思就是不接锂电池,输出端短路,的电流(应该是容抗的输出电流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你的算的太复杂了,还是我的实在,咱俩结果一致哦!

最简单的估算方法是 I=60C(电流单位ma,电容单位UF)

网友M:
锂电池不适合这个电路充电!铅酸电池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