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20电位器怎么画?

楼主(2021-03-18):
请问一下在AD20中电位器怎么画?

网友A:
b站找视频学,或者从立创下载

网友B:
电位器的原理图元件,怎样方便就怎样画,双联电位器我画成子件,顺时针旋音量加大,相当于箭头向上滑,逆时针旋音量减小,相当于箭头向下滑,对应的PCB封装管脚要测试正确,也是要求顺时针旋音量加大,逆时针旋音量减小,双联电位器画成子件的好处在于可以互相交换提高布通率,交换子件左右声道不会错位。这是用99SE画的,AD也差不多。

楼主:
请问一下这种电位器怎么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