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一键多功能程序如何实现?

楼主(2021-03-18):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如何实现用一个按键,第一次短按开机上电,第二次短按打开LED,第三次短按关闭LED。最后长按断电关机。

网友A:
找一个单击双击长按的程序,很好找到,然后往对应程序添加你的程序

网友B:
用计数方式,定义1,2,3,。。。的功能,用switch语句判断执行。

网友C:
定义一个变量keys,按键设置为k1
if(k1==1)
{keys++ ;
switch(keys)
   case 1:
     执行xx   break;
   case 2:
     执行xx  break;
  case 3:
     执行xx  break;}

网友D:
如何实现用一个按键,第一次短按开机上电,第二次短按打开LED,第三次短按关闭LED。最后长按断电关机。
这不就是思路么   只是把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和长按 记录下来作为条件执行开机上电  打开LED  关闭LED    长按开关机任务即可,

网友E:
计算或者延时即可

网友F:
定义一个char型的按键值叫SW初始为0,按一次SW++,if(SW==1) Poweron(); if(SW==2) LEDON(); if(SW==3)LEDOFF(); if(SW>=4) SW=0 最后长按关机单独的定义

网友G:
用switch语句就行,统计按键次数,然后根据按键次数来执行相关的语句

网友H:
用互锁方式+状态

网友I:
没想到,请大佬再把思路说清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