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4AS单片机定时器0 定时器2通讯 加AD转换死机

楼主(2021-03-19):
             我用定时器0控制两个电机PWM占空比调速,
P1.0 P1.1作AD转换,
两个按键刷新读AD值,再通过定时器2做波特率发生器
串口发送数据到触摸屏,每次按刷新AD值,发送数据就死机了。
前几天以为定时器0,定时器2同时开启的冲突,搞了几天。
非常疲惫。
定时器0,定时器2,串口单独使用从来没有问题,
为啥一合成就出问题了呢?

                    ADvalue_x=ADC_P10()/10;         //刷新AD值
                  // printf("n1.val=%d\xff\xff\xff",ADvalue_x);  //把这条注释可以循环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fr          P1ASF=0x9D;          //P1口第2功能控制寄存器
              uint         ADvalue_x,ADvalue_y; //存放AD转换返回的结果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sbit         INTPUT3=P1^4;        //X轴速度刷新
              sbit         INTPUT4=P1^5;        //Y轴速度刷新
              sbit         INTPUT1=P5^4;        //X轴启动
              sbit         INTPUT2=P5^5;        //Y轴启动
              sbit         OUT1=P3^2;
              sbit         OUT2=P3^3;
              sbit         P_WM1=P3^6;             //
              sbit         P_WM2=P3^7;             //
              bit          timeflag; /****/
              uchar        kcounter,kstatus;     //按键计数标志 按键状态标志
              uint         vala,valb,aa; /**/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T1MS (65536-FOSC/1000)      //1T模式
              #define      BAUD 9600 //串口波特率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vala,val,aa; /**/
              bit          MOTORX_RUN;             //X轴启动标志
              bit          MOTORY_RUN;             //Y轴启动标志
              bit          MotorX_LowFlag;         //电机X轴低电平计数标志
              bit          MotorY_LowFlag;         //电机Y轴低电平计数标志
              uint         MotorX_LowCounter;     //电机X轴低电平计数器
              uint         MotorX_HighCounter;     //电机X轴高电平计数器
              uint         MotorY_LowCounter;    //电机X轴低电平计数器
              uint         MotorY_HighCounter;     //电机X轴高电平计数器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1 (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2000;j++)
              ;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 (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0;j++)
              ;
              }
/*************关所有输出*******************************/
               void reset_io()
               {
               P_WM1=1;
               P_WM2=1;
               INTPUT1=1;                      //
               INTPUT2=1;                      //
               P1M0=0X00;
               P1M1=0X00;
               P2M0=0X00;
               P2M1=0X00;
               P3M0=0X00;
               P3M1=0X00;
               P5M0=0X00;
               P5M1=0X00;
               }
/****************按键计数器状态寄存器归零*************/
               void RstKey()
               {
               kcounter=0;                       //按键计数器归零
               kstatus=0;                        //状态寄存器归零
               }
/*****************按键低电平检测函数*****************/
               void   LowVoltKey(void)           //按键计数器状态标志加一
               {
               kcounter++;
               kstatus++;
               delay(5);                         //延时
               }
/*****************按键高电平检测函数*****************/
               void   HighVoltKey(void)          //按键计数器加一 状态标志归零
               {
               kcounter++;                       //按键计数器加一
               kstatus=0;                        //按键状态标志归零
               delay(5);                         //延时
               }
/*****************************************/
              unsigned int ADC_P10()             //
              {
               uint i;
               uchar status=0;                   //AD转换结束标志
               uint  AD_Dat=0;                   //10位AD转换值
               ADC_CONTR|=0X80;                  //打开ADC转换电源,第一次使用时要打开内部电源
               for(i=0;i<10000;i++)              //等待电源稳定1ms
               P1ASF|=0X00;                      //0000 0000
               ADC_CONTR=0XE0;                      //1110 0000    通道P1.0
               for(i=0;i<1000;i++)               //如果多通道测量,更换通道后延时200us
               ADC_CONTR|=0X08;                  //启动AD转换  0000 1000ADC_START
                while(status==0)                 //等待AD转换结束
                {
                status=ADC_CONTR&0X10;           //判断ADC_FLAG是否等于1,
                }
                ADC_CONTR&=0XE7;                 //将ADC_FLAG清零
                AD_Dat=(ADC_RES<<2)|(ADC_RESL&0X03);    //
                return AD_Dat;                   //
               }
/*****************************************/
              unsigned int ADC_P11()             //
              {
               uint i;
               uchar status=0;                   //AD转换结束标志
               uint  AD_Dat=0;                   //10位AD转换值
               ADC_CONTR|=0X80;                  //打开ADC转换电源,第一次使用时要打开内部电源
               for(i=0;i<10000;i++)              //等待电源稳定1ms
               P1ASF|=0X02;                      //0000 0010
               ADC_CONTR=0XE1;                      //1110 0001  BIT 7电源    6 5速度90个时钟 001 P1.1
               for(i=0;i<1000;i++)               //如果多通道测量,更换通道后延时200us
               ADC_CONTR|=0X08;                  //启动AD转换
                while(status==0)                 //等待AD转换结束
                {
                status=ADC_CONTR&0X10;           //判断ADC_FLAG是否等于1,
                }
                ADC_CONTR&=0XE7;                 //将ADC_FLAG清零
                AD_Dat=(ADC_RES<<2)|(ADC_RESL&0X03); //
                return AD_Dat;                   //
               }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
              val++;
              if(val>10)
              {
              val=0;
              OUT1=~OUT1;
              }
//X轴电机高低电平切换
               if(MOTORX_RUN==1)                 //X轴电机开启标志
                {
                 P_WM1=0;                         //开X轴输出
                 if(MotorX_LowFlag==1)             //低电平计数标志等于1
                 {
                 MotorX_LowCounter++;
                 if(MotorX_LowCounter>=ADvalue_x)//
                 {
                  MotorX_LowFlag=0;              //低电平计数标志等于0高电平开始计数
                  MotorX_HighCounter=102-ADvalue_x;//赋高电平占空比值
                 }
                 }
                 else
                 {
                  P_WM1=1;                         //关X轴输出
                  MotorX_HighCounter++;
                  if(MotorX_HighCounter>=ADvalue_x)//
                  {
                   MotorX_LowFlag=1;             //低电平计数标志等于1低电平开始计数
                   MotorX_LowCounter=ADvalue_x;     //低电平计数器
                  }
                 }
                }
//Y轴电机高低电平切换
                if(MOTORY_RUN==1)                 //X轴电机开启标志
                {
                 P_WM2=0;                         //开Y轴输出
                  if(MotorY_LowFlag==1)             //低电平计数标志等于1
                 {
                 MotorY_LowCounter++;
                 if(MotorY_LowCounter>=ADvalue_y)//
                 {
                  MotorY_LowFlag=0;              //低电平计数标志等于0高电平开始计数
                  MotorY_HighCounter=102-ADvalue_y;//赋高电平占空比值
                 }
                 }
                 else
                 {
                  P_WM2=1;                         //关Y轴输出
                  MotorY_HighCounter++;
                  if(MotorY_HighCounter>=ADvalue_y)//
                  {
                   MotorY_LowFlag=1;             //低电平计数标志等于1低电平开始计数
                   MotorY_LowCounter=ADvalue_y;     //
                  }
                 }
                }
              }
/*------------定时器2中断---------------------*/
              void  t2int() interrupt 12           //中断入口
              {
               vala++;
               if(vala>100)
               {
               vala=0;
               OUT2=~OUT2;  //将测试口取反
               }
              }
/*------------初始化串口---------------------*/
              void InitUart()
              {
              T2L=(65536-(FOSC/4/BAUD));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2H=(65536-(FOSC/4/BAUD))>>8;
              AUXR=0x14; //T2为1T模式, 并启动定时器2
              IE2=0x01; //使能串口2中断
              }
/*********************************/
              void main()
              {
              reset_io();
              AUXR |= 0x04;                   //定时器2为1T模式
              vala=0;
              valb=0;
              aa=0;
              InitUart();                       //初始化串口
              TMOD=0x00;                    //设置定时器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装载)
              TL0=T1MS;                     //初始化计时值
              TH0=T1MS>>8;
              TR0=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EA=1;
              delay1(100);

              while (1)
              {
               delay1(10);
/***************低电平X轴启动*************/
                 RstKey();                         //按键复位
                 for(;kcounter<5;)              //按键循环5次
                  {
                   if(!INTPUT1)                  //按键低电平
                   {
                   LowVoltKey();
                   }
                   else if(~!INTPUT1)            //按键高电平
                   {
                   HighVoltKey();
                   }
                  }
                  if(kstatus>=4)                 /*按键状态标志大于等于3为有效值*/
                  {                              /*循环检测 */
                  MOTORX_RUN=1;                     //X轴启动启动标志
                  MotorX_LowCounter=ADvalue_x;
                  MotorX_LowFlag=1;              //定时器启动先发低电平 标志置1,内部循环切换
                  }
/***************高电平X轴停止*************/
                 RstKey();                         //按键复位
                 if(MOTORX_RUN==1)
                 {
                 for(;kcounter<5;)               //按键循环5次
                  {
                   if(~!INTPUT1)                  //按键高电平
                   {
                   LowVoltKey();
                   }
                   else if(!INTPUT1)             //按键低电平
                   {
                   HighVoltKey();
                   }
                  }
                  if(kstatus>=4)                 /*按键状态标志大于等于3为有效值*/
                  {                              /*循环检测 */
                   MOTORX_RUN=0;                     //X轴启动启动标志
                  }
                 }
/***************Y轴启动************/
                 RstKey();                         //按键复位
                 for(;kcounter<5;)              //按键循环5次
                  {
                   if(!INTPUT2)                  //按键低电平
                   {
                   LowVoltKey();
                   }
                   else if(~!INTPUT2)            //按键高电平
                   {
                   HighVoltKey();
                   }
                  }
                  if(kstatus>=4)                 /*按键状态标志大于等于3为有效值*/
                  {                              /*循环检测 */
                  MOTORY_RUN=1;
                  MotorY_LowCounter=ADvalue_y;     //
                  MotorY_LowFlag=1;              //定时器启动先发低电平 标志置1,内部循环切换
                  }
/***************高电平Y轴停止*************/
                   RstKey();
                 if(MOTORY_RUN==1)
                 {                                 //按键复位
                  for(;kcounter<5;)              //按键循环5次
                  {
                   if(~!INTPUT2)                  //按键高电平
                   {
                   LowVoltKey();
                   }
                   else if(!INTPUT2)             //按键低电平
                   {
                   HighVoltKey();
                   }
                  }
                  if(kstatus>=4)                 /*按键状态标志大于等于3为有效值*/
                  {                              /*循环检测 */
                  MOTORY_RUN=0;                     //Y轴启动启动标志
                  }
                 }
/***************更新X轴电机速度***********************/
                  RstKey();
                  for(;kcounter<5;)              //按键循环5次
                  {
                   if(!INTPUT3)                  //按键低电平
                   {
                   LowVoltKey();
                   }
                   else if(~!INTPUT3)            //按键高电平
                   {
                   HighVoltKey();
                   }
                  }
                  if(kstatus>=4)                 /*按键状态标志大于等于3为有效值*/
                  {                              /*循环检测 */
                   ADvalue_x=ADC_P10()/10;         //
                  // printf("n1.val=%d\xff\xff\xff",ADvalue_x);  //
                  }
/***************更新Y轴电机速度***********************/
                  RstKey();
                  for(;kcounter<5;)              //按键循环5次
                  {
                   if(!INTPUT4)                  //按键低电平
                   {
                   LowVoltKey();
                   }
                   else if(~!INTPUT4)            //按键高电平
                   {
                   HighVoltKey();
                   }
                  }
                  if(kstatus>=4)                 /*按键状态标志大于等于3为有效值*/
                  {                              /*循环检测 */
                   ADvalue_y=ADC_P11()/10;         //
                 //  printf("n1.val=%d\xff\xff\xff",ADvalue_y);  //
                  }
/**************************************/
                }
              }

网友A:
建议你使用框架式编程思路,注意,不是模块化编程。意思差不多,本质有差异

网友B:
可能死在AD转换的while(status==0)这里了。P1ASF=0X00;是设置测内部基准电压,使用P1.0 P1.1作模拟输入应该是P1ASF=0x03;。

楼主:
/***测试定时器0,2AD程序 ***/
/****L244 CODE1896 2021 3 20**********/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sbit         OUT0=P3^2;                 //
                          sbit         OUT1=P3^3;                      //
                          sbit         OUT2=P3^6;                  //
                          sbit         OUT3=P3^7;            //
                          sbit         INTPUT1=P1^4;
                          sbit         INTPUT2=P1^5;
                          sbit         INTPUT3=P5^4;
                          sbit         INTPUT4=P5^5;
                          uint         aa=0;                              /****RUN FLAG****/
                          uint         a[10];                //定义数组a
              uchar        i;                    //串口接收计数器
                          uchar        k;                    //信号输入高电平计数器
                          sfr          P1ASF=0x9D;          //P1口第2功能控制寄存器
              uint         ADvalue_x,ADvalue_y; //存放AD转换返回的结果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bit                   Receive_Flag;
                          uchar        kcounter,kstatus;     //按键计数标志 按键状态标志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0;i<t;i++)
              for(j=0;j<1000;j++);
              }
/********************************************/
                          void resrt_io()
                          {
                          P1M0=0X00;
                          P1M1=0X00;
                          P3M0=0X00;
                          P3M1=0X00;
                          P5M0=0X00;
                          P5M1=0X00;
              OUT0=1;
                          OUT1=1;
                          OUT2=1;
                          OUT3=1;
                          }
/*****************************************/
              unsigned int ADC_P10()             //
              {
               uint i;
               uchar status=0;                   //AD转换结束标志
               uint  AD_Dat=0;                   //10位AD转换值
               ADC_CONTR|=0X80;                  //打开ADC转换电源,第一次使用时要打开内部电源
               for(i=0;i<10000;i++)              //等待电源稳定1ms
               P1ASF|=0X00;                      //0000 0000
               ADC_CONTR=0XE0;                      //1110 0000    通道P1.0
               for(i=0;i<1000;i++)               //如果多通道测量,更换通道后延时200us
               ADC_CONTR|=0X08;                  //启动AD转换  0000 1000ADC_START
                while(status==0)                 //等待AD转换结束
                {
                status=ADC_CONTR&0X10;           //判断ADC_FLAG是否等于1,
                }
                ADC_CONTR&=0XE7;                 //将ADC_FLAG清零
                AD_Dat=(ADC_RES<<2)|(ADC_RESL&0X03);    //
                return AD_Dat;                   //
               }
/*****************************************/
              unsigned int ADC_P11()             //
              {
               uint i;
               uchar status=0;                   //AD转换结束标志
               uint  AD_Dat=0;                   //10位AD转换值
               ADC_CONTR|=0X80;                  //打开ADC转换电源,第一次使用时要打开内部电源
               for(i=0;i<10000;i++)              //等待电源稳定1ms
               P1ASF|=0X01;                      //0000 0010
               ADC_CONTR=0XE1;                   //1110 0001  BIT 7电源    6 5速度90个时钟 001 P1.1
               for(i=0;i<1000;i++)               //如果多通道测量,更换通道后延时200us
               ADC_CONTR|=0X08;                  //启动AD转换
                while(status==0)                 //等待AD转换结束
                {
                status=ADC_CONTR&0X10;           //判断ADC_FLAG是否等于1,
                }
                ADC_CONTR&=0XE7;                 //将ADC_FLAG清零
                AD_Dat=(ADC_RES<<2)|(ADC_RESL&0X03); //
                return AD_Dat;                   //
               }
/****************按键计数器状态寄存器归零*************/
               void RstKey()
               {
               kcounter=0;                       //按键计数器归零
               kstatus=0;                        //状态寄存器归零
               }
/*****************按键低电平检测函数*****************/
               void   LowVoltKey(void)           //按键计数器状态标志加一
               {
               kcounter++;
               kstatus++;
               delay(5);                         //延时
               }
/*****************按键高电平检测函数*****************/
               void    HighVoltKey(void)         //按键计数器加一 状态标志归零
               {
               kcounter++;                       //按键计数器加一
               kstatus=0;                        //按键状态标志归零
               delay(5);                         //延时
               }

/*------------初始化串口---------------------*/
              void InitUart()
              {
              SCON=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0X0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T2L=0XE0;                          //设置定时器处置  110592》9600
              T2H=0XFE;                          //设置定时器处置  110592》9600
              AUXR|=0X10;                        //启动定时器2
              TI=1;
                          ES=1;                                                //
              EA=1;
              }
/**************串口中断*************************/
              void Uart() interrupt 4 using 1
              {
               if(RI)
               {
                            if(SBUF==0XFA||SBUF==0XFF)                                         //触摸屏结束码
                                {
                                Receive_Flag=1;                             //接收数据标志置一
                                RI=0;                                             //
                            i=0;                                         //数组计数器归零
                                }
                            else
                            {
                            a[i]=SBUF;                       //数组下标位置的数据等于SBUF
                RI=0;                                             //
                                i++;
                            }
                       }
                          }
/**************定时中断*************************/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53;
               TL0=0X32;
                           aa++;
                           if(aa>=300)
                                   {
                                OUT1=~OUT1;
                                aa=0;
                                   }
               }
/*************************************************/
                          void   main( )                     /*主程序开始*/
              {
                           resrt_io();
                           AUXR=0X80;                        //STC系列的1T 设置
               TMOD=0X01;
                           TH0=0X53;
               TL0=0X32;
               ET0=1;
               TR0=1;
                           P_SW1=0x00;                       //RXD/P3.0, TXD/P3.1
                           Receive_Flag=0;
               InitUart();                       //初始化串口
                           printf("0XFF,0XFF,0XFF");
                           i=0;                              //数据接收计数器等于0

                           while(1)                                         //INTPUT1
                           {
/***************AD1*************/
                 RstKey();                                                 //按键复位
                                  for(;kcounter<5;)              //按键循环5次
                                  {
                                   if(!INTPUT1)                      //按键低电平
                                   {
                                   LowVoltKey();
                                   }
                                   else if(~!INTPUT1)            //按键高电平
                                   {
                                   HighVoltKey();
                                   }
                                  }
                                  if(kstatus>=4)                 /*按键状态标志大于等于3为有效值*/
                  {                              /*循环检测 */
                               ADvalue_x=ADC_P10()/10;         //
                   printf("n1.val=%d\xff\xff\xff",ADvalue_x);  //
                  }
/***************AD2*************/
                 RstKey();                                                 //按键复位
                                  for(;kcounter<5;)              //按键循环5次
                                  {
                                   if(!INTPUT2)                      //按键低电平
                                   {
                                   LowVoltKey();
                                   }
                                   else if(~!INTPUT2)            //按键高电平
                                   {
                                   HighVoltKey();
                                   }
                                  }
                                  if(kstatus>=4)                 /*按键状态标志大于等于3为有效值*/
                  {                              /*循环检测 */
                               ADvalue_y=ADC_P11()/10;         //
                   printf("n1.val=%d\xff\xff\xff",ADvalue_y);  //
                  }
//***************电机A检测*************/
                             RstKey();                                                 //按键复位
                                 for(;kcounter<5;)               //按键循环5次
                             {
                                  if(!INTPUT3)                          //模退 按键低电平
                                  {
                                  LowVoltKey();
                                  }
                                  else if(~!INTPUT3)             //模退 按键高电平
                                  {
                                  HighVoltKey();                                     //高电平检测
                                  }
                                 }
                                 if(kstatus>=3)                  /*按键状态标志大于等于3为有效值*/
                 {

                             }
/***************电机B检测*************/
                             RstKey();                                                 //按键复位
                                 for(;kcounter<5;)               //按键循环5次
                             {
                                  if(!INTPUT4)                          //模退 按键低电平
                                  {
                                  LowVoltKey();
                                  }
                                  else if(~!INTPUT4)             //模退 按键高电平
                                  {
                                  HighVoltKey();                                 //高电平检测
                                  }
                                 }
                                 if(kstatus>=3)                  /*按键状态标志大于等于3为有效值*/
                 {

                             }
                          }
                        }                                    //L244 CODE1896 2021 3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