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DS18B20温度值一直都这样没变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另外请问代码怎么发过来比较好 是直接发过来还是截图还是附件呢

网友A(2021-03-19):
估计又是通病~
检查DS18B20的序列号,改成不同的每片独立的序列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又是通病~
检查DS18B20的序列号,改成不同的每片独立的序列号。

大概知道可能和序列号有关 但自己确实设置过了

网友B:
麻烦大佬们了

网友C:
因电脑配置或其他原因,有时仿真与实际有出入,我曾经设计一个LCD12864点阵显示,电脑仿真无法显示,而实际可以正常显示,所以,仿真结果只作参考,这点要注意。

网友B:
请问如何转化呢 八组0x开头 合计32位数那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转化呢 八组0x开头 合计32位数那种

默认都是B8C530,4个器件可以按序设B8C531、B8C532、B8C533。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默认都是B8C530,4个器件可以按序设B8C531、B8C532、B8C533。

问题解决了 谢谢您

网友E:
需要代码附件,估计是温度调用或初始化程序出错了

网友F(2021-05-26):
大佬,这个DS18B20温度显示负数部分你是怎么处理的啊
我的负数部分总是显示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