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298n无法控制电机,电机不动

楼主:
使用STM32F103C8T6控制L298n,12V锂电池先接到DC-DC电压转换模块,然后DC-DC的12V输出接到L298N的12V和GND;L298N的GND有和STM32的GND连接。网上查了不少资料,电机还是不动,求求大佬们指点一下。

网友A(2021-03-19):
是不是电源充电不足 或者插头松了

网友A:
是不是插头松了

网友B(2021-07-25):
老哥,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C:
请用万用表或示波器,检测一下电平电压、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D:
首先与单片机连接解除,用短路方式自测驱动芯片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D:
单片机输出最好临时接LED以便观察,还有驱动芯片与电机连接也检查。

网友E(2022-02-27):
老哥,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老哥,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解决了吗

估计是单片机IO口驱动电流比较小,驱动不了L298N,得额外接Vcc,达到间接驱动的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单片机IO口驱动电流比较小,驱动不了L298N,得额外接Vcc,达到间接驱动的目的。

我的问题好像类似于这个,我已经发了帖子在审核中,您可以帮我看看嘛,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问题好像类似于这个,我已经发了帖子在审核中,您可以帮我看看嘛,谢谢了

嗯,拜读了一下,最好在测试的时候,实际测硬件端的现象去排查问题,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端口的实际电压输出情况,正常、偏小或者没有电压,需要根据情况来分析。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嗯,拜读了一下,最好在测试的时候,实际测硬件端的现象去排查问题,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端口的实际电压输 ...

好的,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