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突然无法烧录了,可能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
    51单片机A2开发板。返校前还好好的,烧录过几个程序。返校后突然就无法烧录了。之前烧录的程序板子还在正常运行。不知道怎么办啊,求大佬治治板子返校后的水土不服

屏幕截图 2021-03-15

网友A(2021-03-19):
报错如图

网友B:
你下载线没接吧··· ···

网友C:
检查接线,没问题的话断电然后再次通电试一下

网友D:
1. 大部分是USB线接触不良或四根或断了一根.
2. 普中的DIY的ISP不太友好, 参数也没选正确.
3. 板子的自动下载电路损坏,一般都是功率较大的那颗自动下载的开关三极管出问题, CH340芯片虽然有辅助自动下载这个功能,有时候也得使用合理. 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单片机自动下载, 防止故障率增多.  这板子很多人反映下载问题估计超过了10%.
4. 如果是自动下载电路故障,那可以直接把开关管输入,输出短路, 用STC-ISP冷启动烧录即可.
5. 单片机要注意不要插反了,不少初学者没注意.

网友E:
关了软件重新启动,单片机开关关了。反正所有准备工作重新来一遍就会好的

网友F:
1,下载线接触不良,

网友G:
2.1首先检查 烧录软件:检查单片机型号是否为 STC89C51,串口是否为CMOS3,是否安装 CH340 驱动,改变波特率后是否成功
2.2        检查实物是否与设计电路图相符合,是否存在漏焊的情况,经过检查实物各线路连接完整,与仿真图一致。
2.3        检查是否有短路虚焊问题。利用万能表,在不相连的锡路、管脚上测量电阻是否无限大,相连处是否电阻很小。
2.4        连接电源,检查晶振是否工作(电位大概在 5V 一半,经测量实际电压值约为1.785V),检查各个管脚电位是否正常。经过查询详细资料发现,下载器需要将 RXD 与 TXD 端分别与单片机对应端口进行交叉连接,经检查发现连接正确。
2.5        检查是否是烧录软件的问题,为此我重新选择新的烧录软件“普中”,发现依然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