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四路DS18B20温度检测系统代码与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21-03-19):
基于51单片机四路温度检测系统DS18B20的仿真和源程序

#include"stc89c51.h"

#include"define.h"

sbit SetKey = P3^0;
sbit UpKey  = P3^1;
sbit DnKey  = P3^2;
sbit AlarmK = P3^3;
sbit BEEP   = P2^4;

sbit LED1   = P2^0;
sbit LED2   = P2^1;
sbit LED3   = P2^2;
sbit LED4   = P2^3;

extern void StartDs18b20(uchar * ROMCODE);
extern void ReadDs18b20(uchar * ROMCODE);
extern  uchar  TZ;                           //转换后的温度值整数部分
extern  uchar  TD;                           //转换后的温度值整数部分
//extern void init_lcd (void);
//extern void LcdWrData(uchar content);
//extern  void LcdWrCommand(uchar content)        ;
extern uchar FindDevices(uchar CodeROM[][8]);
data uchar Ds18b20Rom[4][8];
//************************************************************************************************************************
extern uchar   LastDiscrap        ;
//extern void writ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s); //LCD 写字符串
//extern  void write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 ;//LCD 写字符串

//extern void LCD_Initial(void);
//extern void write_dat(unsigned char dat);
//extern void command(unsigned int com);

extern  unsigned char tflag;
unsigned char AlarmTempLow=1,AlarmTempTop=125,Set=0;
unsigned char fAlarm=0xff;
unsigned char TP1=0xff,TP2=0xff,TP3=0xff,TP4=0xff;
unsigned char Alarm1=0,Alarm2=0,Alarm3=0,Alarm4=0;
unsigned char tf1=0,tf2=0,tf3=0,tf4=0;

void delayms(uint ms)                 //延时xx毫秒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sbit RS=P2^5;
sbit RW=P2^6;
sbit EN=P2^7;
#define LCD_BUS P0

void command(unsigned int com)         //LCD写指令
{
   RS=0;                                  //RS为0
   LCD_BUS=com;          //装载指令
   delayms(5);                 //延时5ms
   EN=1;                                 //LCD使能
   delayms(5);                //延时5ms
   EN=0;                                //LCD不使能
}

void write_dat(unsigned char dat)          //LCD写数据
{
   RS=1;                                        //RS为1
   LCD_BUS=dat;                //装载数据
   delayms(5);                         //延时5ms
   EN=1;                                         //LCD使能
   delayms(5);                         //延时5ms
   EN=0;                                         //LCD不使能
}

void write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LCD 写字符串
{
        if (y == 0)  command(0x80 + x);     //表示第一行
        else         command(0xC0 + x);      //表示第二行

        while (*s)                         //判断是否字符串的结尾
        {
     write_dat( *s);    //显示当前字符
                s ++;                             //字符串地址加1
        }
}

void write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LCD 写字符串
{
        if (y == 0)  command(0x80 + x);     //表示第一行
        else         command(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rite_dat( s);    //显示当前字符
        }
}

void LCD_Initial(void)                //LCD初始化
{

   EN=0;                                  //LCD不使能
   RW=0;                                  //RW为0
   command(0x38);                //发送初始化指令
   command(0x0c);                //发送初始化指令
   command(0x06);          //发送初始化指令
   command(0x01);          //发送初始化指令
   command(0x80+0x02);        //发送LCD初始位置
}

void Alarm(void)
{
        if(TP1!=0xff)
        {
                if((TP1>(AlarmTempTop))||(TP1<(AlarmTempLow))||(tf1==0x2d))        {Alarm1=1;LED1=0;}
                else  {Alarm1=0;LED1=1;}
        }
   else  {Alarm1=0;LED1=1;}

        if(TP2!=0xff)
        {
                if((TP2>(AlarmTempTop))||(TP2<(AlarmTempLow))||(tf2==0x2d))        {Alarm2=1;LED2=0;}
                else  {Alarm2=0;LED2=1;}
        }
   else  {Alarm2=0;LED2=1;}

        if(TP3!=0xff)
        {
                if((TP3>(AlarmTempTop))||(TP3<(AlarmTempLow))||(tf3==0x2d))        {Alarm3=1;LED3=0;}
                else  {Alarm3=0;LED3=1;}
        }
   else  {Alarm3=0;LED3=1;}

        if(TP4!=0xff)
        {
                if((TP4>(AlarmTempTop))||(TP4<(AlarmTempLow))||(tf4==0x2d))        {Alarm4=1;LED4=0;}
                else  {Alarm4=0;LED4=1;}
        }
        else  {Alarm4=0;LED4=1;}

        if(fAlarm!=0)
        {
                if((Alarm1==1)||(Alarm2==1)||(Alarm3==1)||(Alarm4==1)) {BEEP=0;}
                else BEEP=1;
        }
        else BEEP=1;
}

void DispAlData(void)
{
        unsigned char i1=0,i2=0,i3=0,i4=0,i5=0,i6=0;

        i1 = AlarmTempLow/100;          //获得温度值的百位
        i2 = AlarmTempLow%100/10;         //获得温度值的十位
        i3 = AlarmTempLow%10;                 //获得温度值的个位

        i4 = AlarmTempTop/100;          //获得温度值的百位
        i5 = AlarmTempTop%100/10;         //获得温度值的十位
        i6 = AlarmTempTop%10;                 //获得温度值的个位
        writestring(5,1,"   ");
        writestring(13,1,"     ");
        if(i1!=0)        writeChar(5,1,i1+'0');
        if((i1==0)&&(i2!=0)) writeChar(5,1,i2+'0');
        if(i1!=0) writeChar(6,1,i2+'0');
        if((i1==0)&&(i2==0))        writeChar(5,1,i3+'0');
        else if((i1==0)&&(i2!=0))        writeChar(6,1,i3+'0');
        if((i1!=0))         writeChar(7,1,i3+'0');

        if(i4!=0)        writeChar(13,1,i4+'0');
        if((i4==0)&&(i5!=0)) writeChar(13,1,i5+'0');
        if(i4!=0) writeChar(14,1,i5+'0');
        if((i4==0)&&(i5==0))        writeChar(13,1,i6+'0');
        else if((i4==0)&&(i5!=0))        writeChar(14,1,i6+'0');
        if((i4!=0)) writeChar(15,1,i6+'0');
}

void SetFun(void)
{
        if(SetKey==0)
        {
                delayms(20);
                if(SetKey==0)
                {
                        if(Set<2)        {Set++;writestring(0,1," Low=    Top=   ");}
                        else {Set=0;}
                }
                DispAlData();
                switch(Set)
                {
                        case 0:  writestring(0,1,"C        D      ");break;
                        case 1:        writestring(0,1,">");writestring(8,1," ");break;
                        case 2:        writestring(0,1," ");writestring(8,1,">");break;
                }

                while(SetKey==0);
        }

        if((UpKey==0)&&(Set!=0))
        {
                delayms(20);
                if(UpKey==0)
                {
                        switch(Set)
                        {
                                case 1:        if(AlarmTempLow<125) AlarmTempLow++;else AlarmTempLow=125; break;
                                case 2:        if(AlarmTempTop<125) AlarmTempTop++;else AlarmTempTop=125; break;
                        }
                        DispAlData();
                        while(UpKey==0);
                }
        }

        if((DnKey==0)&&(Set!=0))
        {
                delayms(20);
                if(DnKey==0)
                {
                        switch(Set)
                        {
                                case 1:        if(AlarmTempLow>-20) AlarmTempLow--;else AlarmTempLow=-20; break;
                                case 2:        if(AlarmTempTop>0) AlarmTempTop--;else AlarmTempTop=0; break;
                        }
                        DispAlData();
                        while(DnKey==0);
                }
        }

        if(AlarmK==0)
        {
                delayms(20);
                if(AlarmK==0)
                {
                        fAlarm=~fAlarm;
                        while(AlarmK==0)        ;
                }
        }
}

void main(void)
{
        uint k;
        uchar number;
   BEEP=1;
   LCD_Initial();
        //init_lcd();
   writestring(0,0,"  Search Sensor  ");
   delayms(800);
   number=FindDevices(Ds18b20Rom);
   writestring(0,0,"Search    sensors");
        writeChar(7,0,number/10+'0');
   writeChar(8,0,number%10+'0');

   for(k=0;k<number;k++)
   {
      StartDs18b20(& Ds18b20Rom[k][0]);
   }
   delayms(800);
   writestring(0,0,"A        B      ");
   writestring(0,1,"C        D      ");
        while(1)
        {
      if(Set==0)
      {
         for(k=0;k<number;k++)
         {
            StartDs18b20(& Ds18b20Rom[k][0]);

            ReadDs18b20(& Ds18b20Rom[k][0]);
            switch(k)
            {
               case 0:
                  TP1=TZ;tf1=tflag;
                  writeChar(1,0,tflag);
                  writeChar(2,0,TZ/100+'0');
                  writeChar(3,0,TZ/10%10+'0');
                  writeChar(4,0,TZ%10+'0');
                  writeChar(5,0,'.');
                  writeChar(6,0,TD+'0');
                  break;
               case 1:
                  TP2=TZ;tf2=tflag;
                  writeChar(10,0,tflag);
                  writeChar(11,0,TZ/100+'0');
                  writeChar(12,0,TZ/10%10+'0');
                  writeChar(13,0,TZ%10+'0');
                  writeChar(14,0,'.');
                  writeChar(15,0,TD+'0');
                  break;
               case 2:
                  TP3=TZ;tf3=tflag;
                  writeChar(1,1,tflag);
                  writeChar(2,1,TZ/100+'0');
                  writeChar(3,1,TZ/10%10+'0');
                  writeChar(4,1,TZ%10+'0');
                  writeChar(5,1,'.');
                  writeChar(6,1,TD+'0');
                  break;
               case 3:
                  TP4=TZ;tf4=tflag;
                  writeChar(10,1,tflag);
                  writeChar(11,1,TZ/100+'0');
                  writeChar(12,1,TZ/10%10+'0');
                  writeChar(13,1,TZ%10+'0');
                  writeChar(14,1,'.');
                  writeChar(15,1,TD+'0');
                  break;
            }
         }
      }
      SetFun();
                Alarm();

        }
}

所有程序仿真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22-05-29):
感谢楼主的讲解

网友B:
Had similiar project 4xDS18B20 and Modbus...
Nice work..

网友C(2023-07-21):
需要用Proteus7.8版本打开dsn文件  不然工程内是空的没有仿真图

网友C:
想要这样的效果,该怎么做?大佬求教。

网友C:
我改了显示元件后,只能显示一个,不知道是为什么。proteus仿真图是我照着图片弄得。可能有毛病

网友C:
搞好了,是自己放的ds18b20没给序列号导致的只能识别一个

网友D:
非常感谢,很需要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