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单片机+max7219程序原理图 显示时间,日期,温度 可以自动亮度

楼主:
显示芯片用max7219 ,时钟芯片采用DS1302.温度芯片采用18b20 ,光敏电阻采用4516

附原理图,和程序代码,

#include "all.h"
//======================================
void Write_Max7219_byte(char DATA)
{
        char i;
        Max7219_pinCS=0;                //CS=0有效,CS=1锁存
        for(i=8;i>=1;i--)
          {
            Max7219_pinCLK=0;
            Max7219_pinDIN=DATA&0x80; //&10000000, 编译器对位操作的理解:非0即为1
            DATA=DATA<<1;
            Max7219_pinCLK=1;       //上升沿把数据送出去
           }
}
//-------------------------------------------
/*向M第一片MAX7219写入数据*/
void Write_Max7219_1(char add1,char dat1)
{
     Max7219_pinCS=0;
     Write_Max7219_byte(add1);           //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Write_Max7219_byte(dat1);               //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Max7219_pinCS=1;
}
//===========================================
//初始化
void Init_MAX7219()
{
Write_Max7219_1(0x09, 0xff);       //译码方式:BCD码
//Write_Max7219_1(0x0a, 0xf0);       //亮度
Write_Max7219_1(0x0b, 0x05);       //扫描界限;8个数码管显示
Write_Max7219_1(0x0c, 0x01);       //掉电模式:0,普通模式:1
Write_Max7219_1(0x0f, 0x00);       //显示测试:1;测试结束,正常显示:0
}

#include "all.h"
//*************************************************************
//主晶振在20-35之间
//低于20MHZ 温度无法使用
//自用晶振35MHZ
//=================================================================
//IO口初始化
void io_init()
{
P1M0&=0x00;P1M1&=0x00; //P3口,准双
P3M0&=0x00;P3M1&=0x00; //P1口,准双
}
//=================================
//max7219显示
void max7219_xs()//max7219xs
{
        static uint i;
        i++;
        if(i>2000)
        {
        Write_Max7219_1(1,TIME[2]>>4);  //显示时高位
        Write_Max7219_1(2,TIME[2]&0X0F);  //显示时低位不带小数点,
        Write_Max7219_1(3,TIME[1]>>4);//显示分高位
        Write_Max7219_1(4,TIME[1]&0X0F);//显示分低位
        Write_Max7219_1(5,TIME[0]>>4);//显示秒高位
  Write_Max7219_1(6,TIME[0]&0x0f);//显示秒。低位
        }
  if(i>4000)
        {
                         i=0;P15=1;
        Write_Max7219_1(1,TIME[2]>>4);  //显示时高位
        Write_Max7219_1(2,((TIME[2]&0X0F)|0x80));  //显示时低位,带小数点,
        Write_Max7219_1(3,TIME[1]>>4);//显示分高位
        Write_Max7219_1(4,TIME[1]&0X0F);//显示分低位
        Write_Max7219_1(5,TIME[0]>>4);//显示秒高位
  Write_Max7219_1(6,TIME[0]&0x0f);//显示秒。低位
        }

}

void WDT_CONTR_allog() //看门狗定时器 2.5s定时
{
   WDT_CONTR=0x36;
}
void main()
{
        io_init(); //io口初始化
  Init_MAX7219(); //max7219初 始化
        anjian();//主按键使用,屏蔽所有功能无法使用
        adc_init();        //adc调节亮度初始化
        Ds1302Init();  //ds1302初始化赋值初始时间
        while(1)
        {
                 Ds1302ReadTime(); //ds1302读取
                 WDT_CONTR_allog();//看门狗定时器
                 adc_ld();  //亮度调节
                 anjian_0();//显示时间
                 anjian_1();//显示日期
                 anjian_2();//显示周
                 anjian_3();//判断一次
                 anjian_4();//显示温度
                 anjian_5();//调整年
                 anjian_6();//调整月
                 anjian_7();//调整日
                 anjian_8();//调整时
                 anjian_9();//调整分
                 anjian_10();//调整秒
                 anjian_11();//调整周
                 anjian_12();//返回显示时间
                 anjian_k3(); //返回显示时间

        }
}

网友A(2021-03-20):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