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设计5V/3V直流继电器参数测试系统怎么弄啊?毫无思路啊,求帮助

楼主(2021-03-19):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楼主:
proteus仿真也不是很会

网友A:
用ZET6?   那么多资源用得完么? 你这是要搞触摸屏控制吧? 还有,具体测试什么参数也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ZET6?   那么多资源用得完么? 你这是要搞触摸屏控制吧? 还有,具体测试什么参数也不说?

测试继电器动作电压电流,释放电压电流和接触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