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单片机+红外遥控长按短按设置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21-03-19):
我用的是51单片机,想用NEC协议的红外遥控来设置定时器,这个阶段想要实现的功能是这样的:1.数码管前4位显示ds1302芯片设置的时间(已实现)。

2.长按遥控的电源键5s(编码为0x45),定时功能打开,这时数码管前两位显示小时,后两位显示分钟,初始值都为0.(已实现)
3.再按下遥控的电源键(小于5s),代表小时的前两位闪烁。(有问题)
4.再次按下遥控的电源键(小于5s),代表分钟的后两位闪烁。(有问题)
我用计算红外遥控的连发码数量来算电源键长按下的时间,连发码一个约108ms,5s需要达到46个连发码。
最开始按下电源键,达到46个连发码时可以打开定时器,小时和分钟都不闪烁,数码管上显示00:00。再按电源键可以让小时闪烁,再按可以让分钟闪烁。但如果打开定时器后,按下的时间比较长,一直没有松开,按理说闪烁的部分是不应该有变化的,但是实际上在20个连发码的时候,闪烁的小时或者分钟会自动交换一次,等到35个连发码时又会自动交换一次,等到46个连发码时定时器没有再次打开(小时或者分钟还会闪烁),等到50个连发码以上时定时器才会重新打开。
想问下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怎样才能改掉这个问题吗?谢谢!感觉问题应该出在EX0_ISR()函数或者ir_process()函数:————————————————————————————————————————————————
解决方案:因为每次是在到20个连发码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我后来在ir_process()函数中把短按的最长时间从小于46个连发码改到了小于15个连发码,虽然没有找到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但也让这个问题不再出现了。

下面是我的单片机main.c文件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intrins.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bit timer_on_flag,hour_flash,min_flash;   //定时器开启,时钟闪烁,分钟闪烁

uint hour,min;

sbit lsa = P2^4;          //数码管位选
sbit lsb = P2^3;
sbit lsc = P2^2;

sbit IRIN = P3^2;   //红外遥控
uint irtime;            //检测红外高电平持续时间
bit irpro_ok,irok;
uchar IRcord[4];         //储存数据码
uchar irdata[33];         //1引导码 8位客户1 8位客户2 8位操作码 8位操作反码
bit shortpress;   //红外遥控短按和长按
uint long_press_time;   //红外遥控连发码数量

uchar code duan[]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int flag1ms,flag5ms,flag100ms;

uchar n4,n5,n6,n7;
uchar n0,n1,n2,n3;
bit dig_on;             //数码管打开

void Ircordpro();
void ir_process();
/*------------------------------------------------------------------------------
                          数码管位选、赋值、闪烁
------------------------------------------------------------------------------*/
void flash_display(uchar seta,uchar setb,uchar setc,uchar num,bit check)                           //数码管闪烁
{
         static uchar flash = 0;
        lsa = seta; lsb = setb; lsc = setc;
        if(check)
        {
                if(++flash>10) flash = 0;
                else if(flash<=4) P0 = duan[num];
                else if(flash>4) P0 = 0x00;
         }else{
                 P0 = duan[num];
         }
}

/*------------------------------------------------------------------------------
                                数码管显示
------------------------------------------------------------------------------*/
void display(){
    static uchar i = 0;

        if(dig_on)
        {
                switch(i)
                {
                        case 0:        flash_display(1,1,1,n7,hour_flash);break;
                        case 1:        flash_display(1,1,0,n6,hour_flash);break;
                        case 2:        flash_display(1,0,1,n5,min_flash);break;
                        case 3: flash_display(1,0,0,n4,min_flash);break;
                        case 4: lsa = 0;lsb = 1;lsc = 1;P0 = duan[n3];break;
                        case 5: lsa = 0;lsb = 1;lsc = 0;P0 = duan[n2];break;
                        case 6: lsa = 0;lsb = 0;lsc = 1;P0 = duan[n1];break;
                        case 7: lsa = 0;lsb = 0;lsc = 0;P0 = duan[n0];break;
                }
                i++;
                if(i>7)        i=0;
        }
        else
        {
                P0 = 0x00;
        }
}

/*------------------------------------------------------------------------------
                                定时器1初始化
------------------------------------------------------------------------------*/
void Timer1Init()
{
        TMOD &= 0x0F;                         //清0 T1的控制位
        TMOD |= 0x10;                     //定时器1的工作方式为1
        TH1 = (65536-921)/256;         //晶振频率为11.0592MHz,机器周期为12/11059200*1000000 = 1.08506944us,周期为1ms,N为1000/1.08506944 = 921.6
        TL1 = (65536-921)%256;

        EA = 1;                                     //打开总中断
        ET1 = 1;                             //打开定时器1中断
    TR1 = 1;                             //打开定时器1
}

/*------------------------------------------------------------------------------
                             定时器1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 = (65536-921)/256;
        TL1 = (65536-921)%256;
        flag1ms = 1;                                                   //定时器周期为1ms

        P0 = 0x00;                                  //消抖
}
/*------------------------------------------------------------------------------
                         (红外)定时器0初始化
------------------------------------------------------------------------------*/
void Timer0Init()  //256*(1/11.0592MHz)*12 = 0.278ms
{
        TMOD &= 0xF0;  //清零T0的控制位
        TMOD |= 0x02;  //定时器0工作方式2
        TH0 = 0x00;           //高位初始化
        TL0 = 0x00;           //低位初始化
        ET0 = 1;           //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
}

/*------------------------------------------------------------------------------
                         (红外)外部中断0初始化
------------------------------------------------------------------------------*/
void Int0Init()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IT0 = 1;          //设置外部中断0为下降沿触发
        EX0 = 1;          //启动外部中断0
        EA = 1;                  //总中断允许
}

/*------------------------------------------------------------------------------
                          (红外)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rtime++;         //检测脉宽,一次位278us
}

/*------------------------------------------------------------------------------
                          (红外)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void EX0_ISR() interrupt 0
{
        static uchar i;                 //把33次高电平持续时间存入irdata
        static bit startflag;         //开始存储脉宽标志位

        if(startflag)                         //开始接收脉宽检测
        {
                if(irtime<63 && irtime>=45)   //判断是否引导码,低电平9ms+高电平4.5ms
                {
                        i = 0;                         //如果是存入irdata的第一位
                        shortpress = 1;
                        long_press_time = 0;
                }
                else if(irtime>33 && irtime <45)         //判断是否为连发码,低电平9ms+高电平2.25ms
                {
                        shortpress = 0;
                        long_press_time++;                          //计算连发码的数量
                }
                if(shortpress)
                {
                        irdata[i] = irtime;
                }
                irtime = 0;                        //计数清零,下一个下降沿的时候再存入脉宽
                i++;                                //计算脉宽存入的次数
                if(i==33)                        //如果存入34次
                {
                        irok = 1;                //脉宽检测完毕
                        i = 0;                        //脉宽计数清零准备下次存入
                }
        }
        else
        {
                irtime = 0;                        //计数清零
                startflag = 1;                //开始处理
        }
}
/*------------------------------------------------------------------------------
                          (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void Ircordpro()  //提取33次脉宽进行数据解码
{
        uchar i, j, k,cord,value;            //k用于33次脉宽中的哪一位
        k=1;                                            //从第一位开始,丢弃引导码脉宽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把脉宽存入cord
                        if(cord>5)      //脉宽大于11.0592的T0溢出率位约278us*5=1390那么判断为1
                        {
                                                        value=value|0x80;  //接收时先接收最低位
                                                }
                        if(j<8)
                        {
                                value>>=1;           //value位左移依次接收8位数据
                        }
                        k++;               //每执行一次脉宽数加一
                }
                IRcord[i]=value;           //每处理完一个字节把它放入ircord数组中
                value=0;                        //清零value方便下次存入数据
        }
        irpro_ok=1;  //接受完4个字节后irpro_ok置1表示红外解码完成
}

/*------------------------------------------------------------------------------
                          (红外)功能实现函数
------------------------------------------------------------------------------*/

void ir_process()
{
        if(irok)                         //如果红外信号接收完毕
        {
                Ircordpro();        //对红外信号进行解码
                irok = 0;
                shortpress = 0;
        }
        if(irpro_ok)                   //如果对红外信号解码完毕
        {
                if(IRcord[2]==0x45 )           //如果按键是45H
                {
                        if(long_press_time >= 46)          //长按打开定时器
                        {
                                timer_on_flag = 1;                 //打开定时器
                                hour = 0;
                                min = 0;
                                hour_flash = 0;                         //小时不闪烁
                                min_flash = 0;                         //分钟不闪烁
                        }
                        else if( (1<=long_press_time && long_press_time <46))           //短按对时间进行选择,设置超过20时会自动跳变
                        {
                                        if(timer_on_flag)                                   //如果定时器处于打开状态
                                        {
                                                if(!min_flash && !hour_flash)          //小时分钟均不闪烁,让小时闪烁
                                                {
                                                        hour_flash = 1;
                                                        irpro_ok = 0;
                                                }
                                                else if(hour_flash && !min_flash)                                   //小时已经在闪烁,短按一下让分钟闪烁
                                                {
                                                        hour_flash = 0;
                                                        min_flash = 1;
                                                        irpro_ok = 0;
                                                }
                                                else if(min_flash && !hour_flash)
                                                {
                                                        hour_flash = 1;                           //小时没有闪烁,短按一下让小时闪烁,分钟不闪烁
                                                        min_flash = 0;
                                                        irpro_ok = 0;
                                                }

                                        }
                        }
                }
        }

}
/*------------------------------------------------------------------------------
                          数码管显示内容设置函数
------------------------------------------------------------------------------*/
void calculate_num()
{

        n3 = long_press_time / 10;
        n2 = long_press_time % 10;
        n1 = IRcord[2]>>4;
        n0 = IRcord[2]&0x0F;

        if(timer_on_flag)                    //定时器打开,数码管显示定时的倒计时
        {
                n7 = hour / 10;
                n6 = hour % 10;
                n5 = min / 10;
                n4 = min % 10;
        }else if(!timer_on_flag)          //定时器未开,数码管显示时钟芯片实时时间
        {
                Ds1302ReadTime();
                n7 = TIME[2]/16;                //时
                n6 = TIME[2]&0x0f;

            n5 = TIME[1]/16;                //分
                n4 = TIME[1]&0x0f;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
        dig_on = 1;

        Timer0Init();
        Timer1Init();

    Ds1302Init();
        Int0Init();

        while(1)
        {
                  if(flag1ms)
                {
                        flag1ms = 0;
                        display();             //数码管显示
                        if(++flag5ms>=5)          //1ms * 5 = 5ms
                        {
                                flag5ms = 0;
                                ir_process();      //红外控制
                                calculate_num();
                        }
                }
        }
}

网友A:
用遥控器就多用几个键来设置,,遥控器上那么多的按键不用作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遥控器就多用几个键来设置,,遥控器上那么多的按键不用作什么

不好意思,我在做一个小项目,要求就是这样的,用一个遥控按键实现长按5s开启定时,短按切换小时和分钟闪烁

网友B:
是否可以换个思路,再定义几个变量。

判断在一定时间段里。出现的0x45。

如第一个0X45存在IRcord—one[2]==0x45

后 108ms的0X45存在IRcord—two[2]==0x45

IRcord—two[2] 再后的0X45存在IRcord_three[2]==0x45

然后再分别处理IRcord_three[2]   IRcord—two[2]  IRcord—one[2]

网友C:
楼主的程序中long_press_time未复位0;程序应该没有长按功能,只有短按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程序中long_press_time未复位0;程序应该没有长按功能,只有短按功能

长按功能是可以实现的。我这里的长按和短按更准确地说是判断读取到的是11.25ms的连发码还是13.5ms的引导码,long_press_time是在短按,也就是接收到引导码的时候复位0的。每一次有按键按下,最开始发送引导码,执行短按部分的程序,long_press_time归0,读取到的数据码存储在irdata[]中,按键持续按下,没有放开,读取到连发码,long_press_time自增,不存储新的数据。每一次读取到引导码或者连发码时,用Ircordpro()函数进行解码,并用ir_process()函数完成相应的功能。遥控按键放开,下一次又有按键按下时,再对引导码进行处理,long_press_time再次清零。

网友D:
// =========================== key.c ======================
#include "reg51.h"

#define KEY_INPUT           P1.0    //  按键IO

#define KEY_STATE_0         0       //  按键状态
#define KEY_STATE_1         1
#define KEY_STATE_2         2
#define KEY_STATE_3         3

#define SINGLE_KEY_TIME     3       //  SINGLE_KEY_TIME*10MS = 30MS     判定单击的时间长度,软件消抖
#define KEY_INTERVAL        30      //  KEY_INTERVAL*10MS    = 300MS 判定双击的时间间隔
#define LONG_KEY_TIME       300     //  LONG_KEY_TIME*10MS   = 3S   判定长按的时间长度

#define N_KEY               0       //  no click
#define S_KEY               1       //  single click        单击
#define D_KEY               2       //  double click        双击
#define T_KEY               3       //  Triple click        三击
#define Q_KEY               4       //  Quadruple click     四击
#define L_KEY               10      //  long press          长按

// ----------------------------------- key_driver --------------------------
unsigned char key_driver(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state = 0;
    static unsigned int  key_time = 0;
    unsigned char key_press, key_return;

    key_return = N_KEY;                         //  清除 返回按键值

    key_press = key_input;                      //  读取当前键值

    switch (key_state)
    {
        case KEY_STATE_0:                       //  按键状态0:判断有无按键按下
            if (!key_press)                     //  有按键按下
            {
                key_time = 0;                   //  清零时间间隔计数
                key_state = KEY_STATE_1;        //  然后进入 按键状态1
            }
            break;

        case KEY_STATE_1:                       //  按键状态1:软件消抖(确定按键是否有效,而不是误触)。按键有效的定义:按键持续按下超过设定的消抖时间。
            if (!key_press)
            {
                key_time++;                     //  一次10ms
                if(key_time>=SINGLE_KEY_TIME)   //  消抖时间为:SINGLE_KEY_TIME*10ms = 30ms;
                {
                    key_state = KEY_STATE_2;    //  如果按键时间超过 消抖时间,即判定为按下的按键有效。按键有效包括两种:单击或者长按,进入 按键状态2, 继续判定到底是那种有效按键
                }
            }
            else key_state = KEY_STATE_0;       //  如果按键时间没有超过,判定为误触,按键无效,返回 按键状态0,继续等待按键
            break;

        case KEY_STATE_2:                       //  按键状态2:判定按键有效的种类:是单击,还是长按
            if(key_press)                       //  如果按键在 设定的长按时间 内释放,则判定为单击
            {
                 key_return = S_key;            //  返回 有效按键值:单击
                 key_state = KEY_STATE_0;       //  返回 按键状态0,继续等待按键
            }
            else
            {
                key_time++;

                if(key_time >= LONG_KEY_TIME)   //  如果按键时间超过 设定的长按时间(LONG_KEY_TIME*10ms=300*10ms=3000ms), 则判定为 长按
                {
                    key_return = L_KEY;         //  返回 有效键值值:长按
                    key_state = KEY_STATE_3;    //  去状态3,等待按键释放
                }
            }
            break;

      case KEY_STATE_3:                         //  等待按键释放
          if (key_press)
          {
              key_state = KEY_STATE_0;          //  按键释放后,进入 按键状态0 ,进行下一次按键的判定
          }
          break;

        default:                                //  特殊情况:key_state是其他值得情况,清零key_state。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 没有初始化key_state,第一次执行这个函数的时候
            key_state = KEY_STATE_0;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  返回 按键值
}

// ----------------------------------- key_read --------------------------------
void key_read(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state1=0, key_time1=0;
    unsigned char key_return,key_temp;

    key_return = N_KEY;                         //  清零 返回按键值

    key_temp = key_driver();                    //  读取键值

    switch(key_state1)
    {
        case KEY_STATE_0:                       //  按键状态0:等待有效按键(通过 key_driver 返回的有效按键值)
            if (key_temp == S_key )             //  如果是[单击],不马上返回单击按键值,先进入 按键状态1,判断是否有[双击]的可能
            {
                 key_time1 = 0;                 //  清零计时
                 key_state1 = KEY_STATE_1;
            }
            else                                //  如果不是[单击],直接返回按键值。这里的按键值可能是:[长按],[无效按键]
            {
                 key_return = key_temp;         //  返回 按键值
            }
            break;

        case KEY_STATE_1:                       //  按键状态1:判定是否有[双击]
            if (key_temp == S_key)              //  有[单击]后,如果在 设定的时间间隔(KEY_INTERVAL*10ms=30*10ms=300ms) 内,再次有[单击],则为[双击],但是不马上返回 有效按键值为[双击],先进入 按键状态2,判断是否有[三击]
            {
                key_time1 = 0;                  //  清零 时间间隔
                key_state1 = KEY_STATE_2;       //  改变 按键状态值
            }
            else                                //  有[单击]后,如果在 设定的时间间隔(KEY_INTERVAL*10ms=30*10ms=300ms)内,没有[单击]出现,则判定为 [单击]
            {
                key_time1++;                    //  计数 时间间隔
                if(key_time1 >= KEY_INTERVAL)   //  超过 时间间隔
                 {
                    key_return = S_key;         //  返回 有效按键:[单击]
                    key_state1 = KEY_STATE_0;   //  返回 按键状态0,等待新的有效按键
                 }
             }
             break;

        case KEY_STATE_2:                       // 按键状态2:判定是否有[三击]
            if (key_temp == S_key)              // 有[双击]后,如果在 设定的时间间隔(KEY_INTERVAL*10ms=30*10ms=300ms) 内,再次有[单击],则为[三击],由于这里只扩展到[三击],所以马上返回 有效按键值为[三击]
            {
                key_time1 = 0;                  // 清零 时间间隔
                key_state1 = KEY_STATE_3;       // 改变 按键状态值
            }
            else                                // 有[双击]后,如果在 设定的时间间隔(KEY_INTERVAL*10ms=30*10ms=300ms)内,没有[单击],则判定为 [双击]
            {
                key_time1++;                    // 计数 时间间隔
                if(key_time1 >= KEY_INTERVAL)   // 超过 时间间隔
                 {
                      key_return = D_KEY;       // 返回 有效按键:[双击]
                      key_state1 = KEY_STATE_0; // 返回 按键状态0,等待新的有效按键
                 }
             }
             break;

        case KEY_STATE_3:                       // 按键状态3:等待按键释放
            if (key_temp == S_key)              // 有[三击]后,如果在 设定的时间间隔(KEY_INTERVAL*10ms=30*10ms=300ms) 内,再次有[单击],则为[四击],马上返回有效按键值为[四击],
            {
                 key_return = Q_key;            // 返回 有效按键:[四击]
                 key_state1 = KEY_STATE_0;      // 返回 按键状态0,等待新的有效按键
            }
            else
            {                                   // 有[三击]后,如果在 设定的时间间隔(KEY_INTERVAL*10ms=30*10ms=300ms)内,没有[单击],则判定为 [三击]
                key_time1++;                    // 计数 时间间隔
                if(key_time1 >= KEY_INTERVAL)   // 超过 时间间隔
                 {
                      key_return = T_KEY;       // 返回 有效按键:[三击]
                      key_state1 = KEY_STATE_0; // 返回 按键状态0,等待新的有效按键
                 }
             }
             break;

        default:                                //  特殊情况:key_state是其他值得情况,清零key_state。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 没有初始化key_state,第一次执行这个函数的时候
            key_state1 = KEY_STATE_0;
            break;
    }

    return = key_return;                        // 返回 按键值
}

网友C:
引用 楼主:
长按功能是可以实现的。我这里的长按和短按更准确地说是判断读取到的是11.25ms的连发码还是13.5ms的引导 ...

楼主程序每次都先执行短按,有长按再执行,没有区分开吧

网友E(2022-05-01):
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