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学stm32是不是应该先把地址全部搞清楚?

楼主(2021-03-19):
看别人的程序看着看着就进库了,然后就是地址位开始转,看的我云里雾里,不像51单片机配置什么直接设置,不知道基本可以直接手册搜索。

网友A:
直接用hal库,有手册,什么功能都能查到,51的汇编思维可以留作历史纪念了

网友B:
不需要啊  如果有时间可以去了解底层函数,一般都用库函数或者HAL库

网友C:
了解基本知识总是有帮助的,而且越多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啊  如果有时间可以去了解底层函数,一般都用库函数或者HAL库

那哪里有库的说明书一类的东西吗?百度了一下hal库,人家说的STM32CubeMX软件我根本没有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哪里有库的说明书一类的东西吗?百度了一下hal库,人家说的STM32CubeMX软件我根本没有找到

st官网就有 怎么会找不到

网友D:
学习,还是从寄存器开始。库函数的背后也是寄存器

网友E:
  还是先弄懂寄存器,比学会什么库都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先弄懂寄存器,比学会什么库都有用

好的,谢谢,最近看库函数里一堆结构体,看文档也没说个所以然,就只是列了一下,比如这个,更加云里雾里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官网就有 怎么会找不到

现在倒是安装好了,但是hal库里面的结构体之类的我感觉写的一点都不具体……就列了一下这个结构体的因子,每个因子有什么作用代表什么都不知道

网友F:
兄台51神马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台51神马段位?

入门段位?就只能说用过部分功能,比如ADC、DAC之类。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入门段位?就只能说用过部分功能,比如ADC、DAC之类。

STM32标准库有中文手册,网上可以搜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M32标准库有中文手册,网上可以搜得到。

好的,谢谢,但是我手上有的是stm32F4系列,网上的一般是F1系列,库应该通用吧?

网友H:
手冊不離手,隨用隨查,
有時候副機師的工作就是查閲手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