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打样,10来片板子元器件焊接问题

楼主(2021-03-19):
板子10cm*10cm大小一片,里面贴片元器件0805封装就15-20个,sop8封装,10个,和一个64脚的mcu,还有插件电阻10多个,其他元器件比较好焊接就不提了,只要是这些焊接比较辛苦,5-6个小时才焊好一个板子,太痛苦了,想着批量1平方米PCB,大概300-400来块钱,然后再让机器贴片,把贴片的让人家贴,这样下来大概要1000多块钱,感觉太贵了,不划算,有没有什么经济实惠一点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哎,网上大把打样+贴片的PCB板厂。  你这个做起来,最多就300元可以搞定。 不包括sop8和64脚mcu的硬件价格哈。

网友B:
一般制板与贴片是分开计价的。贴片按焊点计价+工程费+元件材料费。与PCB面积不相干。打样片自己动手焊慢点无所谓。批量贴片就别指望手工操作了,这个钱省不下来。

网友C:
100片板子 可以开钢网 刷锡膏 然后用电动吸笔吸过去贴片。然后加热就行

网友D:
上PCB图看看 具体工作量 我给楼主焊

网友E:
看来基本功还没有练好,多焊才是硬道理。焊板要备常用物料元件盒,取料方便。
好方法还是有的。网上买盒锡膏,小的10多点,习个注射器,将锡膏装入注射器,
一个焊盘挤点,放完元件用风枪一吹,不亮成功了。

网友F:
贴片元件釆用锡膏,并且用加热板即可解决焊接的问题,B站有自己做替代钢网的方法,插件就简单了。

网友G:
你人工把焊锡膏涂上去,再把元件摆好,放到焊台上,就行了。关键是省钱,还不用担心连焊

网友H:
十片的板子,自己焊就可以了
你几个小时才焊好一片,那就是你能力和方法的问题了
1,先把丝印图打印出来,哪个元件焊哪里要一看就看到
2,先把贴片的焊点加锡,锡膏或者烙铁加锡线都行
3,贴片料找齐
4,看好一个元件的位置,一次吹上去,一次吹十个板,这样就不用每个元件都要看一下位置了
5,最后就是插件的
一块一块板的焊,肯定是要慢很多了

网友I:
我也很头痛这个问题,小批量的话只能生产好PCB,另找贴片机厂加工了,开机都要过千元的。没办法,你自己手工焊那里搞的来,没有效率没有质量。
你就别说样品了,就算是LQFP48脚的CPU我都是自己手要焊的,其它IC小菜一碟焊好了。练练功底省省钱也是好事。

网友J:
又想省事又想不花钱,哪有那么好的事。你可以开个钢网刷上锡膏,然后把贴片元件放上,效率就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