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VET6 RS485通信可以发送接收不到 附源程序

楼主(2021-03-19):
论坛的各位大师可以帮忙下这个RS485的程序的问题点,
可以发送接收不到。。

主板的485接口是两线的,连接到了CP2104的T+/T-,CP2104的另一端接口通过USB连接到了电脑。。。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rs485.h"
#include "usart4.h"

int main(void)
{
        u8 key;
        u8 i=0,t=0;
        u8 cnt=0;
        u8 rs485buf[5];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RS485_Init(115200);                //初始化RS485串口3
  My_USART4_Init(115200);
        while(1)
        {
        for(i=0;i<5;i++)
                        {
                          rs485buf[i]=cnt+i;//填充发送缓冲区
                         }
      RS485_Send_Data(rs485buf,5);//发送5个字节
      delay_ms(500);
                  RS485_Receive_Data(rs485buf,&key);

        }
}

网友A:
485是单双工工作的,由DE和RE控制收发状态,仔细看看485芯片的文档。

网友B(2024-09-26):
你能完成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