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录软件的时候老是遇到这种情况,板子和端口都是正确的,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有...

楼主(2021-03-19):
烧录软件的时候老是遇到这种情况,板子和端口都是正确的,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下载失败的问题总结www.51hei.com/bbs/dpj-200527-1.html

网友B:
你如果用的是开发板 点下载后 把开发板电源断一下

不是开发板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用的是开发板 点下载后 把开发板电源断一下

不是开发板就不知道了

普中的开发板,我试下

楼主:
然后是这样的,原来芯片里的文件也没了

楼主:
破案了,我测试了软件,烧录还有单片机,确定是电脑问题,不知道电脑出了什么问题,准备重装了

网友C:
这货晶宏的主页都介绍得明明白白

网友D:
USB端口可能有问题,换一个USB口

楼主:
结论电脑端口电压不够怎么办,除了换电脑(学生党没钱),怎么才能提升端口电压呢

网友E:
是不是没有装驱动程序

网友F:
这种,我之前都直接,重新插一下usb接口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结论电脑端口电压不够怎么办,除了换电脑(学生党没钱),怎么才能提升端口电压呢

好像有那种能扩展usb的那种接口,可能有那种能升电压的,可能。你去搜搜。

网友G:
你把单片机型号改为STC89C52RC/LE52RC试试,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有那种能扩展usb的那种接口,可能有那种能升电压的,可能。你去搜搜。

在τ 宝买完了,感谢万能 的τ 宝,希望有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没有装驱动程序

装了,是ch341那个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结论电脑端口电压不够怎么办,除了换电脑(学生党没钱),怎么才能提升端口电压呢

换质量好的USB线,这是好多人忽视的问题。

网友I:
应该有哪里没有设置对,如果设置对,那是一下就能行了。

网友J:
串口线太长也有可能

网友K:
引用 楼主:
结论电脑端口电压不够怎么办,除了换电脑(学生党没钱),怎么才能提升端口电压呢

单独供电!1A   10A随便选!

网友L:
我之前也有这样的情况,结果换一条连接线就好了,这种情况一般是硬件的问题,接对了就好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结论电脑端口电压不够怎么办,除了换电脑(学生党没钱),怎么才能提升端口电压呢

你搞个升压电路

网友N:
有可能是单片机型号选择错误了,选择STC89C52RC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