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教室照明智能控制系统源程序与Proteus仿真

楼主(2021-03-19):
没人,灯灭 1-3人,亮3个灯 4-6人亮6个灯 大于6人,全亮 液晶显示屏,显示人数

教室照明智能控制系统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lcd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adc.h"

char people_ADD = 0;

void led( 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led_one( void )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2);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3);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4);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7);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8);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9);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0);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1);

}

void led_two(void)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2);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3);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4);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7);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8);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9);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0);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1);
}

void led_three(void)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2);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3);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4);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7);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9);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1);
}

void led_Down(void)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0);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2);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3);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4);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6);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7);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8);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9);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0);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1);

}

void Key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开启按键端口(PA)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IO 口做输入口时,不用设置输出频率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KEY_Scan( void )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 == 1 )
        {
                /*等待按键释放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 == 1);
                people_ADD++;
                if( people_ADD > 50 )
                {
                        people_ADD = 50;
                }
        }

        if(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1000 )
        {
                while(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1000 ));
                people_ADD--;
                if( people_ADD <= 0 )
                {
                        people_ADD = 0;
                }
        }
}

int main(void)
{
        Key_GPIO_Config();
        ADC1_GPIO_Config();
        ADC_Config();
        LCD1602_Init();
        led();
        LCD1602_ShowStr(0,0,"     Light     ",15);
        LCD1602_ShowStr(0,1,"People:",7);
        led_Down();

        while(1)
        {
                LCD1602_WriteCmd( 0x80+0x40+8);
                LCD1602_WriteDat( people_ADD/10+'0' );
                LCD1602_WriteDat( people_ADD%10+'0' );
                KEY_Scan();

                if(( people_ADD > 0 )&&( people_ADD <= 3 ))
                {
                        led_one();
                }
                else
                {
                        if(( people_ADD > 3 )&&( people_ADD <= 6 ))
                        {
                                led_two();
                        }
                        else
                        {
                                if( people_ADD > 6 )
                                {
                                        led_three();
                                }
                                else
                                {
                                        led_Down();
                                }
                        }
                }
        }
}

网友A(2021-06-07):
不错不错,完整的,赞!用Keil5编译成功了

网友B:
完整的?有没有运行出错?

网友B:
为什么我编译失败?是我的Keil设置有问题吧,都是这些头文件找不到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s1.c...
s1.c(1):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stm32f10x.h'
s1.c(2):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bsp-lcd1602.h'
s1.c(3):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delay.h'
s1.c(4):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sys.h'
s1.c(5):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adc.h'
S1.C(11): error C202: 'GPIO_InitTypeDef':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1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GPIO_InitStructure'
S1.C(13): error C202: 'RCC_APB2Periph_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17):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23):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24):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25):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26):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27):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28):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29):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30):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31):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32):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33):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34):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40):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41):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42):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43):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44):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45):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46):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47):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48):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49):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50):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51):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56):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57):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58):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59):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60):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61):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62):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63):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64):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65):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66):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67):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72):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73):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74):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75):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76):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77):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78):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79):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80):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81):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82):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83): error C202: 'GPIOC':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91): error C202: 'GPIO_InitTypeDef':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9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GPIO_InitStructure'
S1.C(94): error C202: 'RCC_APB2Periph_GPIOA':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102): error C202: 'GPIOA':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108): error C202: 'GPIOA':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111): error C202: 'GPIOA':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119): error C202: 'ADC1': undefined identifier
S1.C(121): error C202: 'ADC1': undefined identifier
好多这个

网友C:
楼上需要安装 KEIL   MDK  软件

网友D:
工程在哪个文件夹里面 大家能告知一下吗?

网友E:
请问proteus用的哪个版本?是不是有版本限制?

网友F(2021-12-07):
请问proteus用的哪个版本?

网友G(2022-05-31):
引用 网友B:
完整的?有没有运行出错?

我的仿真软件运行不正常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请问proteus用的哪个版本?

一般都是高版本兼容性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