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水质检测源程序与Proteus仿真设计

楼主:
STM32水质检测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lcd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adc.h"

char PH_High = 7;
char zuodu_High = 50;

void LED( 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 GPIOA,GPIO_Pin_10 );

}

int main(void)
{
  int ADC_num;
        int temp1,temp2;

        ADC1_GPIO_Config();
  ADC_Config();
        LCD1602_Init();
        LCD1602_ShowStr(0,1,"zd_S:50% PH_S:7",15);
        LCD1602_ShowStr(0,0,"zd:      PH:   ",15);
        LED();

        while(1)
        {
                ADC_num=Get_ADC(ADC_Channel_0);
                temp1=ADC_num*100/4096;
                LCD1602_WriteCmd( 0x80 + 3 );
                LCD1602_WriteDat( temp1/10 + 0x30 );
                LCD1602_WriteDat( temp1%10 + 0x30 );
                LCD1602_WriteDat( '%' );

                ADC_num=Get_ADC(ADC_Channel_1);
                temp2=ADC_num*10/4096;
                LCD1602_WriteCmd( 0x80 + 13 );
                LCD1602_WriteDat( temp2 + 0x30 );

                if(( temp1 >= 50 )||( temp2 >= 7 ))
                {
                        GPIO_ResetBits( GPIOA,GPIO_Pin_10 );
                }
                else
                {
                        GPIO_SetBits( GPIOA,GPIO_Pin_10 );
                }
        }
}

3、main函数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lcd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adc.h"

char PH_High = 7;
char zuodu_High = 50;

void LED( 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 GPIOA,GPIO_Pin_10 );

}

int main(void)
{
  int ADC_num;
        int temp1,temp2;

        ADC1_GPIO_Config();
  ADC_Config();
        LCD1602_Init();
        LCD1602_ShowStr(0,1,"zd_S:50% PH_S:7",15);
        LCD1602_ShowStr(0,0,"zd:      PH:   ",15);
        LED();

        while(1)
        {
                ADC_num=Get_ADC(ADC_Channel_0);
                temp1=ADC_num*100/4096;
                LCD1602_WriteCmd( 0x80 + 3 );
                LCD1602_WriteDat( temp1/10 + 0x30 );
                LCD1602_WriteDat( temp1%10 + 0x30 );
                LCD1602_WriteDat( '%' );

                ADC_num=Get_ADC(ADC_Channel_1);
                temp2=ADC_num*10/4096;
                LCD1602_WriteCmd( 0x80 + 13 );
                LCD1602_WriteDat( temp2 + 0x30 );

                if(( temp1 >= 50 )||( temp2 >= 7 ))
                {
                        GPIO_ResetBits( GPIOA,GPIO_Pin_10 );
                }
                else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

        GPIO_SetBits( GPIOA,GPIO_Pin_10 );
                }
        }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注意版本号):
Keil5版本:
Proteus8.8版本:

网友A(2021-03-27):
你好,为什么我的Proteus中没有STM32F103R6这个芯片,请问您用的那个版本

网友B:
用的PROTEUS8.9测试,程序,仿真都可用,很好,谢谢楼主分享。放心下载!

网友C(2021-05-18):
谢谢,请问如何模拟测量电导率。

网友D:
水质主要是检测什么变化量?说说实现原理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好,为什么我的Proteus中没有STM32F103R6这个芯片,请问您用的那个版本

Proteus sp2才有stm103的芯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好,为什么我的Proteus中没有STM32F103R6这个芯片,请问您用的那个版本

proteus8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用的PROTEUS8.9测试,程序,仿真都可用,很好,谢谢楼主分享。放心下载!

确实不错

网友G:
能给我解释一下代码吗

网友H(2021-12-30):
最好在代码后加上注释,这样便于新手理解,

网友I(2022-04-22):
需要使用Proteus8.8才行 不然会导致运行ad一直采集不到 一直显示0

网友J:
需要用Proteus8.8版本才行,其他版本可能会出问题,看图

网友K(2023-04-17):
用的PROTEUS8.8测试,程序,仿真都可用,很好,谢谢楼主分享。放心下载!

网友K:
这个告警灯是由模拟看门狗来控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