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内部12位ADC智能路灯源程序与Proteus仿真设计

楼主(2021-03-19):
STM32智能路灯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备注:通过ARM内部的ADC采集光敏电阻电压,判断电压值
电压值低于设定的值,表示光强太弱,开路灯
光强合适,显示OK灯不亮
stm32内部ADC采集电压
光敏电阻,调节光强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lcd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adc.h"

int main(void)
{
  int ADC_num;
        float temp;

        ADC1_GPIO_Config();
  ADC_Config();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CD1602_Init();
        LCD1602_ShowStr(0,0,"Intelligent LED",15);
        LCD1602_ShowStr(0,1,"    LED:",8);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while(1)
        {
                ADC_num=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temp=ADC_num*(3.4/4096)*10;
                //表示光线太弱
                if( temp < 8 )
                {
                        LCD1602_ShowStr(8,1,"Low ",4);
                        GPIO_ResetBits( GPIOC,GPIO_Pin_0 );
                }
                else
                {
                        //光线合适
                        LCD1602_ShowStr(8,1,"OK  ",4);
                        GPIO_SetBits( GPIOC,GPIO_Pin_0 );
                }
        }
}

网友A:
好资料,对于我非常有用,先收藏了。

网友B(2023-04-15):
我怀疑我下载了一个假的protues,没有SMT32单片机

网友C:
想问一哈楼主的proteus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D(2023-05-15):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哈楼主的proteus是哪个版本的

得8.13及其以上的能打开

网友E:
这太方便了,谢谢

网友F(2025-03-27):
运行lcd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