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单片机可不可以用来无损测水果的糖度

楼主(2021-03-19):
保持水果不会被损坏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匪夷所思,
可以借助近红外光谱 的光谱传感器 来无损测水果的糖度

网友B:
第一个困难是如何在不接触水果的情况下测量糖含量。 第二个困难是通过非接触方法的测量精度。 第三个困难是要求测量速度有多快。

网友C:
这个问题的难点在传感器上而不在单片机上吧。

网友D:
没错,楼上说的,传感器问题

网友E:
不可以,糖度的定义就知道。

网友F:
水果的品种也会影响,感觉单片机有点困难,人工智能等等也许能。

网友G:
你的意思是瞧出糖度?

网友H:
测水果的糖度跟单片机本身没什么关系,主要是跟传感器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匪夷所思,
可以借助近红外光谱 的光谱传感器 来无损测水果的糖度

单片机里有光谱传感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困难是如何在不接触水果的情况下测量糖含量。 第二个困难是通过非接触方法的测量精度。 第三个困难是 ...

对,我就是想找这个传感器有没有单片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意思是瞧出糖度?

嗯嗯嗯呢

网友I:
当然是可以的,需要相关的传感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当然是可以的,需要相关的传感器才行。

那么请问这个传感器是什么

网友J(2024-12-14):
引用 楼主:
那么请问这个传感器是什么

近红外光谱仪传感器

网友K:
弱弱的问一句,这水果有多贵啊?连几个样品都不舍得出?

网友L:
只有单片机肯定不行,这个还得有专用的探头才行

网友M:
引用 楼主:
那么请问这个传感器是什么

电化学类传感器,化学反应转换成电压、电流或电抗信号,原理与血糖仪差不多。

网友N:
至少,目前还没有一款传感器能做到无损的测量糖度。

网友O:
好像这样的技术还没研究出来,属于高科技。

网友P:
引用 网友N:
至少,目前还没有一款传感器能做到无损的测量糖度。

有的,爱拓已经卖了好几年了

网友P:
可以查一下爱拓,有卖这款成品的数显便携式无损测糖仪

网友Q:
如果不是用AI视觉分析,那需要看是什么水果了,比如西瓜就不太行,西红柿就可能,需要试试。

网友R:
无损检测,最多只能检测果皮的含糖量吧?果皮与果肉的含糖量差别很大

网友S:
这是一个项目,开发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