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蓝牙模块模拟成串口,并可以直接当成串口来收发数据?

楼主(2021-03-20):
(无正文)

网友A:
选择透传的蓝牙模块,和串口一样的操作方法。

网友B:
是的,有BLE串口蓝牙模块,用AT指令配置。

网友C:
蓝牙4.0,BLE双模的支持安卓和苹果,如果只需要单片机与电脑串口传输,可以只买支持从机模式的,通过AT指令可以设置蓝牙名称、波特率、口令等,设置好后就不用管蓝牙模块了,蓝牙模块连接单片机串口,在电脑搜索蓝牙模块连接好后,可以在设备管理器找到蓝牙模拟的串口号,然后用串口助手就可以与单片机通信。

网友D(2021-10-25):
引用 网友C:
蓝牙4.0,BLE双模的支持安卓和苹果,如果只需要单片机与电脑串口传输,可以只买支持从机模式的,通过AT指令 ...

大佬,我买了一个4.0 BLE蓝牙控制器,UUID信息卖家也发来了,但是不知道怎么跟PC连接啊,普通的蓝牙搜索添加不了,求解!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