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接收到16进制命令后如何控制8路继电器?

楼主(2021-03-20):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51单片机接收到8条16进制命令后如何控制8路继电器开合,开合时间6秒后自动复位。这代码好写吗?

网友A:
8条命令对应8路继电器,根据命令控制8路继电器对应的驱动IO口,6秒延时有定时器完成。就是IO口逻辑控制,无需算法,单片机应用中最简单程序了。

网友B:
很简单的,这个应用只需要用到一个定时器和IO口控制,逻辑也不复杂。

网友C:
您需要先做一个协议,好好规划一下。

网友D:
我在做一个按键控制36个继电器,并且按一下通一个继电器,再按一下,这个继电器关,下一个继电器开,以此循环。

网友E:
发送命令控制继电器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关键在于命令的设定。一条命令控制n个继电器都可以。比如有16进制命令:
FF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 FA
FF为数据的头 ,FA 为数据的尾可以设定为一个值,可以是校验值等等。中间的数据就可以设定为继电器的控制码。比如:第二位为继电器1的控制码:0x00为关,0x01为开,或者设置其中的设定码。以此类推继电器2,3,4即可。

网友F:
使用定时器延时6s,把IO口置1或置0来控制继电器的开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