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无线照明系统运行后 毫无反应!求助大神

楼主(2021-03-20):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define ui unsigned int
sbit GM=P1^0;
sbit RT=P1^5;
sbit KZ=P3^5;
uc sec=0;
void init()
{
GM=0;
RT=0;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ET0=1;
TR0=1;
EA=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uc m;
TH0=0x3c;
TL0=0xb0;
m++;
if(m>=20)
{
m=0;//m ??
if(RT==0||GM==0)

{
sec++;
if(sec>10)
{
sec=0;
KZ=1;
}
}
if(RT==1&&GM==1)
{
sec=0;
KZ=0;
}
}
}
最上面的滑动变阻器是模拟光敏电阻 最下面的按钮是模拟红外感应的!!!
为啥运行后 毫无反应呀  急急急急!!!希望大神指教!

网友A:
有些连线没有连接节点  没有连接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连线没有连接节点  没有连接上啊

啊?没有吧 我重新连了线也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