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接触的MCU芯片选型及头文件选用问题

楼主(2021-03-20):
现在的我能在开发板上写一些简单的程序,但是如果选用如STC的MCU芯片,我连创建工程这一块儿都不知道怎么整,就像找不到门一样
比如STC的11F32XE芯片,如图: 1616223889(1).jpg 应该选哪个,包含的头文件又该选什么。

网友A:
STC系列单片机的不是每一款都有一一对应的头文件,而是一种头文件适用于很多款单片机。创建工程文件时只要选与手头同系列的型号即可。在C文件中只要右击,按默认头文件插入即可。

网友B:
我都是头文件用的reg51.h,好像都是通用

网友C:
STC的头文件比REG51.H要多一些寄存器定义,选11F60就可以,一个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头文件用的reg51.h,好像都是通用

不行的,STC端口比51的多,比如会有P5口,你就不适用了

网友D:
创建工程这里挺简单的,比stm32简单多了,基本上选对了芯片型号就行了,或者可以去搜一下看别人怎么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系列单片机的不是每一款都有一一对应的头文件,而是一种头文件适用于很多款单片机。创建工程文件时只要 ...

好的,谢谢啦,介绍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