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密码锁的复位电路和1602显示问题

楼主:
最近开始学习单片机,在论坛一个帖子里下载了一个密码锁仿真程序,那个仿真原本的复位功能应该是错误的,RST一直都是高电平,如图

本人没什么基础,在网站寻找到答案,是R33电阻的问题,把10k改成220欧,复位功能能够正常执行。

但是修改后的程序,一旦按下复位功能,1602显示器就显示不出,多按几下矩阵按键甚至会出现乱码的情况。请问这是哪里出问题了,该如何解决呢?
附上仿真程序和代码。希望各路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2021-03-20):
单纯仿真逻辑功能可以不接电源、晶振和复位电路,系统默认它们存在。如果要测试复位功能,需要编辑R33/10K的属性,改模拟类型为数字类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纯仿真逻辑功能可以不接电源、晶振和复位电路,系统默认它们存在。如果要测试复位功能,需要编辑R33/10K ...

谢谢大神。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