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单片机的建议

楼主(2021-03-20):
最近STC单片机是很火的了,我也经常用国产的芯片做些小项目,但我发现个问题:我在做一个小手表的项目的时候本来想加个小喇叭的,但屏幕显示要执行,控制喇叭也要执行。所以我就想要是能在一个单片机里有两个或多个CPU同时在工作,那效率肯定能提高!比如一个控制喇叭,一个控制屏幕,一个控制手电筒··· ···
所以我希望STC推出多核的单片机,各位觉得如何?

网友A:
定时器中断拿来用啊

网友B:
如果楼主有足够的批量,厂家当然愿意为你开发多核芯片,甚至为你定制专用芯片。就楼主这点小功能,单核CPU绰绰有余。

网友C:
多核的单片机成本就上去了

网友D:
楼主还是好好研究一下时间这个词,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如果每个任务都占用一个内核,那windows系统几十上百的进程岂不是要几百个核心,比如手电筒控制是一直控制的么?

网友E:
楼主的项目可以考虑I7处理器

网友F:
本人觉得如果用到这个思路  任务是多核的来进行处理  就不是单片机能胜任到了  啥东西干啥活

网友G:
你这点小小功能 还用得着双核多核?你用8位的 别人用4位 的 照样搞出来 你信不信?

网友H:
相像太丰富了,浪费资源,单核绰绰有——控制屏幕占用资源多些,一个控制手电筒和一个喇叭占什么资源。

网友I:
目前的单片机都是没有办法并行的,都是串行,只是分时处理数据

网友J:
就是把一个内核充分利用出来,内核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都是微秒级别的,只要用其中的几个微秒给喇叭一个信号,喇叭就会响。给屏幕几个毫秒,屏幕就在显示。有时看见某个大佬的单片机开发板。有温度,有时间,有小灯,有数码管。有很多功能,都在同时工作。其实他的内核还有很多的时间在休息。就是把时间分成很小的一段。一段做这个,一段做另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相像太丰富了,浪费资源,单核绰绰有——控制屏幕占用资源多些,一个控制手电筒和一个喇叭占什么资源。

我说的控制喇叭不止控制响不响,是利用方波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就是把一个内核充分利用出来,内核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都是微秒级别的,只要用其中的几个微秒给喇叭一个信号 ...

万一要用喇叭做出不同声音呢?

楼主:
修改一下:
最近STC单片机是很火的了,我也经常用国产的芯片做些小项目,但我发现个问题:我在做一个小手表的项目的时候本来想加个小喇叭的,但屏幕显示要执行,控制喇叭也要执行。所以我就想要是能在一个单片机里有两个或多个CPU同时在工作,那效率肯定能提高!比如一个控制喇叭,一个控制屏幕,一个控制时钟芯片··· ···
所以我希望STC推出多核的单片机,各位觉得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项目可以考虑I7处理器

I7处理器是啥,还有,我是新手,请不要在我面前提这种深奥的东西!

网友K:
那些功能单核用定时器分配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L:
STC随便一款型号单片机完成楼主这些功能简直是小菜一碟,冒昧说一下,楼主单片机还没入门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I7处理器是啥,还有,我是新手,请不要在我面前提这种深奥的东西!

就是有8核的那种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万一要用喇叭做出不同声音呢?

加一个软件操作系统,这些都不是难实现的。  即使不加操作系统,也是可以做出来的,就是逻辑可能回有点儿绕。

网友N:
成本的话比较难控制

网友O:
双核51已经有人做了,这几年都没见消息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控制喇叭不止控制响不响,是利用方波控制

这是要用无缘喇叭 播发midi么?   也可以实现的, STC有硬件PWM的,资源占用比用定时器小多了

网友P:
另外,屏幕刷新也要控制一下,只有秒的数值或者图像改变用1000ms的频率刷新,其他的都用60000ms的频率刷新。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是要用无缘喇叭 播发midi么?   也可以实现的, STC有硬件PWM的,资源占用比用定时器小多了

可以CPU执行程序,PWM执行控制喇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另外,屏幕刷新也要控制一下,只有秒的数值或者图像改变用1000ms的频率刷新,其他的都用60000ms的频率刷新 ...

我的屏幕是IIC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就是把一个内核充分利用出来,内核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都是微秒级别的,只要用其中的几个微秒给喇叭一个信号 ...

那是按个按键就显示某某某东西的

网友Q:
我感觉不太现实,现在全志高频四核只需要二三十块,能跑Linux了,单片机的优势还是便宜,简单。

网友R:
既然是新手,就应该先去找几本基础的书读读,先有个基本的认识,有的东西书本都有讲解

网友S:
可以把内核充分利用出来,比如中断,实时系统等等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的屏幕是IIC控制

那不是更好容易处理么?  串型数据更节约系统资源啊,你是在做运动手表么? 需要毫秒级的刷新显示吗?  一秒通讯一次,刷新一次频幕就好了。 刷新数据通讯时长能超过50毫秒?  50毫米的停顿,你的耳朵能听出来?

网友T:
引用 网友O:
双核51已经有人做了,这几年都没见消息了,

应广就出过双核的单片机

网友U:
stc公司要是有你的加盟,必將在51屆獨步天下,當然現在也是怎麽發展的

楼主:
我的主要想法是想要STC公司推出多核单片机,那样以后做更复杂的单片机项目就可以用到了

网友V:
你非要并行的话也不一定要多核,单片机加fpga也行啊。成本还是比用多核芯片低些。

网友W:
多核是可能的,但是还是成本,设计需求,多核用在资源较少的单片机,实现不复杂的功能还是没有必要的

网友X(2021-05-18):
引用 楼主:
万一要用喇叭做出不同声音呢?

那说明你水平还是不够,自己做不出来,却要建议厂家生产多核的单片机来完成这个简单的功能,不带这样做的吧?

网友Y:
手表计时中断高优先级,控制喇叭用另一个定时器中断,主函数控制屏幕显示。

网友Z:
引用 网友P:
另外,屏幕刷新也要控制一下,只有秒的数值或者图像改变用1000ms的频率刷新,其他的都用60000ms的频率刷新 ...

这个思路好像挺有趣

网友AA:
思路没问题.只是没有考虑到现实应用.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单片机就是闪电侠.它在跟一个妹子调情的时候的时候.妹子在眨一下眼睛的时间里.他都可以去跑几十个场子去泡另外几十个妹子,而这几十个妹子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小子居然同时跟这么多妹子聊天.在她们眼里.这个人根本没有离开过.

网友AB:
你的想法早就有人解决了,RTOS系统可以同时运行多个while循环

网友AC:
成本估计会上去,买的人不一定多

网友AD:
像这种多任务代码,肯定用周期性调度的方式。无源蜂鸣器可以用STC硬件PWM,减少软件资源的占用。
一般刷液晶屏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可以分段刷。去百度找这本书看看,电子版的。由于文件大,我没办法上传。
<<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