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单片机C语言报错(t1==1000)?{flag=1;t1=0;}:(t1++)

楼主(2021-03-20):
(t1==1000)?{flag=1;t1=0;}:(t1++);//请问这条语句为什么报错

网友A:
if(t1==1000)
{flag=1;t1=0;}
else(t1++);

网友B:
正确应该是(t1==1000)?(flag=1,t1=0):(t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确应该是(t1==1000)?(flag=1,t1=0):(t1++);

谢谢,会试一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确应该是(t1==1000)?(flag=1,t1=0):(t1++);

条件运算符的优先级不是最低么?

网友D:
中间改圆括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