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模拟出模拟传感器的输出信号?

楼主(2021-03-20):
物理硬件是悬臂式称重传感器。

想要实现通过一块PCB板子控制输出,连接电脑上位机程序,控制模拟出来传感器的输出信号。

也就是不用模拟传感器,直接通过外部硬件精准模拟出相同的信号。

通过百度搜索做出了一块板子,可以完美的控制输出的mv信号,但是采集板不采集这个信号。

有对这个了解的大佬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A:
也许使用LabView数据采集DAQ进行信号采集

网友B:
接一个电位器就可以了。

网友C:
接电位器,用AD转换读出电压值,直接上传到上位机,准不准就看你电位器转的准不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