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单片机的防儿童滞留车内报警系统该如何实现 求思路

楼主(2021-03-20):
求思路,希望哪位大神可以帮帮忙

网友A:
人体感应,在车上锁时检测下车内有人没,有就接通喇叭提醒,也可再次锁车,强制锁车关闭单次提醒

网友B:
涉及到人的东西一定要谨慎,需要从多方面入手检测:红外感应,声音识别,动目标检测。具体思路:电源插在车充上面,检测到断电后自动开启设备,声音,图像,物联网推送。

网友C:
简单一点就是人体感应传感器,网上有现成的模块,在每个车座位上加一个,然后再想办法检测车门的开关,或者检测驾驶座位上有没有人,要是车门锁,驾驶座位上无人,但是别的位置上有人,就报警

网友D:
提高司乘人员责任心哪么难吗?还是怕家长把自己孩子忘车里了?

网友E(2021-04-20):
主要以单片机为核心处理器,结合微波人体感应器和 GSM 通讯模块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