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ds18b20程序为啥不行啊

楼主(2021-03-20):
我把程序分成了一块块,求各位大佬帮帮我

楼主:
我上面写的程序我改了很多次,所以有一些无用的程序,请大佬不要在意那些没用的程序

网友A:
首先要检查DS18B20是否能初始化,否则你以后的读写都没意义。我的初始化程序如下
BOOL InitDS18B20 ()
{
  BYTE presence=1;
  BYTE tryTimes;

  tryTimes = 0;
  while(presence && tryTimes < 3)
  {
    PIN_OUT(AIRTEMP);
        PIN_ON(AIRTEMP);
        tryTimes++;
        tryTimes--;//从高拉倒低
    PIN_OFF(AIRTEMP);
    delay(300); //500 us
    PIN_ON(AIRTEMP);
    delay(20); //34 us
        PIN_IN(AIRTEMP,0);
    presence=PIN_GET(AIRTEMP); //presence=0 复位成功,继续下一步
        tryTimes++;
  }
  delay(300); //延时500 us
  PIN_OUT(AIRTEMP);
  PIN_ON(AIRTEMP);; //拉高电平

//  if (presence == 0) { ledFlickTimes = 10; return TRUE; }
//  else  {ledFlickTimes = 5; return FALSE; }
  if (presence == 0)
  {
    ifNotDS18B20 = 0;
    MemoryPutByte((WORD)&nvmApplDescriptor.EE_IFNOTDS18B20_far,ifNotDS18B20);
    return TRUE;
  }
  else
  {
    ifNotDS18B20 = 1;
    MemoryPutByte((WORD)&nvmApplDescriptor.EE_IFNOTDS18B20_far,ifNotDS18B20);
  }
  return FALS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检查DS18B20是否能初始化,否则你以后的读写都没意义。我的初始化程序如下

好的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