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s18b20如何测滴液的温度的问题

楼主(2021-03-21):
请问这个温度传感器能测输液滴液的温度吗?要实现的话是还要依靠其他东西辅助测温吗

网友A:
ds18b20是温度传感器,它可以测量在其规格范围内的液体的温度。 如何检测是一个工程问题,具体取决于要如何实现测量。

网友B:
应该可以,把DS18B20固定在滴液管的小玻璃瓶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