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电路方面问题需要帮助

楼主:
电压值为0-3.3的浮点数(电阻模拟),要与设置的Vmin、Vmax进行比较。
有几个问题需要请教:
1.我将电阻快速转动(电压从0到了2.2v),如果设置的值Vmin是1.1v,那么可以判断的到吗?
2.如何判断T2时刻?
谢谢!

网友A(2021-03-21):
使用比较器捕获Vmin和Vmax并在相应点生成脉冲。 然后,单片机可以检测到脉冲并与时间t1,t2对应。

网友B:
如果以秒为单位,快速转动检测肯定有问题。可能从Vmin到Vmax这个过程时间都没有1秒。如果以1ms定时检测计时,还是可以的。 V< Vmin计时始终清零,Vmin<V<Vmax 就计时,V>Vmax停止计时,输出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