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ues拟真到底真不真

楼主(2021-03-21):
之前我听我学长说protues拟真不行,拟假有一套,但我师兄都用,我想问一下这个软件拟真到底好不好用,以及用哪一个版本比较好

网友A:
protues拟真有些器件无法在上面进行仿真,例如SIM模块,也就是GSM通信模块,但是如果用protues拟真做一些小实验程序足够了

网友A:
protues拟真无法仿真一些器件,例如GSM通信模块,但做一些基本实验足够用了,你可以自己下一个看看,我用的是P7

网友B:
常用按键,LED,1602显示屏等还是可以了。

网友C:
仿真单片机,数字电路还行,模拟电路没有NI强大。

网友D:
protues拟真不行,拟假有一套,但我师兄都用

网友E:
仿真一些74hc138,74hc373等等74系列的,CD4000系列的358和393之类的(我也就知道常用的这些)和各种开关,数码管,继电器,还是可以的。仿真单片机也就是一些简单的功能。1602,12864的。太高级的就仿真不了了。另外仿真只是一种假设,和实际电路还有很大差距。比如仿真都不用接电源就能跑。实际可差远了,电阻电容的精度,电压的温定。三极管的放大系数。和实际差太多了。

网友F:
这取决于仿真方式以及要仿真的电路类型。

网友G:
仿真当然只是仿真而不是真,它可以用来验证一些逻辑,但不能百分之百地跟实物一样的。

网友H:
仿真软件中的器件的仿真模型(数学模型)都是理想化的,所以仿真结果只能供参考。有些器件仿真库中没有仿真模型,也就不能仿真 了。我用仿真,主要是验证方案的正确与否。

网友D:
呵呵~~就跟山寨手机一个道理虽然是假的仿冒的但能用,而且还不错!!

网友I:
具体不清楚,但我们设计用的就是这个软件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