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语言 while(1)每执行一段时间后就重新从main函数最开始的地方重新执行?

楼主(2021-03-21):
#include "motor.h"
int S1_flag=0;
float dis;
void main()
{
        EN1=1;
        EN2=1;
        dis=0;

        while(1)
        {
                        if(S1==0)
                        {
                                S1_flag=1;
                        }

                        if(S1_flag==1)
                        {
                                        dis = get_distance();
                                        if(dis<20)
                                        {
                                                        motor_retreat();
                                                        delay(800);
                                                        motor_left();
                                                        delay(100);
                                        }
                                        else
                                        {
                                                        measure_light();

                                        }
                }
        }

}

网友A:
好好去学一下C语言。while本就是判断循环指令,()内值为真就执行循环,()内值为假就退出循环

网友B:
看门狗问题或其他干扰,导致芯片频繁复位。

网友C:
{
.....
}
是死循环,一直重复while里面的内容。

网友D:
我按照我的知识给你重新理解一下这个问题。
有while(1){}就一直循环括号里的内容。如果没有这一句,他也会一直循环main函数里的内容。
单片机内部从有时钟信号开始就按照系统设计好的方式运行。从main开始运行。运行到程序结束,下一个时钟到来就又从main开始运行。这是在保证系统程序区都是空白的情况下。不排除由于外界因素的干扰。
所以要稳定还是要写while(1){}保证程序在可控的范围内运行。
请参考微机原理与接口类底层的书籍。

网友E:
定时器  中断 看门狗  都可以从主函数跳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定时器  中断 看门狗  都可以从主函数跳出来

也可能是断电复位

网友G:
板凳说的对,这是个死循环,不会无缘无故跳出来的。

网友H:
肯定是单片机复位了,考虑一下电机的问题,电机驱动的电流

网友I:
单片机复位了 可能是看门狗复位

网友J:
我觉得就是单片机复位了,而且是控制电机的,如果电源没有分开,就是很容易让单片机复位的。

网友K(2022-05-11):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C语言 while(1)每执行一段时间后就重新从main函数最开始的地方重新执行?
我按照我的知识给你重新 ...

错,没有while(1)的话,main函数执行到最后,必然会死机。

网友M:
while是先判断表达式的值是否满足要求,在执行语句。

网友N:
引用 网友L:
错,没有while(1)的话,main函数执行到最后,必然会死机。

当PC指针到了最后,不会返回到0?,比如4K的ROM,PC指针到了0X0FFF,再进一步进到0x1000,因为4K最高地址是0xFFF ,所以PC溢出,自动归0?

网友L:
引用 网友N:
当PC指针到了最后,不会返回到0?,比如4K的ROM,PC指针到了0X0FFF,再进一步进到0x1000,因为4K最高地址 ...

别做梦了。

网友N:
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是一个BUG,谨慎表示怀疑。

网友N:
我的理解是,在main中的加入while(1){},是为了让PC在可控的范围内做死循环,如果不加while(1){},则在main()的最后,PC继续+1,则跑出main()的范围,此时的PC将不可控,就是所谓的程序跑飞了。但此时MCU并没有死机,死机与跑飞是两码事,拿人来比喻,死机就是人凉了,跑飞只是精神病发作,还可以抢救一下的(有时还会飞回来)。

呼唤大神来指点一下!

网友N:
#include <reg51.h>
sbit led=P2^1;
void main()
{
  //   while(1)
   {
       led=!led;   //此处断点。
   }
  }

以上这段代码测试过,设完断点后,F5运行,程序还是会在断点处停下。说明单片机没死!只是跑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