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vr编程 WinAVR程序移植到iar for avr 出现错误

楼主(2021-03-21):
求助:avr编程  WinAVR程序移植到iar for avr 出现错误
   WinAVR  pgmspace.h 头文件  函数表情
        #definepgm_read_byte(address_short)   pgm_read_byte_near(address_short)
  iar for avr  pgmspace.h 头文件  函数   没有pgm_read_byte函数
/* PGM_P points into program address space */ PGM_P指向程序地址空间
#ifdef __HAS_ELPM__
#define PGM_P      const char __farflash *
#define PGM_VOID_P const void __farflash *
#else
#define PGM_P      const char __flash *
#define PGM_VOID_P const void __flash *
#endif /* __HAS_ELPM__ */

#define __PRINTFPR_P _Pragma("__printf_args")                             \
  _Pragma("library_default_requirements _formatted_write_P = unknown")
#define __SCANFPR_P  _Pragma("__scanf_args")                              \
  _Pragma("library_default_requirements _formatted_read_P = unknown")

/* Language extensions are necessary to cope with multiple address spaces */
必须使用语言扩展才能应对多个地址空间
#pragma language=save
#pragma language=extended
__PRINTFPR_P int     printf_P(PGM_P __format,...);
__SCANFPR_P  int     scanf_P(PGM_P __format,...);
__PRINTFPR_P int     sprintf_P(char *__s,PGM_P __format,...);
__SCANFPR_P  int     sscanf_P(const char *__s, PGM_P __format,...);

int     puts_P(PGM_P __s);
PGM_P   strerror_P(int errnum);
size_t  strlen_P(PGM_P s);
__x_z int memcmp_P(const void *, PGM_VOID_P, size_t);
__x_z void *memcpy_P(void *, PGM_VOID_P, size_t);
__x_z char *strcat_P(char *, PGM_P);
__x_z int strcmp_P(const char *, PGM_P);
__x_z char *strcpy_P(char *, PGM_P);
__x_z char *strncat_P(char *, PGM_P, size_t);
__x_z int strncmp_P(const char *, PGM_P, size_t);
__x_z char *strncpy_P(char *, PGM_P, size_t);

__x_z int memcmp_G(const void *, const void __generic *, size_t);
__x_z void *memcpy_G(void *, const void __generic *, size_t);
__x_z char *strcat_G(char *, const char __generic *);
__x_z int strcmp_G(const char *, const char __generic *);
__x_z char *strcpy_G(char *, const char __generic *);
__z size_t strlen_G(const char __generic *);
__x_z char *strncat_G(char *, const char __generic *, size_t);
__x_z int strncmp_G(const char *, const char __generic *, size_t);
__x_z char *strncpy_G(char *, const char __generic *, size_t);
      int puts_G(const char __generic *);

现在
WinAVR程序   移植到iar for avr  pgm_read_byte 出现错误   请求指导  下面程序程序  应该怎么改?
void Common_Show(INT8U P,INT8U L,INT8U W,char *r)
{
    INT8U i;
    //显示在左半屏或左右半屏
    if(L < 64)
    {
        CS1_1(); CS2_0();
        LCD_Write_Command(LCD_PAGE+P);
        LCD_Write_Command(LCD_COL+L);
        //全部显示在左半屏
        if(L + W < 64)
        {
            for(i=0; i<W; i++) LCD_Write_Data(<b>pgm_read_byte</b>(r+i));
        }
        //如果越界则跨越左右半屏显示
        else
        {
            //左半屏显示
            for(i=0; i<64-L; i++) LCD_Write_Data(<b>pgm_read_byte</b>(r+i));
            //右半屏显示
            CS1_0(); CS2_1();
            LCD_Write_Command(LCD_PAGE+P);
            LCD_Write_Command(LCD_COL);
            for(i=64-L; i<W; i++) LCD_Write_Data(<b>pgm_read_byte</b>(r+i));
        }
    }
    //全部显示在右半屏
    else
    {
        CS1_0(); CS2_1();
        LCD_Write_Command(LCD_PAGE+P);
        LCD_Write_Command(LCD_COL+L-64);
        for(i=0; i<W; i++) LCD_Write_Data(<b>pgm_read_byte</b>(r+i));
    }
}

网友A:
试试自己定义替换
#definepgm_read_byte(address_short)   *(const char __flash * ( address_short))

楼主:
谢谢指导!
#define pgm_read_byte(address_short)   *(const char __flash * ( address_short))
   编译  出现 Error[Pe018]: expected a ")"   Error[Pe029]: expected an expre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