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锂电池各串电压显示

楼主(2021-03-21):
             我用STC15W408做了个可显示13串的锂电池电压,这样可以放电的同时观察到那串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A:
高人啊。使用光继电器AQW214来选通需要采样的电芯?这个主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人啊。使用光继电器AQW214来选通需要采样的电芯?这个主意不错。

过讲了,这也是没办法,一般的选择芯片耐压不够。

网友B:
老师可以把思路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可以把思路分享一下吗

zsw3721都说了,就是光继电器出来通过差分到ADC转换再OLED显示。

网友C:
很好的创意,很实用的好东西,希望能分享下详细的制作资料,谢谢先。

网友D:
很好的案列

网友E:
能分享一下资料吗

网友F:
请教一下,光继电器选通的信号,是怎么处理的,分别选通的相邻电池会正负交替吗?

网友G(2022-03-01):
可不可以把这个改成电压表显示

网友H:
图上能看清,型号是AQW214,光电耦合固态继电器,思路不错,

网友I:
思路不错,使用固态继电器还要考虑压降。

网友J(2022-04-29):
很好的思路,能做成产品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