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延时函数的计算 时钟周期机器周期之类的 求大神详解

楼主(2021-03-21):
voidDelayMS(uintx)
{
uchari;
while(x--)for(i=0;i<120;i++);
}

网友A:
第一、假设硬件相同的情况下,8位变量的速度比16位的快。你算那么精准有什么意义?
第二、假设都是8位变量,存放在xdata 要比data慢很多,你算那么精准有什么意义?
第三、打开中断的情况下,延迟误差从1%飙升到300%,你算那么精准有什么意义?
第四、还有不同的硬件、不同的系统频率等等各种因素,都会影响这个循环时间的。
明白不?
赶紧学习框架式编程方式。学会高效利用CPU时间才是关键。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很少有用到精确延时的项目。
做项目要向实际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