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制一个STC15W单片机最小系统板 附PCB文件

楼主:
最近51玩腻了,听说有新款单片机,就想做一个15W单片机开发板,但成本太高,打算利用现成的(普中开发板),看到别人做的ARM最小系统板,就有了灵感。以下是PCB及原理图,用的是STC15W410AS,请各位帮忙看下设计合不合理(接口兼容STC89C51开发板),

Altium Designer画的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网友A(2021-03-21):
这是宏晶公司做的转换板,可以参考。实物可以直接放在你的开发板卡座上用。也可以向宏晶申请免费送样。不过邮费得自己付。

网友B:
你可以照我这样设计,用核心板的方式,更小巧。

网友C:
1.电源线要粗
2.P3.0,P3.1尽量短粗,否则容易造成烧录程序时检测不到单片机

网友D:
我早前做过一片STC8的板子。只把IO口引出来,没有板载过多不必要的外设。
唯一的外设只是一个显示屏,平时调试时用来把参数显示出来。
再加了一个下载程序时的自动冷启动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电源线要粗
2.P3.0,P3.1尽量短粗,否则容易造成烧录程序时检测不到单片机

谢谢!马上改正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照我这样设计,用核心板的方式,更小巧。

我做的核心板是那种可以直接插在普中开发板芯片插座上的那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照我这样设计,用核心板的方式,更小巧。

还有就是,89C52不是要晶振吗··· ···

网友F:
我还不是很懂,向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