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自动打铃系统程序 keil报错一大堆

楼主(2021-03-21):
keil报错一大堆 大堆不知问题在哪里的句法错误和明明声明变量了却说没声明 麻烦各位看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SET 0xe0
#define KSET_LONG 0xe1
#define KINC 0xd0
#define KDEC 0xb0
#define KDOWN 0x70

#define AT24C02 0xa0
#define DS1307 0xD0

extern bit ISendStr(uchar sla,uchar suba,uchar*s,uchar no);
extern bit IRcvStr(uchar sla,uchar suba,uchar*s,uchar no);
extern void LCD_DispIni(void);
extern void LCD_DispFill(uchar filldata);
extern void LCD_DispChar(bit color,uchar cy,uchar cx,char dispdata);
extern void LCD_DispStr(bit color,uchar cy,uchar cx,char*disp_str);
extern void LCD_DispHZ(uchar cy,uchar cx,char dispdata);
extern void LCD_DispHZStr(uchar cy,uchar cx,char*disp_str);

sbit SOUND=P3^6;
uchar hzmsg[7]={0,1,2,3,4,5,0xff};
uchar idata alatime[16][2]={{6,00},{6,46},{6,47},{6,48},
                            {10,05},{10,45},{11,40},{13,30},
                            {14,10},{14,50},{15,20},{16,00},
                            {16,40},{17,20},{19,30},{21,00}};
uchar max[3]={24,60,60};
uchar time[3]={6,45,55};
uchar idata sbuf[3];

bit mk;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
    while(t--)
    for(i=0;i<250;i++);
}

uchar HexBcd(uchar hex)
{    return(((hex/10)<<4)|(hex%10));
}

uchar BcdHex(uchar bcd)
{ uchar hex,hex1;
  hex=bcd&0x0f;
  hex1=(bcd>>4)*10;
  return(hex+hex1);
}

uchar Locate(void)
{ uchar n;
  n=0;
  while(n<16)
  {    if(time[0]<alatime[n][0])break;
       else if((time[0]==alatime[n][0])&&(time[1]<alatime[n][1]))break;
       n++;
  }
if(n==16)n=0;
return(n);
}

void LCD_DispDat(bit color,uchar cy,uchar cx,char dat)
{ uchar str[3];
  str[0]=dat/10+0x30;
  str[1]=dat%10+0x30;
  str[2]=0;
  LCD_DispStr(color,cy,cx,str);
}

uchar GetKey(void)
{ uchar key;
  uchar t;
  if((key=P2&0xf0)==0xf0)return 0xff;
  for(t=0;t<5;t++)delay(5);
  if((key=P2&0xf0)==0xf0)return 0xff;
  while((P2&0xf0)!=0xf0)
  {   delay(5);
      if(t<250)t++;
  }
  if((t>100)&&(key==0xE0))
      return 0xE1;
  return key;
}

void DispTime(void)
{LCD_DispDat(0,2,4,time[0]);
LCD_DispChar(0,2,6,':');
LCD_DispDat(0,2,7,time[1]);
LCD_DispChar(0,2,9,':');
LCD_DispDat(0,2,10,time[2]);
}

void DispAla(bit color,uchar no)
{  LCD_DispDat(color,4+no%4,8,alatime[no][0]);
   LCD_DispChar(color,4+no%4,10,':');
   LCD_DispDat(color,4+no%4,11,alatime[no][1]);
}

void DispPage(uchar page)
{   uchar i;
    for(i=0;i<4;i++)
    {   LCD_DispChar(0,4+i,3,'(');
        LCD_DispDat(0,4+i,4,page*4+i+1);
        LCD_DispChar(0,4+i,6,')');
        DispAla(0,page*4+i);
    }
}

void ReadTime(void)
{ IRcvStr(DS1307,0x00,sbuf,3);
  time[0]=BcdHex(sbuf[2]&0x3f);
  time[1]=BcdHex(sbuf[1]&0x7f);
  time[2]=BcdHex(sbuf[0]&0x7f);
}

void SetTime(void)
{ sbuf[0]=HexBcd(time[2]);
  sbuf[1]=HexBcd(time[1]);
  sbuf[2]=HexBcd(time[0]);
  ISendStr(DS1307,0x00,sbuf,3);
}

void EditTime(void)
{ uchar col=0;
  uchar k;
  ReadTime();
  DispTime();
  LCD_DispDat(1,2,4,time[col]);
  while(1)
  { k=GetKey();
    if(k==KINC)
    {     time[col]++;
          if(time[col]==max[col])
                time[col]=0;
          LCD_DispDat(1,2,4+col*3,time[col]);
    }
    else if(k==KDEC)
         {   time[col]--;
             if(time[col]==0xff)
                   time[col]=max[col]-1;
             LCD_DispDat(1,2,4+col*3,time[col]);
         }
    else if(k==KSET)
         {   LCD_DispDat(0,2,4+col*3,time[col]);
             col=(col+1)%0x03;
             LCD_DispDat(1,2,4+col*3,time[col]);
         }
    else if(k==KSET_LONG)
         {   LCD_DispDat(0,2,4+col*3,time[col]);
             SetTime();
             break;
         }
  }
}

void EditAla(void)
{ uchar no=0;
  uchar col=0;
  uchar k;
  DispPage(0);
  LCD_DispDat(1,4+(no%4),8+col*3,alatime[no][col]);
  while(1)
  {   k=GetKey();
      if(k==KINC)
      {    alatime[no][col]++;
           if(alatime[no][col]==max[col])
                 alatime[no][col]=0;
           LCD_DispDat(1,4+(no%4),8+col*3,alatime[no][col]);
      }
      else if(k==KDEC)
           {   alatime[no][col]--;
               if(alatime[no][col]==0xff)
                  alatime[no][col]=max[col]-1;
               LCD_DispDat(1,4+(no%4),8+col*3,alatime[no][col]);
           }
      else if(k==KSET)
           {   LCD_DispDat(0,4+(no%4),8+col*3,alatime[no][col]);
               col=(col+1)%0x01;
               LCD_DispDat(1,4+(no%4),8+col*3,alatime[no][col]);
           }
      else if(k==KDOWN)
           {   LCD_DispDat(0,4+(no%4),8+col*3,alatime[no][col]);
             no++;
               col=0;
               if(no==16)no=0;
               if(no%4==0)
                  DispPage(no/4);
               LCD_DispDat(1,4+(no%4),8,alatime[no][col]);
           }
      else if(k==KSET_LONG)
           {   for(no=0,no<4;no++)
             {  ISendStr(AT24C02,no*8,&alatime[no*4][0],8);
                delay(20);
             }
             no=0x55;
             ISendStr(AT24C02,0xff,&no,1);
             break;
           }
  }
}

void int0(void)interrupt 0
{  mk=1;
}

void timer0(void)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n=0;
  static uchar m=0;
  TH0=-1000/256;
  TL0=-1000%256;
  n++;
  if(n==200)
  {   n=0;
      m++;
      if(m==100)
      {   m=0;
          TR0=0;
          SOUND=0;
      }
  }
  if(m%4==0)
     SOUND=~SOUND;
  else
     SOUND=1;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uchar k;
  mk=0;
  TMOD=0x01;
  TH0=-1000/256;
  TL0=-1000%256;
  ET0=1;

  EA=1;
  IT0=1;
  EX0=1;
  LCD_DispIni();
  LCD_DispHZStr(0,1,hzmsg);

  DispTime();
  IRcvStr(AT24C02,0xff,&i,1);
  if(i==0x55)
     IRcvStr(AT24C02,0x00,&alatime[0][0],32);

  SetTime();
  sbuf[0]=0x10;
  ISendStr(DS1307,0x07,sbuf,0x01);
  delay(20);
  i=Locate();

  DispPage(i/4);
  DispAla(1,i);
  while(1)
  { k=GetKey();
    if(k==KSET)
    {   EditTime();
        i=Locate();
        DispPage(i/4);
        DispAla(1,i);
    }
    else if(k==KSET_LONG)
         {  EditAla();
            i=Locate();
            DispPage(i/4);
            DispAla(1,i);
         }
     if(mk==1)
     { ReadTime();
       mk=0;
       DispTime();
           if(time[2]==0)
           {   if((time[1]==alatime[i][1])&&(time[0]==alatime[i][0]))
               {   DispAla(0,i);
                   i++;
                   if(i==16)i=0;
                   if(i%4==0)
                   DispPage(i/4);
                   DispAla(1,i);
                   TR0=1;
               }
           }
     }
  }
}

楼主:
请问审核员老师在吗 我自己没有传截图和直接公开代码 感谢您 您是天使(确信) 还有您的截图报错情况和我这边的情况不太一样 是自行改代码了吗 方便稍微谈谈您的见解吗

网友A:
还缺少两个H文件
LCD12864IO.H
I2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缺少两个H文件
LCD12864IO.H
I2C.H

谢谢您 请问为什么呢

网友A:
请了解模块化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了解模块化编程

我的理解是变量声明与函数正篇的分离 可该报错还是报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了解模块化编程

我先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了解模块化编程

弄了h文件后I2C和自动打铃系统不报错了 LCD12864IO还是一堆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LCD12864IO.c...
LCD12864IO.C(1): warning C500: LICENSE ERROR (R208: RENEW LICENSE ID CODE (LIC))
LCD12864IO.C(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cy', expected ')'
LCD12864IO.C(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code'
LCD12864IO.C(2): error C202: 'pch': undefined identifier
LCD12864IO.C(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i'
LCD12864IO.C(3): error C202: 'i': undefined identifier
LCD12864IO.C(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bit'
LCD12864IO.C(4): error C202: 'port': undefined identifier
LCD12864IO.C(5): error C202: 'cy': undefined identifier
LCD12864IO.C(6): error C202: 'cx': undefined identifier
LCD12864IO.C(7): error C202: 'pch': undefined identifier
LCD12864IO.C(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if'
LCD12864IO.C(9): error C202: 'port': undefined identifier
LCD12864IO.C(10): error C202: 'i': undefined identifier
LCD12864IO.C(13): error C202: 'port': undefined identifier
LCD12864IO.C(14): error C202: 'i': undefined identifier
LCD12864IO.C(16): error C202: 'port': undefined identifier
LCD12864IO.C(17): error C202: 'port': undefined identifier
LCD12864IO.C(18): error C202: 'i': undefined identifier
LCD12864IO.C(20): error C202: 'port': undefined identifier
LCD12864IO.C(22): error C202: 'port': undefined identifier
LCD12864IO.C(23): error C202: 'i': undefined identifier
LCD12864IO.C(25): error C202: 'port': undefined identifier
LCD12864IO.C(27): error C202: 'port': undefined identifier
LCD12864IO.C(28): error C202: 'pch': undefined identifier
LCD12864IO.C(31): error C202: 'port': undefined identifier
LCD12864IO.C(33): error C202: 'port': undefined identifier
LCD12864IO.C(34): error C202: 'i': undefined identifier
LCD12864IO.C(36): error C202: 'port': undefined identifier
LCD12864IO.C(38): error C202: 'port': undefined identifier
LCD12864IO.C(4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cy', expected ')'
LCD12864IO.C(42): error C202: 'disp_str': undefined identifier
LCD12864IO.C(43): error C202: 'cy': undefined identifier
LCD12864IO.C(44): error C202: 'cx': undefined identifier
LCD12864IO.C(45): error C202: 'cy': undefined identifier
LCD12864IO.C(46):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disp_str'
LCD12864IO.C(47): error C202: 'cx': undefined identifier
LCD12864IO.C(48): error C202: 'cx': undefined identifier
LCD12864IO.C(48): error C202: 'cy': undefined identifier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弄了h文件后I2C和自动打铃系统不报错了 LCD12864IO还是一堆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LCD128 ...

LCD12864IO.C文件内容不完整,端口和变量都没有定义。

网友B:
你不能直接复制啊,有些接口变量都需要自己定义的

楼主:
这些天比较忙才回头再试了试 变成了这样的状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些天比较忙才回头再试了试 变成了这样的状况

首先句尾分号没加语法错误,其次没太看懂这一句是表达什么意思 pch是uchar指针,ACII_TAB明明是uchar却拿来当数组名跟括号

顺便建议看下项目文件结构,别人怎么写的,一个include头文件解决的不用全部extern一大堆,还有extern一般是指明函数的定义在其他的文件,这里根本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句尾分号没加语法错误,其次没太看懂这一句是表达什么意思 pch是uchar指针,ACII_TAB明明是uchar却拿 ...

ASCII_TAB那句是指向字符起始列的点阵码 教科书上写的 还有如果不extern就会报错一堆说我没声明变量 笑cry

网友D:
没有头文件你声明了也没用,依旧会报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ASCII_TAB那句是指向字符起始列的点阵码 教科书上写的 还有如果不extern就会报错一堆说我没声明变量 笑cr ...

你确认自己代码没错?你的代码里面extern指明的ACSII_TAB根本不是数组地址,还有不是你加了extern不报错就说明这样写很对
我还是那个建议,好好看看别人代码include咋写的。。。不是杠你,可以给你写代码省很多力气。。要不你就一天到晚研究这个那个变量报错没声明吧

网友E:
1. I2C.c  里面Stop(),调用时用的stop()
2. LCD12864IO.c 里面ASCII_TAB,LCD_WrDat,LCD_WrCmd,  CS1等根本不知从哪里冒来的
3. 自动打铃系统.c 里面ISendStr,IRcvStr,LCD_DispIni,LCD_DispFill,LCD_DispHZ,LCD_DispHZStr这些函数根本不存在,for(no=0,no<4;no++)还写错了
4. 应该学习一下框架式编程
5. 网上拷贝拼凑的代码吧?不然很多函数没有,怎么连自己都不知道

楼主:
把缺的东西补了起来 出现了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I2C.c  里面Stop(),调用时用的stop()
2. LCD12864IO.c 里面ASCII_TAB,LCD_WrDat,LCD_WrCmd,  CS1等根 ...

缺的东西都补上了 方便的话请问您可以看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认自己代码没错?你的代码里面extern指明的ACSII_TAB根本不是数组地址,还有不是你加了extern不报错 ...

全删掉了 该补的也补上了 感谢您

网友F:
错误太多:主要是抄写错误,错用大小写等等。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自动打铃系统.c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SET 0xe0
#define KSET_LONG 0xe1
#define KINC 0xd0
#define KDEC 0xb0
#define KDOWN 0x70

#define AT24C02 0xa0
#define DS1307 0xD0

extern bit ISendStr(uchar sla,uchar suba,uchar*s,uchar no);
extern bit IRcvStr(uchar sla,uchar suba,uchar*s,uchar no);
extern void LCD_DispIni(void);
extern void LCD_DispFill(uchar filldata);
extern void LCD_DispChar(bit color,uchar cy,uchar cx,char dispdata);
extern void LCD_DispStr(bit color,uchar cy,uchar cx,char*disp_str);
extern void LCD_DispHZ(uchar cy,uchar cx,char dispdata);
extern void LCD_DispHZStr(uchar cy,uchar cx,char*disp_str);

sbit SOUND=P3^6;
uchar hzmsg[7]={0,1,2,3,4,5,0xff};
uchar idata alatime[16][2]={{ 6,00},{ 6,46},{ 6,47},{ 6,48},
                                {10,05},{10,45},{11,40},{13,30},
                                {14,10},{14,50},{15,20},{16,00},
                                {16,40},{17,20},{19,30},{21,00}};
uchar max[3]={24,60,60};
uchar time[3]={6,45,55};
uchar idata sbuf[3];

bit mk;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
        while(t--)
             for(i=0;i<250;i++);
}

uchar HexBcd(uchar hex)
{
    return(((hex/10)<<4)|(hex%10));
}

uchar BcdHex(uchar bcd)
{
        uchar hex,hex1;
        hex=bcd&0x0f;
        hex1=(bcd>>4)*10;
        return(hex+hex1);
}

uchar Locate(void)
{
        uchar n;
        n=0;
        while(n<16)
        {    if(time[0]<alatime[n][0])break;
                else if((time[0]==alatime[n][0])&&(time[1]<alatime[n][1]))break;
                n++;
        }
        if(n==16)n=0;
        return(n);
}

void LCD_DispDat(bit color,uchar cy,uchar cx,char dat)
{
        uchar str[3];
        str[0]=dat/10+0x30;
        str[1]=dat%10+0x30;
        str[2]=0;
        LCD_DispStr(color,cy,cx,str);
}

uchar GetKey(void)
{
        uchar key;
        uchar t;
        if((key=P2&0xf0)==0xf0)return 0xff;
        for(t=0;t<5;t++)delay(5);
        if((key=P2&0xf0)==0xf0)return 0xff;
        while((P2&0xf0)!=0xf0)
        {   delay(5);
                if(t<250)t++;
        }
        if((t>100)&&(key==0xE0))
        return 0xE1;
        return key;
}

void DispTime(void)
{
        LCD_DispDat(0,2,4,time[0]);
        LCD_DispChar(0,2,6,':');
        LCD_DispDat(0,2,7,time[1]);
        LCD_DispChar(0,2,9,':');
        LCD_DispDat(0,2,10,time[2]);
}

void DispAla(bit color,uchar no)
{
        LCD_DispDat(color,4+no%4,8,alatime[no][0]);
        LCD_DispChar(color,4+no%4,10,':');
        LCD_DispDat(color,4+no%4,11,alatime[no][1]);
}

void DispPage(uchar page)
{
        uchar i;
        for(i=0;i<4;i++)
        {   LCD_DispChar(0,4+i,3,'(');
                LCD_DispDat(0,4+i,4,page*4+i+1);
                LCD_DispChar(0,4+i,6,')');
                DispAla(0,page*4+i);
        }
}

void ReadTime(void)
{
        IRcvStr(DS1307,0x00,sbuf,3);
        time[0]=BcdHex(sbuf[2]&0x3f);
        time[1]=BcdHex(sbuf[1]&0x7f);
        time[2]=BcdHex(sbuf[0]&0x7f);
}

void SetTime(void)
{
        sbuf[0]=HexBcd(time[2]);
        sbuf[1]=HexBcd(time[1]);
        sbuf[2]=HexBcd(time[0]);
        ISendStr(DS1307,0x00,sbuf,3);
}

void EditTime(void)
{ uchar col=0;
        uchar k;
        ReadTime();
        DispTime();
        LCD_DispDat(1,2,4,time[col]);
        while(1)
        { k=GetKey();
                if(k==KINC)
                {     time[col]++;
                        if(time[col]==max[col])
                        time[col]=0;
                        LCD_DispDat(1,2,4+col*3,time[col]);
                }
                else if(k==KDEC)
                {   time[col]--;
                        if(time[col]==0xff)
                        time[col]=max[col]-1;
                        LCD_DispDat(1,2,4+col*3,time[col]);
                }
                else if(k==KSET)
                {   LCD_DispDat(0,2,4+col*3,time[col]);
                        col=(col+1)%0x03;
                        LCD_DispDat(1,2,4+col*3,time[col]);
                }
                else if(k==KSET_LONG)
                {   LCD_DispDat(0,2,4+col*3,time[col]);
                        SetTime();
                        break;
                }
        }
}

void EditAla(void)
{ uchar no=0;
        uchar col=0;
        uchar k;
        DispPage(0);
        LCD_DispDat(1,4+(no%4),8+col*3,alatime[no][col]);
        while(1)
        {   k=GetKey();
                if(k==KINC)
                {    alatime[no][col]++;
                        if(alatime[no][col]==max[col])
                        alatime[no][col]=0;
                        LCD_DispDat(1,4+(no%4),8+col*3,alatime[no][col]);
                }
                else if(k==KDEC)
                {   alatime[no][col]--;
                        if(alatime[no][col]==0xff)
                        alatime[no][col]=max[col]-1;
                        LCD_DispDat(1,4+(no%4),8+col*3,alatime[no][col]);
                }
                else if(k==KSET)
                {   LCD_DispDat(0,4+(no%4),8+col*3,alatime[no][col]);
                        col=(col+1)%0x01;
                        LCD_DispDat(1,4+(no%4),8+col*3,alatime[no][col]);
                }
                else if(k==KDOWN)
                {   LCD_DispDat(0,4+(no%4),8+col*3,alatime[no][col]);
                        no++;
                        col=0;
                        if(no==16)no=0;
                        if(no%4==0)
                        DispPage(no/4);
                        LCD_DispDat(1,4+(no%4),8,alatime[no][col]);
                }
                else if(k==KSET_LONG)
                {   for(no=0;no<4;no++)
                        {  ISendStr(AT24C02,no*8,&alatime[no*4][0],8);
                                delay(20);
                        }
                        no=0x55;
                        ISendStr(AT24C02,0xff,&no,1);
                        break;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uchar k;
        mk=0;
        TMOD=0x01;
        TH0=-1000/256;
        TL0=-1000%256;
        ET0=1;

        EA=1;
        IT0=1;
        EX0=1;
        LCD_DispIni();
        LCD_DispHZStr(0,1,hzmsg);

        DispTime();
        IRcvStr(AT24C02,0xff,&i,1);
        if(i==0x55)
        IRcvStr(AT24C02,0x00,&alatime[0][0],32);

        SetTime();
        sbuf[0]=0x10;
        ISendStr(DS1307,0x07,sbuf,0x01);
        delay(20);
        i=Locate();

        DispPage(i/4);
        DispAla(1,i);
        while(1)
        {
                k=GetKey();
                if(k==KSET)
                {   EditTime();
                        i=Locate();
                        DispPage(i/4);
                        DispAla(1,i);
                }
                else if(k==KSET_LONG)
                {  EditAla();
                        i=Locate();
                        DispPage(i/4);
                        DispAla(1,i);
                }
                if(mk==1)
                { ReadTime();
                        mk=0;
                        DispTime();
                        if(time[2]==0)
                        {   if((time[1]==alatime[i][1])&&(time[0]==alatime[i][0]))
                                {   DispAla(0,i);
                                        i++;
                                        if(i==16)i=0;
                                        if(i%4==0)
                                        DispPage(i/4);
                                        DispAla(1,i);
                                        TR0=1;
                                }
                        }
                }
        }
}

void int0(void)interrupt 0
{
        mk=1;
}

void timer0(void)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n=0;
        static uchar m=0;
        TH0=-1000/256;
        TL0=-1000%256;
        n++;
        if(n==200)
        {   n=0;
                m++;
                if(m==100)
                {   m=0;
                        TR0=0;
                        SOUND=0;
                }
        }
        if(m%4==0)
        SOUND=~SOUND;
        else
        SOUND=1;
}

LCD12864IO.c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_RST=P1^0;
sbit DI=P1^5;
sbit RW=P1^4;
sbit CS1=P1^2;
sbit CS2=P1^1;
sbit EN=P1^3;
sbit RDY=P0^7;
sfr LCD=0x80;
#define LCD_DISPON 0x3f
#define LCD_STARTROW 0xc0
#define LCD_ADDRSTRY 0xb8
#define LCD_ADDRSTRX 0x40
#define P_CS1 0
#define P_CS2 1

uchar code  ASCII_TAB[480]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9e, 0x00, 0x00,
        0x00, 0x0e, 0x00, 0x0e, 0x00,
        0x28, 0xfe, 0x28, 0xfe, 0x28,
        0x48, 0x54, 0xfe, 0x54, 0x24,
        0x46, 0x26, 0x10, 0xc8, 0xc4,
        0x6c, 0x92, 0xaa, 0x44, 0xa0,
        0x00, 0x0a, 0x06, 0x00, 0x00,
        0x00, 0x38, 0x44, 0x82, 0x00,
        0x00, 0x82, 0x44, 0x38, 0x00,
        0x28, 0x10, 0x7c, 0x10, 0x28,
        0x10, 0x10, 0x7c, 0x10, 0x10,
        0x00, 0xa0, 0x60, 0x00, 0x00,
        0x10, 0x10, 0x10, 0x10, 0x10,
        0x00, 0xc0, 0xc0, 0x00, 0x00,
        0x40, 0x20, 0x10, 0x08, 0x04,
        0x7C, 0xA2, 0x92, 0x8A, 0x7C,
        0x84, 0xC2, 0xA2, 0x92, 0x8C,
        0x42, 0x82, 0x8A, 0x96, 0x62,
        0x30, 0x28, 0x24, 0xFE, 0x20,
        0x4E, 0x8A, 0x8A, 0x8A, 0x72,
        0x78, 0x94, 0x92, 0x92, 0x60,
        0x02, 0xE2, 0x12, 0x0A, 0x06,
        0x6C, 0x92, 0x92, 0x92, 0x6C,
        0x0C, 0x92, 0x92, 0x52, 0x3C,
        0x00, 0x6C, 0x6C, 0x00, 0x00,
        0x00, 0xAC, 0x6C, 0x00, 0x00,
        0x10, 0x28, 0x44, 0x82, 0x00,
        0x28, 0x28, 0x28, 0x28, 0x28,
        0x00, 0x82, 0x44, 0x28, 0x10,
        0x04, 0x02, 0xA2, 0x12, 0x0C,
        0x64, 0x92, 0xF2, 0x82, 0x7C,
        0xFC, 0x22, 0x22, 0x22, 0xFC,
        0xFE, 0x92, 0x92, 0x92, 0x6C,
        0x7C, 0x82, 0x82, 0x82, 0x44,
        0xFE, 0x82, 0x82, 0x44, 0x38,
        0xFE, 0x92, 0x92, 0x92, 0x82,
        0xFE, 0x12, 0x12, 0x12, 0x02,
        0x7C, 0x82, 0x92, 0x92, 0xF4,
        0xFE, 0x10, 0x10, 0x10, 0xFE,
        0x00, 0x82, 0xFE, 0x82, 0x00,
        0x40, 0x80, 0x82, 0x7E, 0x02,
        0xFE, 0x10, 0x28, 0x44, 0x82,
        0xFE, 0x80, 0x80, 0x80, 0x80,
        0xFE, 0x04, 0x18, 0x04, 0xFE,
        0xFE, 0x08, 0x10, 0x20, 0xFE,
        0x7C, 0x82, 0x82, 0x82, 0x7C,
        0xFE, 0x12, 0x12, 0x12, 0x0C,
        0x7C, 0x82, 0xA2, 0x42, 0xBC,
        0xFE, 0x12, 0x32, 0x52, 0x8C,
        0x8C, 0x92, 0x92, 0x92, 0x62,
        0x02, 0x02, 0xFE, 0x02, 0x02,
        0x7E, 0x80, 0x80, 0x80, 0x7E,
        0x3E, 0x40, 0x80, 0x40, 0x3E,
        0x7E, 0x80, 0x70, 0x80, 0x7E,
        0xC6, 0x28, 0x10, 0x28, 0xC6,
        0x0E, 0x10, 0xE0, 0x10, 0x0E,
        0xC2, 0xA2, 0x92, 0x8A, 0x86,
        0x00, 0xFE, 0x82, 0x82, 0x00,
        0x04, 0x08, 0x10, 0x20, 0x40,
        0x00, 0x82, 0x82, 0xFE, 0x00,
        0x08, 0x04, 0x02, 0x04, 0x08,
        0x80, 0x80, 0x80, 0x80, 0x80,
        0x00, 0x02, 0x04, 0x08, 0x00,
        0x40, 0xA8, 0xA8, 0xA8, 0xF0,
        0xFE, 0x90, 0x88, 0x88, 0x70,
        0x70, 0x88, 0x88, 0x88, 0x40,
        0x70, 0x88, 0x88, 0x90, 0xFE,
        0x70, 0xA8, 0xA8, 0xA8, 0x30,
        0x10, 0xFC, 0x12, 0x02, 0x04,
        0x18, 0xA4, 0xA4, 0xA4, 0x7C,
        0xFE, 0x10, 0x08, 0x08, 0xF0,
        0x00, 0x88, 0xFA, 0x80, 0x00,
        0x40, 0x80, 0x88, 0x7A, 0x00,
        0xFE, 0x20, 0x50, 0x88, 0x00,
        0x00, 0x82, 0xFE, 0x80, 0x00,
        0xF8, 0x08, 0x30, 0x08, 0xF8,
        0xF8, 0x10, 0x08, 0x08, 0xF0,
        0x70, 0x88, 0x88, 0x88, 0x70,
        0xF8, 0x28, 0x28, 0x28, 0x10,
        0x10, 0x28, 0x28, 0x30, 0xF8,
        0xF8, 0x10, 0x08, 0x08, 0x10,
        0x90, 0xA8, 0xA8, 0xA8, 0x40,
        0x08, 0x7E, 0x88, 0x80, 0x40,
        0x78, 0x80, 0x80, 0x40, 0xF8,
        0x38, 0x40, 0x80, 0x40, 0x38,
        0x78, 0x80, 0x60, 0x80, 0x78,
        0x88, 0x50, 0x20, 0x50, 0x88,
        0x18, 0xA0, 0xA0, 0xA0, 0x78,
        0x88, 0xC8, 0xA8, 0x98, 0x88,
        0x00, 0x10, 0x6C, 0x82, 0x00,
        0x00, 0x00, 0xFE, 0x00, 0x00,
        0x00, 0x82, 0x6C, 0x10, 0x00,
        0x10, 0x10, 0x54, 0x38, 0x10,
        0x10, 0x38, 0x54, 0x10, 0x10};

        uchar code  HZTAB[480] = {0};  //?????

void LCD_WrCmd(bit port,uchar cmd)
{  EN=0;
        if(port)
        {
                CS2=1;
                CS1=0;
        }
        else
        {
                CS2=0;
                CS1=1;
        }
        DI=0;
        RW=0;
        EN=1;
        LCD=cmd;
        EN=0;
}

void LCD_WrDat(bit port,uchar wrdata)
{  EN=0;
        if(port)
        {
                CS2=1;
                CS1=0;
        }
        else
        {
                CS2=0;
                CS1=1;
        }
        DI=1;
        RW=0;
        EN=1;
        LCD=wrdata;
        EN=0;
}

void LCD_DispFill(uchar filldata)
{  uchar x,y;
        LCD_WrCmd(P_CS1,LCD_STARTROW);
        LCD_WrCmd(P_CS2,LCD_STARTROW);
        for(y=0;y<8;y++)
        {   LCD_WrCmd(P_CS1,LCD_ADDRSTRY+y);
                LCD_WrCmd(P_CS1,LCD_ADDRSTRX);
                LCD_WrCmd(P_CS2,LCD_ADDRSTRY+y);
                LCD_WrCmd(P_CS2,LCD_ADDRSTRX);
                for(x=0;x<64;x++)
                {
                    LCD_WrDat(P_CS1,filldata);
                        LCD_WrDat(P_CS2,filldata);
                }
        }
}

void LCD_DispIni(void)
{  uint i;
        LCD_RST=0;
        for(i=0;i<500;i++);
        LCD_RST=1;
        LCD_WrCmd(P_CS1,LCD_DISPON);
        LCD_WrCmd(P_CS1,LCD_STARTROW);
        LCD_WrCmd(P_CS2,LCD_DISPON);
        LCD_WrCmd(P_CS2,LCD_STARTROW);
        LCD_DispFill(00);
        LCD_WrCmd(P_CS1,LCD_ADDRSTRY+0);
        LCD_WrCmd(P_CS1,LCD_ADDRSTRX+0);
        LCD_WrCmd(P_CS2,LCD_ADDRSTRY+0);
        LCD_WrCmd(P_CS2,LCD_ADDRSTRX+0);
}

void LCD_DispChar(bit color,uchar cy,uchar cx,char dispdata)
{   uchar *pch;
        uchar i;
        bit port;
        cy=cy&0x07;
        cx=cx&0x0f;
        pch=&ASCII_TAB[(dispdata-0X20)*5];
        if((cx&0x08)==0)
        {
                port=P_CS1;
                i=cx<<3;
        }
        else
        {  port=P_CS2;
                i=(cx&0x07)<<3;
        }
        LCD_WrCmd(port,LCD_ADDRSTRX+i);
        LCD_WrCmd(port,LCD_ADDRSTRY+cy);
        for(i=0;i<5;i++);
        if(color==0)
        LCD_WrDat(port,0x00);
        else
        LCD_WrDat(port,0xff);
        for(i=0;i<5;i++)
        {if(color==0)
                LCD_WrDat(port,*pch);
                else
                LCD_WrDat(port,~*pch);
                pch++;
        }
        if(color==0)
        LCD_WrDat(port,0x00);
        else
        LCD_WrDat(port,0xff);
        for(i=0;i<5;i++)
        if(color==0)
        LCD_WrDat(port,0x00);
        else
        LCD_WrDat(port,0xff);
}

void LCD_DispStr(bit color,uchar cy,uchar cx,char*disp_str)
{  while(*disp_str!='\0')
        {
                cy=cy&0x07;
                cx=cx&0x0f;
                LCD_DispChar(color,cy,cx,*disp_str);
                disp_str++;
                cx++;
                if(cx>15)cy++;
        }
}

void LCD_DispHZ(uchar cy, uchar cx, char dispdata)
{
  uchar *pdat;
        uchar i,s,page;
        bit port;
        cy=cy&0x03;
        cx=cx&0x07;
        pdat=&HZTAB[dispdata*32];
        if((cx&0x04)==0)
        {
                port=0;
                s=cx<<4;
        }
        else
        {
                port=1;
                s=(cx<<4)-64;
        }
        for(page=0;page<2;page++)
        { LCD_WrCmd(port,LCD_ADDRSTRX+s);
                LCD_WrCmd(port,LCD_ADDRSTRY+(cy<<1)+page);
                for(i=0;i<5;i++);
                for(i=0;i<16;i++)
                { LCD_WrDat(port,*pdat);
                        pdat++;
                }
                for(i=0;i<5;i++);
        }
}

void LCD_DispHZStr(uchar cy,uchar cx,char*disp_str)
{   while(*disp_str!=0xff)
        {
                cy=cy&0x03;
                cx=cx&0x07;
                LCD_DispHZ(cy,cx,*disp_str);
                disp_str++;
                cx++;
                if(cx>7)
                {cy++;
                        cx=0;
                }
        }
}

I2C.c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elay1us() _nop_()
#define delay5us()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SDA=P3^5;
sbit SCL=P3^4;
bit ack_mk;

void Start()
{
    SDA=1;
    SCL=1;
    delay5us();
    SDA=0;
    delay5us();
    SCL=0;
}

void Stop()
{
          SDA=0;
    SCL=1;
    delay5us();
    SDA=1;
    delay5us();
    SCL=0;
}

void Ack(void)
{
          SDA=0;
    SCL=1;
    delay5us();
    SCL=0;
}

void NAck(void)
{   SDA=1;
    SCL=1;
    delay5us();
    SCL=0;
}

void SendByte(uchar c)
{    uchar n;
     for(n=0;n<8;n++)
     {
                if(c&0x80)
        SDA=1;
        else
            SDA=0;
        SCL=1;
        delay5us();
        SCL=0;
        c=c<<1;
     }
     delay5us();
     SDA=1;
     delay5us();
     SCL=1;
     delay5us();
     if(SDA==1)
         ack_mk=0;
     else
         ack_mk=1;
     SCL=0;
}

uchar RcvByte()
{
  uchar c;
  uchar n;
  for(n=0;n<8;n++)
  {
        SDA=1;
    SCL=1;
    if(SDA==0)
        c=c&0x7f;
    else
        c=c|0x80;
    c=_crol_(c,1);
    SCL=0;
  }
  return(c);
}

bit ISendStr(uchar sla, uchar suba, uchar*s, uchar n)
{  uchar i;
   Start();
   SendByte(sla);
    if(ack_mk==0)return(0);
   SendByte(suba);
    if(ack_mk==0)return(0);
   for(i=0;i<n;i++)
   {   SendByte(*s);
       if(ack_mk==0)return(0);
       s++;
   }
   Stop();
   return(1);
}

bit IRcvStr(uchar sla, uchar suba, uchar*s, uchar n)
{
   uchar i;
   Start();
   SendByte(sla);
    if(ack_mk==0)return(0);
   SendByte(suba);
    if(ack_mk==0)return(0);
   Start();
   SendByte(sla+1);
      if(ack_mk==0)return(0);
   for(i=0;i<n-1;i++)
   {  *s=RcvByte();
      Ack();
      s++;
   }
   *s=RcvByte();
   NAck();
   Stop();
   return(1);
}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错误太多:主要是抄写错误,错用大小写等等。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您好 新帖里的新代码已经补上所有缺的东西了 请问P_CS1的P的意思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好 新帖里的新代码已经补上所有缺的东西了 请问P_CS1的P的意思是?

在c语言中不能有两个同名变量

前面 sbit CS1=P1^2; 已经有一个CS1,所以这里 #define P_CS1 0 不能有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c语言中不能有两个同名变量

前面 sbit CS1=P1^2; 已经有一个CS1,所以这里 #define P_CS1 0 不能有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