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驱动DS1302六大坑

楼主(2021-03-21):
第一:忘记在主循环里放读取时间函数,导致时间不走。
第二:时钟芯片驱动函数(新手时序搞错没关系)忘写地址或数据(本人遇到过
第三:SPI线接反
第四:电源没接
第五:读取时间函数里面秒分时年月日周寄存器搞错顺序
第六:时钟初始化时间不正常,搞半天写保护没开
希望以上能够帮到各位新手。(一个小秘密:以上本人都被坑过)

网友A:
是的,很多例子在有按键下,时钟就停止计时了

网友B:
你好,有些是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时间不走,但是换一个芯片时间就走了,确实是不好调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有些是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时间不走,但是换一个芯片时间就走了,确实是不好调试

谢谢你呀,调试了好几天不走,一直以为程序错了,换了一个片子,好了。。。。。。

网友D:
还有个大坑:便宜的芯片问题可能莫名其妙

网友E:
路走的多了,脚下就是平地。

网友F:
还有一个坑:有些芯片,明明开启了时钟芯片的充电功能,但是读取寄存器(0x91)状态的时候,值依然为0

网友G(2021-04-24):
这些坑,没遇到的人感觉还没啥,只有自己去试才发现,自己没想到会犯这种低级错误,谢谢楼主,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H:
我写了个ds13302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I:
it's helpful, thank you for your advice.

网友J:
另外的两个大坑,一定要外接上拉电阻,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对把单片机的脚位设成双向口。

网友K:
单片机编程这个本身就是大坑,太麻烦了

网友G:
新手要上路,再来看一遍。

楼主(2022-07-25):
引用 网友J:
另外的两个大坑,一定要外接上拉电阻,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对把单片机的脚位设成双向口。

哈?要上拉电阻吗?IIC总线才要吧

网友L(2022-10-14):
只要芯片质量没问题,读懂芯片使用说明,1302编程其实很简单。所谓“大坑”,我的理解是按照使用说明编程,出现了错误。一旦这样,一要查芯片质量,二要查芯片资料,都没问题,只能怪自己不仔细。

网友M:
呵呵,其实细心点以上都不是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你好,有些是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时间不走,但是换一个芯片时间就走了,确实是不好调试

芯片本身有问题,就会引起时间不走

网友O:
这个外置晶振的,温漂导致走时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