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程序点不亮

楼主(2021-03-21):
野火32指南者

#include "IIC.h"

void IIC_Start(void)
{
        IIC1_SCL(GPIO_PIN_SET);
        IIC1_SDA (GPIO_PIN_SET);
        IIC1_SCL (GPIO_PIN_RESET);
        IIC1_SDA (GPIO_PIN_RESET);
}

void IIC_Stop(void)
{
        IIC1_SCL (GPIO_PIN_RESET);
        IIC1_SDA (GPIO_PIN_RESET);
        IIC1_SCL(GPIO_PIN_SET);
        IIC1_SDA (GPIO_PIN_SET);
}

void IIC_Ack()
{
        IIC1_SCL (GPIO_PIN_RESET);
        IIC1_SDA(GPIO_PIN_RESET);
        IIC1_SCL(GPIO_PIN_SET);
        IIC1_SCL(GPIO_PIN_RESET);
}

void IIC1_NAck()
{
        IIC1_SCL (GPIO_PIN_RESET);
        IIC1_SDA(GPIO_PIN_SET);
                IIC1_SCL(GPIO_PIN_SET);
        IIC1_SCL(GPIO_PIN_RESET);
}

u8 IIC_Wait_Ack()
{
        u8 count=0;
        IIC1_SDA(GPIO_PIN_SET);
        IIC1_SCL(GPIO_PIN_SET);

        while(IIC1_SDA_IS_HIGH())
        {
                count++;
                if(count==250)
                {
                        IIC_Stop();
                        return 1;
                }
        }
        IIC1_SCL(GPIO_PIN_RESET);
        return 0;
}

void Write_IIC_Byte(u8 TX)
{
        u8 i=0;

        IIC1_SCL(GPIO_PIN_RESET);
        for(i=0;i<8;i++)
        {
                if((TX&0x80)>0)
                {
                        IIC1_SDA(GPIO_PIN_SET);
                }
                else
                {
                        IIC1_SDA(GPIO_PIN_RESET);
                }
                TX<<=1;
                IIC1_SCL(GPIO_PIN_SET);
                IIC1_SDA(GPIO_PIN_RESET);
        }
}

u8 IIC_Read_Byte(u8 ack)
{
        u8 i=0,res=0;

        for(i=0;i<8;i++)
        {
                IIC1_SCL(GPIO_PIN_SET);

                res<<=1;
                if(IIC1_SDA_IS_HIGH ())
                {
                        res++;
                }
                IIC1_SCL(GPIO_PIN_RESET);
        }
        if(ack==0)
        {
                IIC1_NAck();
        }
        else
        {
                IIC_Ack();
        }

        return res;
}

#include <oled.h>
#include <oledfont.h>

#if OLED_MODE == 2
//2 为IIC通信
//3 为SPI通信

void OLED_WR_Byt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cmd)
{

        if (cmd == OLED_DATA)
                OLED_WritrDate(dat);
        else
                OLED_WriteCommand(dat);
}

void OLED_WritrDate(unsigned char dat)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 (0x78);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40);//数字寄存器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dat);
        IIC_Wait_Ack();
  IIC_Stop();
}
void OLED_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dat)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 (0x78);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00);//命令寄存器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dat);
        IIC_Wait_Ack();
  IIC_Stop();

}
#else
void OLED_WR_Byt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cmd)
{
        Write_SPI_Byte(dat, cmd);
}

#endif

void Initial_OLED_ssd1306(void)
{
        //若模拟VCC GND 最好有延时再开始写数据
        //OELD_GPIO_Init();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关显示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列地址  低 00-0F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列地址  高 10-1F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显示起始行
        OLED_WR_Byte(0xB0,OLED_CMD);//--设置页地址 B0-B7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 对比度  00~FF 越大越亮哦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128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段重定义设置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正常A6/反向A7 显示模式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设置驱动路数 1-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32 duty -----63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扫描方式 0xC8 0xC0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显示偏移offset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设置时钟分频、震荡频率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3:0]分频 [7:4]震荡频率

        OLED_WR_Byte(0xD8,OLED_CMD);//set area color mode off
        OLED_WR_Byte(0x05,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预充电期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引脚配置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可选的引脚、不可重映射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没试过)
        OLED_WR_Byte(0x30,OLED_CMD);//0.83*Vcc  0x20: 0.77*Vcc  0x00: 0.65Vcc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电荷泵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开启  0x10关闭
        //delay_ms(100);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

        OLED_Clear();
        OLED_Set_Pos(0,0);

}

//*****************打点函数******************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_Byte(0xb0+y,OLED_CMD);
        OLED_WR_Byte(((x&0xf0)>>4)|0x10,OLED_CMD);//高地址
        OLED_WR_Byte((x&0x0f),OLED_CMD); //低地址
}

  //*****************显示一个字符******************
void OLED_Show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r,unsigned char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gap=0,i=0;
                gap=chr-' ';//得到偏移 即差值
                if(Char_Size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gap*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gap*16+i+8],OLED_DATA);
                        }
                        else if(Char_Size == 6)
                        {
                                OLED_Set_Pos(x,y);
                                for(i=0;i<6;i++)
                                OLED_WR_Byte(F6x8[gap][i],OLED_DATA);
                        }
}
//*****************显示字符串******************
void OLED_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r,unsigned char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Char_Size);
                        x+=8;
                if(x>120){x=0;y+=2;}
                        j++;
        }
}

//搭配显示数字函数一起用
//返回:m^n
unsigned int oled_pow(unsigned char m,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int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
*****************显示数字******************len:数的位数
*/
void OLED_ShowNum(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int num,unsigned char len,unsigned char size2)
{
        unsigned char t,temp;
        unsigned char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取各个位 从高位开始

                if(enshow==0&&t<(len-1))//当len设置过大情况下,用空格替代
                {
                        if(temp==0)//高位的0无效,空格占据
                        {
                                if(size2 == 16)
                                        OLED_ShowChar(x+(size2/2)*t,y,' ',size2);//调整间隔、紧挨显示
                                else if(size2 == 6)
                                        OLED_ShowChar(x+size2*t,y,' ',size2);//调整间隔、紧挨显示
                                continue; //取下一个位
                        }
                        else
                                enshow=1; //可以开始显示
                }
                //enshow==1后,开始执行以下程序
                if(size2 == 16)
                        OLED_ShowChar(x+(size2/2)*t,y,temp+'0',size2); //调整间隔、紧挨显示
                else if(size2 == 6)
                        OLED_ShowChar(x+size2*t,y,temp+'0',size2);//调整间隔、紧挨显示
        }

}

  //*****************清屏函数******************
void OLED_Clear (void)
{
        unsigned char i, n;
        for (i = 0; i <8; i++)
        {
                OLED_Set_Pos(0, i);
                for (n =0; n<128; n++)OLED_WR_Byte(0x00, OLED_DATA);
        }
}

//*****************清除部分屏幕******************
void OLED_Clear_Part(unsigned int x1,unsigned int y1,unsigned int x2,unsigned int y2 )
{
        unsigned char i, n;

        for (i = x1; i < x2; i++)
        {
                OLED_Set_Pos(x1, i);
                for (n = y1; n < y2; n++)
                {
                        OLED_WR_Byte(0x00, OLED_DATA);
                }
        }
}

//*****************屏幕全满******************
void OLED_Full (void)
{
        unsigned char i, n;
        for (i = 0; i <8; i++)
        {
                OLED_Set_Pos(0, i);
                for (n =0; n<128; n++)OLED_WR_Byte(0xff, OLED_DATA);

        }
}

//*****************显示图片******************
void ShowBmp (unsigned char *bmp)
{
        int i, n;
        for (i = 0; i <8; i++)
        {
                OLED_Set_Pos(0, i);
                for (n =0; n<128; n++)OLED_WR_Byte(bmp[i*128+n], OLED_DATA);
        }
}

// //*****************显示一个汉字******************
//void OLED_Show_A_CHines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unsigned char Char_Size)
//{
//        unsigned char t,i;
//        OLED_Set_Pos(x,y);
//        for(i=0;i<10;i++)
//        {
//                if(Char_Size == 16 && Chinese_16[i].name[0] == ch[0] && Chinese_16[i].name[1] == ch[1])
//                {
//                        for(t=0;t<16;t++)
//                        {
//                                OLED_WR_Byte(Chinese_16[i].DaTa[t],OLED_DATA);
//                        }
//                        OLED_Set_Pos(x,y+1);
//                        for(t=16;t<32;t++)
//                        {
//                                OLED_WR_Byte(Chinese_16[i].DaTa[t],OLED_DATA);
//      }
//                }
//        }
//}

//*****************显示许多汉字******************
//void OLED_Show_Many_Chinese(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hr, unsigned char Char_Size)
//{
//        unsigned char j = 0, ch[2];
//        while (chr[j]!='\0')
//        {
//                ch[0] = chr[j];
//                ch[1] = chr[j + 1];
//                OLED_Show_A_CHinese(x,y,ch,Char_Size);
//                        x+=16;
//                if(x>120){x=0;y+=2;}
//                        j+=2;
//        }
//}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file           : main.c
  * @brief          :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h2><center>© Copyright (c) 2021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center></h2>
  *
  *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is licensed by ST under BSD 3-Clause license,
  * the "License";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 License.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opensource.org/licenses/BSD-3-Clause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gpio.h"
#include "oled.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uchar ch;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Initial_OLED_ssd1306();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OLED_ShowNum(0,0,202,3,16);
                HAL_Delay(500);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 in the RCC_OscInitTypeDef structur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__disable_irq();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