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芯片加上拉电阻的重要性

楼主(2021-03-21):
我之前DS1302有设计上拉电阻一切正常,后面设计板把上拉电阻去了,上电乱码根本用不了,还好我用的是STC8A系列的单片机,内部有4.1K的上拉电阻,打开内部上拉电阻上电就不乱码了,不然我跪了,STC8A内部上拉这个功能简直是发挥的淋漓尽致;我也知道没有上拉电阻可能会乱码,没想到真的会乱码,市面上有一些DS1302模块也没有上拉为何就可以用。

网友A:
1302就不用纠结了。学习学习时钟和I2C就可以了。实际做项目一般不会选择这个。时钟误差太大。(也许我只用过国产的。没用过进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2就不用纠结了。学习学习时钟和I2C就可以了。实际做项目一般不会选择这个。时钟误差太大。(也许我只用 ...

你们都说DS1302误差大,其实我对ds1302有过一段时间的测试与研究,我一个月误差2秒左右,有时候感觉还挺准的,跟温度有关系,有时候稍微快一点,有时候不快刚刚好,相互抵消,一个月我感觉好像也没有误差多大,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长此以往误差会累计就会越来越明显,但是看用在什么地方,只是大概判断一下时间的作用,运行个几年,误差个10几分钟半小时,个人感觉也没什么关系,精度跟晶振的PPM有关系也和2个电容也关系。

网友B:
我比较喜欢用DS3231。时间比1302要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比较喜欢用DS3231。时间比1302要准一些。

DS3231确实准些,但是贵啊,国产DS1302芯片才不到2毛钱一片,进口DS1302芯片也是1块钱多这样。

网友C:
该芯片在市场上出售,说明它仍可用,我认为它的分辨率可以接受,取决于不同的应用。

网友D:
DS1302不适合做产品吧,因为没有温度补偿,时间久了会差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DS3231确实准些,但是贵啊,国产DS1302芯片才不到2毛钱一片,进口DS1302芯片也是1块钱多这样。

要看你产品的定位了。1302是便宜,但日后要不定期校正时间,不太方便。
如果产品要长期运行,还是用3231更好,期间不用人为调整时间,光这一点,就值了。

网友E:
sd3088不香吗?

网友F:
ds1302部分国产质量确实不行,需要注意的是晶振是否为6pf匹配晶振(在数据手册一般都注明了),电压得话推荐3.3v运行,最好接外部上拉电阻10k左右

网友G:
外加上拉电阻可以使双向口变为准双向口,不会出现高阻态啦,就不与总线上其他数据源悬浮隔离emmmmm

网友H:
国产1302和市面上一些电路经常会出莫名其妙的问题,正常运行误差也不是很大,出错偏差离谱
我之前在τ 宝买的一款都没有匹配电容,也没有上拉也居然能用,但是非常不稳定

网友I:
1302确实不怎么样,我以前就遇到过奇特现象,时间调整好后一个月左右就出现快两分钟误差,当我故意调整慢两分钟后两个月过去了,还是慢两分钟,真是奇怪了,也许跟温度有关系吧

网友J:
DS1302误差是比较大,但是上拉电阻10K也差不多了,运行半年了,至少我还没发现过不正常
至于误差我是这样处理的,例如一个月(30天计算)误差为30秒,那每天误差1秒,在每天0点0分校准一次,这个误差就很小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DS1302误差是比较大,但是上拉电阻10K也差不多了,运行半年了,至少我还没发现过不正常
至于误差我是这样 ...

你这种方法,要一直上电运行状态下才行,如果产品不使用停用一个月,备用电池一直供电,时间还是一直在计算的,单片机不上电,程序就不运行,一个月以后上电时间快了30秒,如果是这样我是这样想的,掉电的时候把时间保持到EEPROM里面,下次上电的时候判断停了多少天与多少小时,比1天快1秒,一个月就是30秒,下次上电的时候减去30秒,这个只是理论我没有这样试过,我嫌麻烦,但是可以试,DS1302会受温度影响特别敏感,处理得好还是可以用,但是这个精度没法控制,只能尽量控制误差不要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