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总线驱动数码管问题

楼主:
为什么用总线方式不能驱动数码管?请内行人指导下,程序如下: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com0   XBYTE[0xfff8]
#define Lcd_com1   XBYTE[0xfff9]
#define Lcd_com2   XBYTE[0xfffA]
#define Lcd_com3   XBYTE[0xfffB]
#define Lcd_com4   XBYTE[0xfffC]
#define Lcd_com5   XBYTE[0xfffD]
#define Lcd_com6   XBYTE[0xfffE]
#define Lcd_com7   XBYTE[0xfffF]

bit flag_2ms;
sbit led=P1^0;
uchar code DSY_CODE[]={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void T0int(void)
{
         TMOD=0X01;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EA=ET0=TR0=1;
}

void T0sev(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flag_2ms=1;
  }

void display(void)
  {
   static uchar k;
   switch(k)
     {
      case 0:Lcd_com0=0xff;Lcd_com0=DSY_CODE[k];break;
          case 1:Lcd_com1=0xff;Lcd_com1=DSY_CODE[k];break;
          case 2:Lcd_com2=0xff;Lcd_com2=DSY_CODE[k];break;
          case 3:Lcd_com3=0xff;Lcd_com3=DSY_CODE[k];break;
          case 4:Lcd_com4=0xff;Lcd_com4=DSY_CODE[k];break;
          case 5:Lcd_com5=0xff;Lcd_com5=DSY_CODE[k];break;
          case 6:Lcd_com6=0xff;Lcd_com6=DSY_CODE[k];break;
          case 7:Lcd_com7=0xff;Lcd_com7=DSY_CODE[k];break;

           }
   k=++k%8;
  }

void main(void)
{        uint cnt;
    T0int();
        while(1)
         {
          if(flag_2ms)
            {
                 flag_2ms=0;
                 display();
                 if(++cnt>200){led=!led;cnt=0;}
                }

         }
}

网友A(2021-03-21):
缺电路图 无法分析吧?有大神能猜测出这是用的什么驱动芯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缺电路图 无法分析吧?有大神能猜测出这是用的什么驱动芯片吗?

就是74LS373和74LS13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缺电路图 无法分析吧?有大神能猜测出这是用的什么驱动芯片吗?

你好,就是74373和74138

网友B:
这是电路图

网友C:
楼主的硬件电路和软件的设计都有问题,按楼主的意图修改如下: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com   P0
//#define Lcd_com0   XBYTE[0xfff8]
//#define Lcd_com1   XBYTE[0xfff9]
//#define Lcd_com2   XBYTE[0xfffA]
//#define Lcd_com3   XBYTE[0xfffB]
//#define Lcd_com4   XBYTE[0xfffC]
//#define Lcd_com5   XBYTE[0xfffD]
//#define Lcd_com6   XBYTE[0xfffE]
//#define Lcd_com7   XBYTE[0xfffF]

sbit led =P1^0;
sbit wela=P1^1;                        //位
sbit dula=P1^2;                        //段

bit flag_2ms;

uchar code DSY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T0int(void)
{
        TMOD=0X01;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EA=ET0=TR0=1;
}

void T0sev(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flag_2ms=1;
}

void display(void)
{
        static uchar k;
        wela=0;
        Lcd_com=DSY_CODE[k];
        dula=1;
        dula=0;
        Lcd_com=k;
        wela=1;
        k=++k%8;
}

void main(void)
{
        uint cnt;
        T0int();
        while(1)
        {
                if(flag_2ms)
                {
                        flag_2ms=0;
                        display();
                        if(++cnt>200)
                        {
                                led=!led;
                                cnt=0;
                        }
                }
        }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硬件电路和软件的设计都有问题,按楼主的意图修改如下:

谢谢。我希望采用总线扩展形式驱动,你这个好像是端口分时驱动方式。但还是谢谢你

网友D:
锁存器用于存储段值或存储位值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2个电路图都可以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锁存器用于存储段值或存储位值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2个电路图都可以实现.

想用总线驱动方式,程序会简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