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变量不起作用

楼主:
达到目的:开关打开后一直处于闭合状态,输出只要发出一个20ms的高电平后维持低电平,用虚拟示波器发现20ms高电平,60ms低电平,再20ms高电平,一直反复。特来讨教,谢谢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ft=P1^3;
sbit Lout=P3^2;
unsigned char a;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case1()
{
        if((left==0)&&(a==0))
        {        a=1;
                Lout=1;
                delay(20);
                Lout=0;
        }
}

void main()
{
        Lout=0;
        case1();
}

网友A(2021-03-21):
void main()
{
        Lout=0;
       while(1)
      {
        case1();
      }
}
这样就可以了,不过由于你改了a的值为i1后,没程序把他改为0,你的程序只能执行一次20Ms高电平,以后永远是低电平了,再按键也不起作用了

网友B:
尾巴加  while (1);

网友C:
该程序的主函数没有执行case1代码的无限循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void main()
{
        Lout=0;

谢谢,按照你的方法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尾巴加  while (1);

网友E:
可以采用中断方式,设置T0,T1两个定时器间隔时间输出高低电平,main()函数里面初始化T0,T1中断,就可以不需要while(1)了。

网友F:
加一个死循环

网友G:
给case加个循环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void main()
{
        Lout=0;

那么再请教一下,谢谢。
main里的程序既然只运行了一次,那么a=1才对,但是输出始终在动作,基本60ms有一次动作,这是哪个语句在起作用?

网友H:
少了尾巴啊,要加一个循环

网友I:
此程序只执行了一遍就停止了

网友J:
要加循环,不然就执行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