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代码,如何把整个Keil工程给弄出来啊?STM32F103C8T6,STLINKSW.我想要整个工程

楼主(2021-03-21):
求大神告知方法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adc.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usart1.h"
#include "usart3.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stmflash.h"

#define WriteFlashAddress        ((u32)0x08010000)//读写起始地址

#define RATIO 800                //系数,建议选择800-1000
u16 PM25_Value = 0;                     //PM = ((pmBuf[1]<<8)+pmBuf[2])/1024*8*ratio
u16 PM25_Value_max = 200; //PM2.5报警值
u8 pmBuf[7];

void Change_data_handle(void);
void  SHOW_AND_BAOJING_Handle(void);
u8 KEY_SCAN(void);             //按键函数

u8 SHOW_BUF[16],SEND_BUF[16];
u8 key,PPM,Temperature,HUM;
u16 PPM_MAX=60,Temperature_MAX=40,HUM_MAX=70;//烟雾温湿度上限初始值
u16 write_buf[5];

///////串口相关
extern unsigned char         B_RX_OK;
extern u16 USART3_RX_CNT;
extern u8 USART3_RX_BUF[COM_RX_Lenth + 1];

void save_data()//存储数据
{
          write_buf[0]=1111;
                write_buf[1]=PPM_MAX;
                write_buf[2]=Temperature_MAX;
                write_buf[3]=HUM_MAX;
                write_buf[4]=PM25_Value_max;
          STMFLASH_Write(WriteFlashAddress,write_buf,5);
}

void read_data()//读取数据
{
          static u16 chcek = 0;
          STMFLASH_Read(WriteFlashAddress,write_buf,5);
          chcek = write_buf[0];
          if(chcek != 1111)//单片机第一次使用时,chcek不等于1111,以下则是保存一下数据,再进行读取
                {
                                save_data();
                          delay_ms(100);
                          STMFLASH_Read(WriteFlashAddress,write_buf,5);
                }
                PPM_MAX = write_buf[1]%100;//烟雾上限值
                Temperature_MAX = write_buf[2]%100;//温度上限值
                HUM_MAX = write_buf[3]%100;//湿度上限值
                PM25_Value_max = write_buf[4]%1000;//PM上限值
}

void Get_PM(void)//获取PM2.5
{
    char i = 0;
    char j = 0;

          USART3_RX_CNT = 0;
    if(B_RX_OK == 1)//接收到数据
    {
        for(i = 0; i<8; i++)
        {
            if((USART3_RX_BUF[ i] == 0xAA)&&(USART3_RX_BUF[i+6]==0xFF))//判断值是否正确
            {
                goto find2;
            }
        }
        goto end2;
find2:
        for(j = 0; j<7; j++)
        {
            pmBuf[j] = USART3_RX_BUF[i+j];//数据接收
        }

        PM25_Value = (unsigned int)((pmBuf[1]*256)+pmBuf[2])*5/2048.0*RATIO;//计算PM2.5
        B_RX_OK = 0;
    }
end2:
    return;
}

int main(void)
{
  u16 test,test_adc;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KEY_IO_Init();
  USART3_Init(2400);//串口3初始化,波特率2400
        TIM2_Int_Init(1000,72-1);  //定时器初始化,定时1MS
        read_data();//开机读取一次存储值
        delay_ms(300);
  DHT11_Init();        //DHT11初始化
  BEEP_DISENABLE();   //蜂鸣器初始化
        LCD_Init();          // 1602初始化
        Adc_Init();  //ADC初始化

  while(1)
        {
                        test_adc = 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9,20);//读取通道9的AD值,20ms读取一次
                        PPM = test_adc*99/4096;//12位AD,把AD值转换成百分比0~99
                        PPM = PPM >= 99? 99: PPM;//最大值不能超过99
                  DHT11_Read_Data(&Temperature,&HUM);//读取温湿度值
                  Get_PM();//获取PM2.5值
                  if(PM25_Value > 999)PM25_Value = 999;
                        SHOW_AND_BAOJING_Handle();
      Change_data_handle();//按键调节
                        delay_ms(10);
  }
}

extern u8 FLICKER;

void  SHOW_AND_BAOJING_Handle(void)
{
    unsigned char show_buf[16];//显示缓存区

          if(Temperature >= Temperature_MAX)//温度超限
                {
                         if(FLICKER)//超标显示闪烁
                         {
                                        LCD_Write_String(0,0,"         ");
                         }
                         else
                         {
                                        sprintf(show_buf,"TEMP:%02dC",(u16)Temperature);//转换显示格式为TEMP:00C
                                        LCD_Write_String(0,0,show_buf);//显示
                         }
                }
                else
                {
                        sprintf(show_buf,"TEMP:%02dC",(u16)Temperature);//转换显示格式为TEMP:00C
                        LCD_Write_String(0,0,show_buf);//显示
                }
                if(HUM >= HUM_MAX)//湿度超限
                {
                         if(FLICKER)//超标显示闪烁
                         {
                                        LCD_Write_String(9,0,"       ");
                         }
                         else
                         {
                                        sprintf(show_buf,"HUM:%02d%%",(u16)HUM);//转换显示格式为HUM:00%
                                        LCD_Write_String(9,0,show_buf);//显示
                         }
                }
                else
                {
                        sprintf(show_buf,"HUM:%02d%%",(u16)HUM);//转换显示格式为HUM:00%
                        LCD_Write_String(9,0,show_buf);
                }

                if(PPM >= PPM_MAX)//烟雾超限
                {
                         if(FLICKER)//超标显示闪烁
                         {
                                        LCD_Write_String(0,1,"      ");
                         }
                         else
                         {
                                        sprintf(show_buf,"YW:%02d%%",PPM);//转换显示格式为SMOKE:00%
                                        LCD_Write_String(0,1,show_buf);
                         }
                }
                else
                {
                        sprintf(show_buf,"YW:%02d%%",PPM);//转换显示格式为SMOKE:00%
                        LCD_Write_String(0,1,show_buf);
                }

                if(PM25_Value >= PM25_Value_max)//PM2.5超限
                {
                         if(FLICKER)//超标显示闪烁
                         {
                                        LCD_Write_String(7,1,"         ");
                         }
                         else
                         {
                                        sprintf(show_buf,"P%03dug/m3%",PM25_Value);//转换显示格式为P000ug/m3
                                        LCD_Write_String(7,1,show_buf);
                         }
                }
                else
                {
                        sprintf(show_buf,"P%03dug/m3%",PM25_Value);//转换显示格式为P000ug/m3
                        LCD_Write_String(7,1,show_buf);
                }
    if(Temperature >= Temperature_MAX || HUM >= HUM_MAX || PPM >= PPM_MAX || PM25_Value >= PM25_Value_max)//温度湿度烟雾pm超限
                {
      BEEP_ENABLE(); //蜂鸣器报警
                        FANG = 1;
                }
                else
                {
                        BEEP_DISENABLE();
                        FANG = 0;
                }
}

u8 KEY_SCAN(void)
{
          u8 res = 0;
    if(!KEY1)
                {
                   delay_ms(10);
                         if(!KEY1)
                   {
                                        while(!KEY1);//卡死
                                        res = 1;
                   }
                 }
    if(!KEY2)
                {
                   delay_ms(10);
                         if(!KEY2)
                   {
                                        while(!KEY2);//卡死
                                        res = 2;
                   }
                 }
    if(!KEY3)
                {
                   delay_ms(10);
                         if(!KEY3)
                   {
                                        while(!KEY3);//卡死
                                        res = 3;
                   }
                 }
                 return res;
}

void Change_data_handle(void)
{
    u8 key;
          static u8 MODE = 0;
          key = KEY_SCAN();//读取按键值
          if(key == 1)//按键1按下
                {
                         MODE++;
                         LCD_Clear();//清屏
                         delay_ms(100);
          }
                while(MODE)
                {
                    key = KEY_SCAN();
                          switch(MODE)
                                {
                                  case 1: //设置温度
                                                    //显示
                                                    LCD_Write_String(0,0,"Set  the  TEMP ");
                                              LCD_Write_String(0,1,"max:");
                                              LCD_Write_Char(8,1,0xdf);
                                              LCD_Write_Char(9,1,'C');
                                                    if(key == 2 && Temperature_MAX < 99) Temperature_MAX++;//按键2按下,值加1
                                              if(key == 3 && Temperature_MAX > 0) Temperature_MAX--;//按键3按下,值减1
                                                          LCD1602_write_long(6,1,Temperature_MAX,2);//显示值
                                              //存储值
                                                                save_data();

                       delay_ms(10);
                                        break;
                                        case 2: //设置湿度
                                                    //显示
                                                    LCD_Write_String(0,0,"Set  the  HUM ");
                                              LCD_Write_String(0,1,"max:");
                                              LCD_Write_String(8,1,"%");
                                                    if(key == 2 && HUM_MAX < 99) HUM_MAX += 1;//按键2按下,值加1
                                              if(key == 3 && HUM_MAX > 0) HUM_MAX -= 1;//按键3按下,值减1
                                                          LCD1602_write_long(6,1,HUM_MAX,2);
                                              //存储值
                                                                save_data();
                       delay_ms(10);
                                        break;
                                        case 3: //设置烟雾
                                                    //显示
                                                    LCD_Write_String(0,0,"Set the  SMOKE ");
                                              LCD_Write_String(0,1,"max:");
                                              LCD_Write_String(10,1,"% ");
                                                    if(key == 2 && PPM_MAX < 99) PPM_MAX += 1;//按键2按下,值加1
                                              if(key == 3 && PPM_MAX > 0) PPM_MAX -= 1;//按键3按下,值减1
                LCD1602_write_long(8,1,PPM_MAX,2);
                                              //存储值
                                                                save_data();
                       delay_ms(10);
                                        break;
                                        case 4: //设置PM2.5
                                                    //显示
                                                    LCD_Write_String(0,0,"Set the  PM2.5 ");
                                              LCD_Write_String(0,1,"max:");
                                              LCD_Write_String(8,1,"ug/m3");
                                                    if(key == 2 && PM25_Value_max < 999) PM25_Value_max += 1;//按键2按下,值加1
                                              if(key == 3 && PM25_Value_max > 0) PM25_Value_max -= 1;//按键3按下,值减1
                LCD1602_write_long(5,1,PM25_Value_max,3);
                                                                save_data();//存储值

                       delay_ms(10);
                                        break;
                                        default: break;
                                }
                    if(key == 1)
                                {
                      MODE++;
                                  LCD_Clear();
                                        if(MODE == 5)//按下次数等于4退出设置
                                        {
                                                MODE = 0;
                                        }
                                }
                        }

}

网友A:
不明白你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想利用这些代码或是一部分,自己建一个工程或找个现成的,修改一下,保留自己需要的,然后,把这些代码中有用的移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B:
没明白什么意思,你是想把别人的代码摘取出来为keil工程呢,还是想把别人的程序删除,只保留工程文件

网友C:
首先確認你的源碼是完整有效的源碼,
2.把你的問題整理一下:你到底是不會創建工程?不會編譯操作?還是找不到關聯的頭文件?
你的問題不是不知道問題在哪裏,而是沒有弄清楚問題表象背後的關聯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確認你的源碼是完整有效的源碼,
2.把你的問題整理一下:你到底是不會創建工程?不會編譯操作?還是找 ...

没有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想利用这些代码或是一部分,自己建一个工程或找个现成的,修改一下,保留自己需 ...

头文件那边总是报错,不会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什么意思,你是想把别人的代码摘取出来为keil工程呢,还是想把别人的程序删除,只保留工程文件

找不到关联的头文件,小白一个

网友D:
你这个仅仅是主程序,外设部分的驱动程序和头文件都没有,无法搞,

网友E:
学习辛苦事,自己下功夫!

网友F:
你问出这个问题来就知道你还不会玩keil,C语言可能也不太懂,只想着抄捷径是不行的,最好还是一点点扎实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头文件那边总是报错,不会弄

STM32F103C8T6工程很多,网上也能找到,把你需要的代码添加进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