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温度计完工啦! 分享代码给大家看看

楼主(2021-03-21):
前几天做好了板子 最近几天一直在写程序
经过几天的奋斗(并不)  总算写完了!
俗话说: 电路简单 程序就麻烦 我算是体会到了 555
以后再也不图省事了 软件可比硬件让人头大多啦!
这个温度计所有的显示部分都是一个IO来控制 用的型号是STC15W104  扩展用的2片 74HC595
当时看中它的程序空间大 结果其实也没那么大,嘎嘎 结果EEPROM只有1K了

温度

温度

湿度

湿度

最大最小值显示,这里显示的是最大温度

最大最小值显示,这里显示的是最大温度

好了 进入正题 我先自吹自擂一下 (啊?! 谁扔的臭鸡蛋!)
从左到右 三个按钮 1 2 3
按钮1:短按 查看最大最小温湿度 每按一次切换显示1个  这些数据全部存储在内部的FlashRom中 会自动更新
长按 清除内部FlashRom存储的数据 并用当前的测量值全部填充
按钮2:显示模式轮换,三个模式:温湿度自动轮换 仅温度 仅湿度
其中温湿度自动轮换时间可调  显示的数值是每次切换温湿度的时候测量的
仅温度 仅湿度 这两个的数据是 每半秒更新一次(不可调 但是可以在编译前调好,我设置的是半秒)
这2个模式貌似每次更新的时候 LED会闪一下 没办法 设计缺陷555 谁叫他1个IO干完全部的显示呢?
按钮3:切换自动轮换的时间 ,我设置了3个挡位 2.5s 5s 10s ,同时这个还会自动存储在FlashROM里,只需要设定时间一次~~

P.S 最后加点感想: 这次又学到了很多东西,还专门写了2个C文件模块,模块化编程好啊~ 赞美C语言!
昨天晚上写这个程序,写的头很大,来来回回删了又写写了又删 ,起码删了300行,可谓是绞尽脑汁,我那10毫升的大脑都要变成浆糊啦!
今晚折腾出来了 我甚开心,赶紧拍下照片发帖留念了,MCU的世界真是美妙....我永远喜欢单片机!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iaprom.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u8 code SMG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最后这个是负号

void IOinit();
void LEDsDisplay(u8 Number,u8 position);
void Timer0Init();
void hc595activate();
void hc595send (u8 sbyte);
void Delay10ms();
void AllDisplay(u8 Integer,u8 Decimal);
void keyscan();
void CheckMaxMin();
void NormalMode();
void TemponlyMode();
void HumionlyMode();
void ModeInit();

void ModeSelect();                   //选择3种模式
void ViewMaxMin();         //查看最大最小温湿度

sbit LCHCK=P3^2;                   //595的时钟
sbit SFTCK=P3^3;

sbit sb1=P3^4;                        //MaxMin按钮1          检查max min,4 组数据切换,长按清空flash存储区
sbit sb2=P3^5;                        //mode按钮sb2   切换模式 湿度温度自动切换 长温度 长湿度
sbit sb3=P3^0;                        //切换时间sb3        自动切换时间调整   2.5S  5S 10S 三档 50 100 200

extern bit TempPoOrNe;         //温度正负位
bit TempHumiSelect=1; //1=Temp 0=Humi

int Temp,Humi;

u8 Time50ms=0;                 //50ms标志位
u8 SetTimes=50;                 //设定的时间 分别是 50(默认) 100 200
u8 SetMode=0x00;        //模式标志位 分别为 0x00 0x11 0x22   自动切换 长温度 长湿度
u8 ConditionLeds=0x0f;          //后4位控制4个LED灯泡的亮灭 0x01 MAX ,0x02 Min ,0x04 Temp ,0x08 Humi

void main()
{
        IOinit();
        Delay1000ms();//延时1s 等待传感器就位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EA=1;ET0=1;                  //开中断,开定时器0中断
        GetTempAndHumi();  // 先读取一次温湿度
        ModeInit();       //从ROM中读取mode 进行初始化
        while(1)
        {
                ModeSelect();                //选择模式 每个模式也负责读取温度
                CheckMaxMin();
                keyscan();
        }
}

void keyscan()
{
        if(sb1==0||sb2==0||sb3==0)
        {
                Delay10ms();
                if(sb1==0)
                {
                        Timer0Init();
                        Time50ms=0;
                        while(!sb1);
                        Delay10ms();
                        if(Time50ms>20)          //>1000ms
                        {
                                IapEraseSector(0x0000);
                                IapProgramWord(0x0000,Temp);
                                IapProgramWord(0x0002,Humi);
                                IapProgramWord(0x0004,Temp);
                                IapProgramWord(0x0006,Humi);
                        }
                        else
                        {
                                ViewMaxMin();        //短按操作
                        }
                        Timer0Init();                 //复位中断
                        Time50ms=0;
                }
                if(sb2==0)                                         //切换模式
                {
                        if(SetMode==0x00) SetMode=0x11;
                        else if(SetMode==0x11) SetMode=0x22;
                        else if(SetMode==0x22) SetMode=0x00;
                        else SetMode=0x00;
                        while(!sb2);
                        Delay10ms();
                        IapEraseSector(0x0200);                    //擦除扇区
                        IapProgramByte(0x0200,SetMode);        //写入更改后的模式
                        Time50ms=0;
                }
                if(sb3==0&&SetMode==0x00)                                 //调整自动切换时间 2.5s 5s 10s
                {
                        while(!sb3);
                        Delay10ms();
                        if(SetTimes==50) SetTimes=100;
                        else if(SetTimes==100) SetTimes=200;
                        else if(SetTimes==200) SetTimes=50;
                        else SetTimes=50;
                }
        }
}
void CheckMaxMin()         //将读取到的温度湿度和存储的最大最小值对比,如果有更大/更小的,就写入
{
        int MaxTemp,MaxHumi,MinTemp,MinHumi;
        Temp=TempInteger*10+TempDecimal;                //把温度转化带正负的Int 如24.4 -> 244
        if(TempPoOrNe!=1) Temp=Temp*-1;                        //判断温度正负
        Humi=HumiInteger*10+HumiDecimal;                //湿度转化 ,其实可以用无符号 因为湿度是不可能是负数.但是我偷懒了
        MaxTemp=IapReadWord(0x0000);                        //从Rom中读取一些参数        做个留存保护
        MaxHumi=IapReadWord(0x0002);
        MinTemp=IapReadWord(0x0004);
        MinHumi=IapReadWord(0x0006);
        if(Temp>MaxTemp||Temp<MinTemp||Humi>MaxHumi||Humi<MinHumi) //如果需要更新
        {
                IapEraseSector(0x0000);
                if(Temp>MaxTemp) IapProgramWord(0x0000,Temp); else IapProgramWord(0x0000,MaxTemp);
                if(Temp<MinTemp) IapProgramWord(0x0004,Temp); else IapProgramWord(0x0004,MinTemp);
                if(Humi>MaxHumi) IapProgramWord(0x0002,Humi); else IapProgramWord(0x0002,MaxHumi);
                if(Humi<MinHumi) IapProgramWord(0x0006,Humi); else IapProgramWord(0x0006,MinHumi);
        }

}
void ModeInit()
{
         SetMode=IapReadByte(0x0200);
}
void ViewMaxMin()                        //查看最大最小
{
         int cache;
         u8 cache1,cache2;
         Time50ms=0;
         while(sb1)                        //有按下就会继续往下执行 否则return
         {
                 ConditionLeds=0x05;                                           //最大温度灯亮
                cache=IapReadWord(0x0000);
                if(cache<0)
                {
                TempPoOrNe=0;
                cache=cache*-1;
                }
                else TempPoOrNe=1;
                cache1=cache/10;cache2=cache%10;
                AllDisplay(cache1,cache2);//这是最大温度
                if(Time50ms>100)
                {
                        Time50ms=0;
                        GetTempAndHumi();
                        TempHumiSelect=1;
                        return;     //五秒不再按按钮就会自动退出
                }
         }
         Delay10ms(); //按键消抖
         while(!sb1); //等你松手
         Delay10ms(); //按键消抖
         Time50ms=0;
         while(sb1)        //等你继续按下
         {
                ConditionLeds=0x09;                           //最大湿度灯亮
                cache=IapReadWord(0x0002);
                cache1=cache/10;cache2=cache%10;
                AllDisplay(cache1,cache2);//这是最大温度
                if(Time50ms>100)
                {
                        Time50ms=0;
                        GetTempAndHumi();
                        TempHumiSelect=1;
                        return;     //五秒不再按按钮就会自动退出
                }
         }
         Delay10ms(); //按键消抖
         while(!sb1); //等你松手
         Delay10ms(); //按键消抖
         Time50ms=0;
         while(sb1)        //等你继续按下
         {
                ConditionLeds=0x06;                                          //最小温度
                cache=IapReadWord(0x0004);
                if(cache<0)
                {
                TempPoOrNe=0;
                cache=cache*-1;
                }
                else TempPoOrNe=1;
                cache1=cache/10;cache2=cache%10;
                AllDisplay(cache1,cache2);//这是最小温度
                if(Time50ms>100)
                {
                        Time50ms=0;
                        GetTempAndHumi();
                        TempHumiSelect=1;
                        return;     //五秒不再按按钮就会自动退出
                }
         }
         Delay10ms(); //按键消抖
         while(!sb1); //等你松手
         Delay10ms(); //按键消抖
         Time50ms=0;
         while(sb1)        //等你继续按下
         {
                ConditionLeds=0x0a;
                cache=IapReadWord(0x0006);
                cache1=cache/10;cache2=cache%10;
                AllDisplay(cache1,cache2);//这是最小湿度
                if(Time50ms>100)
                {
                        Time50ms=0;
                        GetTempAndHumi();
                        TempHumiSelect=1;
                        return;     //五秒不再按按钮就会自动退出
                }
         }
         Delay10ms(); //按键消抖
         while(!sb1); //等你松手
         GetTempAndHumi();
         Delay10ms(); //按键消抖
         TempHumiSelect=1;
         Time50ms=0;
}
void NormalMode()                        //常规模式
{
        if(TempHumiSelect)
        {
                ConditionLeds=0x04;                //亮温度灯
                AllDisplay(TempInteger,TempDecimal);
        }
        else
        {
                ConditionLeds=0x08;          //亮湿度灯
                AllDisplay(HumiInteger,HumiDecimal);
        }
        if(Time50ms>SetTimes)
        {
                Time50ms=0;
                TempHumiSelect=~TempHumiSelect;
                GetTempAndHumi();//每次切换时读取一次温湿度
        }
}
void TemponlyMode()                   //仅温度
{
        ConditionLeds=0x04;                //亮温度灯
        AllDisplay(TempInteger,TempDecimal);
        if(Time50ms>10)                   //500ms
        {
                Time50ms=0;
                GetTempAndHumi();//每次切换时读取一次温湿度
        }
}
void HumionlyMode()                        //仅湿度
{
        ConditionLeds=0x08;          //亮湿度灯
        AllDisplay(HumiInteger,HumiDecimal);
        if(Time50ms>10)                 //500ms
        {
                Time50ms=0;
                GetTempAndHumi();//每次切换时读取一次温湿度
        }
}
void ModeSelect()
{
        if(SetMode==0x00) NormalMode();
        else if(SetMode==0x11) TemponlyMode();
        else if(SetMode==0x22) HumionlyMode();
        else NormalMode();
}
void IOinit(void)
{
//P3 0  1  2  3  4  5  x  x
//         阻 默 默 默 阻 阻 x  x
//M1 1  0  0  0  1  1  x  x
//M0 0  0  0  0  0  0  x  x
P3M1=0x31;
P3M0=0x00;
}

void LEDsDisplay(u8 Number,u8 position)         //在单个数码管和所有led灯珠显示内容 ,会自动在第三位上加上小数点
{
        u8 i=0,j=0xf0;
        i=(clrbit(j,position+3))+ConditionLeds;         //        计算需要输出的位选+led指示灯亮灭情况
        hc595send(i);           //发送位选和状态显示灯状态位
        if(position==3) hc595send(SMGtable[Number]|0x80);           //第三位加个小数点
        else hc595send(SMGtable[Number]);
        hc595activate();
}

void AllDisplay(u8 Integer,u8 Decimal)                 //扫描显示所有4个数码管和led灯珠        //也进行显示正负
{
        if(TempPoOrNe!=1)
        {
        LEDsDisplay(10,1);         //显示负号位 ,否则不显示
        }
        if(Integer/10%10!=0)          //判断十位是否需要消隐
        {
        LEDsDisplay(Integer/10%10,2);         //十位
        }
        LEDsDisplay(Integer/1%10,3);         //个位
        LEDsDisplay(Decimal/1%10,4);         //小数点后1位
}

void Timer0Init()                //        50ms @12Mhz 计时器0初始化
{
        AUXR &= 0x7F;                //12T
        TMOD &= 0xF0;
        TL0 = 0xB0;
        TH0 = 0x3C;
        TF0 = 0;
        TR0 = 1;
}

void Timer0 () interrupt 1          //计时器0中断
{
        Time50ms++;
}

void hc595send (u8 sbyte)        //移位输出8位数据至移位寄存器中          高位先进入移位寄存器
{
        u8 i=0;
        for(i=0;i<8;i++)
        {
                SFTCK=0;
                dat11=getbit(sbyte,7-i);
                SFTCK=1;
        }
}

void hc595activate()                //让595输出寄存器输出移位寄存器保存的结果
{
        LCHCK=0;
        LCHCK=1;
        LCHCK=0;
}

void Delay10ms()                //@12.000MHz  软延时10ms
{
        unsigned char i, j;

        i = 117;
        j = 184;
        do
        {
                while (--j);
        } while (--i);
}

最后就是程序 仅供学习
禁止其他任何用途(如作业等)
不然与本人初衷不符

网友A(2021-06-15):
木有电路图吗?

网友B:
大佬厉害,真希望我也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