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TIM3_CH2)重定义PWM不正常

楼主(2021-03-21):
如题STM32 定时器(TIM3_CH2)重定义到PB5引脚,PWM输出无论程序如何更改都是3.3V。调试接口查看且核对,所有该设置的都设置(包括AFIO时钟),计数器也正常跑。
怀疑没有重定义成功,测了TIM3_CH2原先引脚没有输出,所以认为不管有没有成功起作用了。
没有重定义情况下,测了TIM3_CH2原定义引脚PWM输出正常。
求大神解惑啊~~~~~~

楼主:
自己找到问题了,就是使能I2C的情况下TIM3_CH2重定义与I2C_SMBAI(PB5原定义功能)冲突,导致无法正常输出,关闭I2C,TIM3_CH2正常输出。但是36引脚芯片又没第二个I2C蛋疼。。。

楼主:
问题自己找到了,就是与I2C_SMBAI(PB5引脚原定义)冲突,关闭I2C功能TH3_CH2正常输出。但36引脚芯片没第二个I2C有点蛋疼了。

网友A:
使能I2C的情况下TIM3_CH2重定义与I2C_SMBAI(PB5原定义功能)冲突,导致无法正常输出,关闭I2C,TIM3_CH2正常输出。但是36引脚芯片又没第二个I2C蛋疼。

网友B:
就是与I2C_SMBAI(PB5引脚原定义)冲突,关闭I2C功能TH3_CH2正常输出。但36引脚芯片没第二个I2C有点蛋疼了。使能I2C的情况下TIM3_CH2重定义与I2C_SMBAI(PB5原定义功能)冲突,导致无法正常输出,关闭I2C,TIM3_CH2正常输出。但是36引脚芯片又没第二个I2C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