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铟镓砷PIN光电二极管的偏置电路问题出在哪?

楼主:
实验室买了一个光电二极管用来制作光电探测器测量激光的脉冲光输出,之前的电路方案是没有加电源的,直接串联了一个50Ω的电阻,可以使用但是不太稳定,噪声比较大,现在想着改为偏置电路,在multisim上做了个大概的模拟,是可行的,但是在实际接电路上就不行了,这里把电路和光电二极管的参数放在这,求求大佬们看看问题可能出在哪?谢谢!

网友A(2021-03-23):
有人能给给建议吗?谢谢啊!

网友B:
首先,估算光电二极管电流。 其次,估算负载电阻。  信号应取自二极管和负载电阻之间的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估算光电二极管电流。 其次,估算负载电阻。  信号应取自二极管和负载电阻之间的点。

谢谢您,按您的意见是还要再加一个负载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