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二极管、运放各组成的恒流源电路原理?

楼主(2021-03-22):
三极管、二极管、运放各组成的恒流源电路---------哪个坛友详细说下恒流的原理?三极管的那个恒流是不是利用Vbe压降一定,然后电阻一定,电流就恒定?

网友A:
给你个文件,里面对这种类型的恒流源做了讲解。

网友B:
恒流的原理大多类似,三极管恒流源2.jpg 极性不同道理一样输出电流增大时电阻压降上升经三极管放大进一步增加导通分流基极电流使输出电流减小,反之输出电流减小电阻压降减少经三极管放大进一步减小导通分流基极电流使输出电流增大,这样就起到恒流功能,其他分析类似.

网友C:
三极管可以看成是两个二极管串联,即R1与一个二极管并联,所以R1上的电压就是这个二极管上的正压降。
如果这个正压降恒定的话则,R1上的电流也恒定。这个电压又与I近似且保持一个比例关系,所以I也就恒定了。
这样说来,只要一个三极管就OK了,为何又多用一个三极管呢?这是为了更精细。如果与电阻并联的二极管(Vbe)有变化,假设变大(R1上的电流会变大),则Vce下降,使得另一个三极管的B电压下降,从而促使R1上的电流减小。以达成I恒流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文件,里面对这种类型的恒流源做了讲解。

非常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流的原理大多类似,三极管恒流源2.jpg 极性不同道理一样输出电流增大时电阻压降上升经三极管放大进一步增 ...

有点迷糊   是动态调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流的原理大多类似,三极管恒流源2.jpg 极性不同道理一样输出电流增大时电阻压降上升经三极管放大进一步增 ...

增加导通分流基极电流使输出电流减小,------------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可以看成是两个二极管串联,即R1与一个二极管并联,所以R1上的电压就是这个二极管上的正压降。
如果 ...

您说的是哪个图

网友B:
当然是动态的了.

楼主:
输出电流增大时电阻压降上升经三极管放大进一步增加导通分流基极电流使输出电流减小,反之输出电流减小电阻压降减少经三极管放大进一步减小导通分流基极电流使输出电流增大------------这句话我没理解,能拿上面一个图,说下不,我对着图理解下  谢谢了